折腾了两回 JADIS JP80终于完成

楼主(2011-1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就是专听女声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丝为何用开关电源?引入数码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用开关电源没问题,但要注意用OTL输出的容耦正负方波脉冲.还要算等效电压..

    不能直接用正向脉冲,那等于是直流脉动供电啦

网友:
用开关电源没什么问题,已经有商品机这样用了。

网友(2012-03-21):
最后输出的随耦器阴极有高电位,必须在灯丝上垫高一个参考电压差,所有的单元集中地线至放大模组的地

遵守一些原则的话可以轻松的到:-88分贝的讯噪比,供参考

网友(2018-02-24):
请教楼主,你的第一只管实测负压多少,屏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