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怎么会坏?

楼主(2011-11-03):
一个14500电池,装在手电里能正常点亮,关闭2个小时后,再开以后不亮,测量电压0.95V,用环高充电器充电,显示充满的绿灯亮,再量电压是2.75V,看来是牺牲了,请教电池前辈,电池怎么这么脆弱?怎么坏的?

网友:
锂电过充过放损伤很大,所以一定要用保护电路

楼主:
报废了?还能恢复吗?

网友:
好象用针博一下正极内就行了、不安全。

网友:
锂电很娇贵,过充过放均会影响寿命。

楼主:
锂电很娇贵,过充过放均会影响寿命。
引用 网友A:

    买了200多块钱的14500和18650电池,有点失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使用锂电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我有4节14500,用在手电筒上、剃须刀上、收音机上,都很好。

楼主:
好象用针博一下正极内就行了、不安全。
引用 网友B:

   电压2.75V, 装在充电器里,充电器绿灯表示充满,不动,约20分钟,指示灯转红,拿下测量:3.7V,继续充,正等待中.......疑惑!

网友B:
电压2.75V, 装在充电器里,充电器绿灯表示充满,不动,约20分钟,指示灯转红,拿下测量:3.7V,继 ...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电压低于3v需要先涓流充电,达到电压后才能开始快速充电。

楼主:
锂电池电压低于3v需要先涓流充电,达到电压后才能开始快速充电。
引用 网友A:

   暂时找不到4.2V的涓流充电器,蛮干一回看看效果。

网友:
暂时找不到4.2V的涓流充电器,蛮干一回看看效果。
引用 楼主:

    对于没有保护板的18650和14500,彭版一定注意别过冲,过冲产生气体会顶开安全阀,这种状况基本就报废了,即使放了气体修复了安全阀,接触电阻也大了,电池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更不可过放,不然电池内阻会增大,容量急剧下降。
就因为过充过放问题,我已经报废了近300元的18650,没办,有时候不允许加保护板,充电时候选择截止电压准确点的充电器

网友:
暂时找不到4.2V的涓流充电器,蛮干一回看看效果。
引用 楼主:

    符合锂电充电要求的充电器在电池电压低时会自动进行涓流充电的,达到电压后会自动转入快速充电。

楼主:
对于没有保护板的18650和14500,彭版一定注意别过冲,过冲产生气体会顶开安全阀,这种状况基本就 ...
引用 网友C:

    我那老破充电器充满电压是4.18V,刚才拿下来测试:4.18V,装进手电,能点亮,很亮!好像还魂了。

坏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山寨一点,刚买时没有经验,后来买了这两样,还没来得及使劲用。

楼主:
符合锂电充电要求的充电器在电池电压低时会自动进行涓流充电的,达到电压后会自动转入快速充电。
引用 网友A:

    我还得花钱买这东西? 有比较好一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