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自己做的单片机实验板

楼主(2011-11-05):
用洞洞板搭的,这种板子边上预留了常见接口,用起来很方便。板子上除单片机最小系统之外,还加上了RS232转TTL的芯片MAX232,用于串口通讯和程序烧写;DS1302RTC时钟芯片;稳压电源;数码管显示及相关译码电路;1602液晶接口;PS2接口。板子上那单片机照相时断了几条腿,只是摆在那里做样子。
   关于ISP烧写的一点经验,纯属个人观点,也可能是常识
   目前试过烧写SST89E58和STC89C52,感觉SST的ISP要科学一些,烧写前只需按一下复位键就OK,STC必须先掉电才行,这导致烧写中存在一个问题,我琢磨好久才明白。一开始直接用MAX232接STC单片机RXD、TXD烧写软件怎么也连接不上,后来注意到在执行掉电操作时,也就是断开单片机电源后,测得单片机VCC和GND之间仍存在几伏的电压,是单片机直接由RXD从MAX232输出引脚获得的电压,这导致单片机无法彻底掉电,无法正常复位烧入程序,于是后来干脆将MAX232的电源也和单片机开关接在一起,断开时两者一同掉电,就没问题了。后来上网查发现有人采用在MAX232输出引脚串接限流电阻,也有人采取掉电后直接短接单片机VCC和GND来解决,应该都是有效的,不过没试过。SST没这问题,只要复位了就行。不过对于国货我认为还是要果断支持的
  做这板子的初衷本是考虑做成成品板子在学校开设单片机的班级出售,但后来看到市场上已经有一些价廉的最小系统出售,再加上自己打板子成本太高,就放弃了这念头(PS:我们学校提供的单片机板连仿真器号称一共400,不支持ISP,一般四人共用一张,学完后归还,损坏原价赔偿,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哪位有兴趣有条件的可考虑在高校单片机普及化上面做生意,应该有市场的)。

正脸

正脸

接口

接口

小巧

小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说的可是IAP?SST的datasheet上说好像也有这个,但没有用过。哈哈,那个开关很方便,按一下就掉电了,比拨动式手感好多了。我学习的时候被校方强制要用汇编来写,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小一点的程序或者对时间有要求的都用汇编,待会上几个在这个机子上跑的程序效果图

楼主:
一年前用C语言写的12864俄罗斯方块,有些功能还没完备,比如算积分等,只留下这张效果图

一年前用C语言写的12864俄罗斯方块,有些功能还没完备,只留下这张效果图

一年前用C语言写的12864俄罗斯方块,有些功能还没完备,只留下这张效果图

仿真图,当时还兴致勃地完了一夜

仿真图,当时还兴致勃地完了一夜

仿真图,当时还兴致勃地完了一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一想还真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用的什么液晶屏严重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12864

网友:
用洞洞板能焊接得这么漂亮,真是佩服之极!不过真的是想看一看焊接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会失望的,焊反面时我并没有统一规划,因为比较懒,所以基本上是想用什么部分就把那部分焊起来,走了很多飞线,乱七八糟的,我一般都用宽胶带粘起来遮丑

网友:
楼主工艺实在是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块板焊得漂亮!学习中,可以看看反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洞洞板就是这样,正面好看点,反面走线就多了,我做一块板开始正面元件排好,还算满意,焊接时发现还是把元件换个地方线路焊起来旅方便点,结果是反面还是很难看。哈 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我早想试试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献丑了,这是反面,一开始还是工工整整地走线,后来东西多了就随意飞线了

反面

反面

网友:
1.你这个洞洞板反面的接线是正面上所有的元件都连接好了的吗?如果是这样,那远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乱。
2.你这个洞洞板不是一般的洞洞板呀,9针串口、usb口、电源插座都是已经做好了的?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什么地方有卖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面只有数码管的线没连,因为一时用不上(也可能永远不用),另外这种板子是我在电子市场碰巧看到的(我武汉的),有好几种,这是最小的一种,我叫店家帮忙把那些接口也一起配齐了,很方便,不用自己开异形孔,连出线也部成PCB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3502169
淘宝上有,好像就是我去的那家店的网店

网友:
谢谢。此洞洞板非彼洞洞板。看了一下淘宝链接,价格还是有点贵(商家的利润看得比较高呀,呵呵)。不过也要去买几块,当试验时需要用到串口、USB口时比较方便,美观。谢谢楼主。

网友:
这洞洞板不错,很方便的。自学还是用洞洞板好,自己做印刷板太费时费力,送厂家搞又太费钱。其实用洞洞板也别太在意后面的走线,只要弄干净点,不易断路短路就好。

网友(2011-12-08):
洞洞板都搞得那么漂亮,不错!带多种插件的洞洞板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惜这个板子淘宝链接无效了。现在打样板也要30~50每板。

网友:
不错!!顶一个, 洞洞板最大的优点就是布局方便,正面漂亮

网友:
这块板焊得漂亮!加分!

网友:
做的相当漂亮!元器件都很新

网友:
我今天也做了一个啊,焊了一整天,用的洞洞板,累死了,过段时间会发个图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洞洞板貌似是定制的洞洞板,不是普通的那种。

网友:
反面确实没有想象中的乱   洞洞板接口部分比较给力    漂亮!

网友:
同样是STC89C52,我还没有搞清怎么玩,还在琢磨中,没想到在矿石机论坛里看到你的关键技术,真是如获至宝!

网友:
以前没学单片机后悔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