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单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电压基准

楼主(2011-11-05):
一直想做一个简单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电压基准,用来校准31/2位和41/2位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 前年自己做了一超简单的数字万用表基准,使用2年以来,还比较满意.看见这一次是第三届DIY大赛,把它献给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研究改进,抛砖引玉,希望提出改进意见.比我做得更好.
      我使用了一块淘汰手机,但是锂电池性能完好,作为电源,经过三端稳压基准TL431初步稳压,输出2.495伏直流电压,再经过LM385-1.2电压基准,得到1.2495伏直流电压.再经过五环金膜电阻分压,得到194.25毫伏直流电压,我使用吉时利192的61/2位数字万用表校准.数值为194.504MV .
      如果用它来校准31/2位数字万用表,将正负插头接入数字万用表的200MV档,显示读数应该符合该数值.如果数值不对,可以微调多圈电位器W1,使之相同.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就算校准了.其它电压档都是靠网络电阻分压的.
  锂电池从后面有引出端,半年左右用手机充电器补充一次,足够了.
铝质外壳

铝质外壳

铝质外壳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板

电路板

电路板

[工作时指示灯亮

输出电压测试

输出电压测试

[输出电压测试

成品

成品

成品

工作时指示灯亮

工作时指示灯亮

锂电池充电引出端

锂电池充电引出端

锂电池充电引出端

网友:
请问lm385-1.2 是集成电路吗?

网友:
这个基准 需要 高位表校准
前面TL431作用有限

网友:
有创意!实用!

网友:
做出来之后需要标定才能用
而且使用时的温度应该和标定时的温度相同

网友:
加上铝壳后很漂亮

网友:
还是AD588BQ好  不用标定 就可以直接校准3 1/2的表了 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
嗯,这个还真有不准的嫌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自动化控制研究所里面,也只要高出2位数,就可以了。  用61/2位台表校准的,用来校准31/2位数字表,“这个还真有不准的嫌疑”,那么你的万用表是用多少位的台表校准的呢?

网友:
这个即使标定了也不会非常准,只能用来简单校准31/2位数字表,因为以上两种三端稳压器温漂都不算小,分压到196mV,也只能如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35伏电压,分压得出0.195伏电压,不过是1235:195=6.3:1而已,分压比不大。只要分压电阻采用优质五环金膜电阻,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何况这不过是普通的校验,才能够体现出“简单”二字。真正的“高精度”还需要经过严格校准的高位台表在恒温室里通电1小时以后测试。这不是我们可能办得到的。
如果你要用一级收音机的标准来检查 矿石收音机的参数,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中国机器

  在自动化控制研究所里面,也只要高出2位数,就可以了。  用61/2位台表校准的,用来 ...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准的嫌疑不是楼主的制作不用心,而是选用了成不了基准的器件,用431做基准不合适,不管你怎么校准,它输出的“基准”是变化的,你有能耐他怎何?

我说你做的“基准”“有不准的嫌疑”,也不需要我手里有更好的基准吧?楼主的意思是我手里有更好的东西,才能说你的“基准”不可靠吗?有点强人所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