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找到跟踪太阳的(向日葵)电路

楼主(2011-11-06):
我在澳洲经常摆弄太阳能充电,经常要推太阳板去追阳光,谁能帮忙找这个向日葵电路。谢谢。我在澳洲捡了很多旧电子设备,拆下大量零件。特别是草坪灯的光敏电阻也有。行管也有很多。录音机马达也有很多。。。。。。就是缺这个(向日葵)。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光控开关, 调好阈值, 阳光直射就接通, 被挡能可靠断开. 用这个开关控制一个小电机, 电机输出轴经过减速驱动太阳能电池板. 将光控开关的光敏元件固定到太阳能电池板的边缘靠后一些, 调整位置, 使其在太阳能电池板滞后太阳位置时能被太阳直射, 一旦太阳能电池板转到正对太阳的位置时恰好被遮挡. 太阳能电池板与驱动机构用磨擦方式耦合, 或者能脱扣的齿轮啮合, 以便晚上将其复位.

网友:
我做过,2009年湖北省电赛有一题就是类似的,叫点光源追踪,我们训练时做过,用的光电三极管加运算放大器来感知光信号,两个步进电机来控制方位。不过我们在室内实验,光源是白光LED,不是很强,需要调制来滤掉室内灯光的影响,室外阳光下感觉有些挑战,毕竟除直射光外,各种漫反射带来的杂光干扰还是很强的,我们又一次在日光条件下做时旁边一堵白墙就导致一上午都出错误的结果。

网友:
老的电子报上有,也有关于太阳能电池的一些应用的介绍。

想自己做,可以参考CD机激光头的那田字型的四个光敏元件检测和控制原理。

我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根据太阳每天东西方向角度变化是线性的,每个小时15度,用步进电机控制,按照当地时间线性转动。另外一组根据不同月份太阳南北方向高度角的变化调整一下对应电池的倾角就行。

网友:
只有在太阳能电池板足够大时,用跟踪装置才有意义,因为它也是要耗电的。
我认为采用直接跟踪阳光的办法没有必要,因为太阳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做一个24小时转一圈的装置就行了。如果采用探头照不到阳光,就让电池板向前转的办法,碰到有云挡住了阳光怎么办?
这个装置有同于天文望远镜的跟踪装置,不是在水平面上转动的,做起来有点难度,我看到有一款机场跑道灯,是把二块电池板摆放成不同角度,来兼顾上下午的阳光。

网友:
这种装置是2轴结构,能作左右和上下转动,左右转动用来做日跟踪,能上下转动以适应冬夏太阳入射倾角的变化。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光学系统跟踪,要用一套检测装置,并能在夜间自动复位,在阴雨天的跟踪比较难处理。第二种是盲跟,要用单片机控制,由单片机算出当地(纬度、经度座标)当天(日期序号)当时(小时或分)太阳的位置并控制系统指向该位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无论天气如何都能跟踪,无需光学系统,易维护。但要编制程序,其计算公式也比较复杂。

网友:
结合两种方法的单片机控制程序编制就比较容易了。有太阳时根据光学系统跟踪,并隔一定时间存贮对应时间的位置信息。无太阳时,根据存贮的信息控制。因为两个有太阳日子之间的移动坐标变化很小。误差也很小,同时只要一有太阳就根据光学系统进行修正了并更新了存贮信息。

网友:
忘记考虑云彩了。那就用两个光敏元件。:两个都亮则转,其他情况则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一亮一暗(没对准)则转动。两个都亮说明对准了,所以应该停。不过需要每天晚上(或一早)回到起始点。如果需要比较准的话还需要加仰俯角跟踪。

网友:
这样比对准时用档住光线更可靠些

网友:
各位,
听各位说很着急,侃侃而谈,上个实用图吧.

网友:
画个简单的:

网友:
如果是在固定的场所使用,觉得6#的第二种方法,“盲跟”,简单有效。

另外,跟踪是否需要很精确?如果不需很精确,那可以有简单方案。

场所固定,一天之内的纬度变化很小,不用时时变动。(调纬度的,可以做成丝杆,手动调节)
一天之内,只需“从东跟到西”。无须两轴,一轴就行。

用重物加杠杆,提供扭力,(当然发条也行,)驱动太阳能电池板转动,跟踪太阳。
当然,这样一来,每天早上,主人要给它“上弦”,使它朝向东方。

太阳能电池板的转动轴上,装有齿轮,用擒纵叉和电磁铁,每隔一定的时间,“放过一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