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添了家当,太阳能电池板,刚固定好,还没太阳测试。

楼主(2011-11-06):
没太阳,直接上图吧,20w多晶硅。

网友:
见到太阳能,超级电容就顶!
多大尺寸啊

楼主:
见到太阳能,超级电容就顶!
多大尺寸啊
引用 网友A:

    460mm*360mm。。

楼主:
中午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说多晶硅的效率相对较高,期待测试结果,
    手头有些太阳能电池片,奈何输出电流较小
    中午太阳下短路才20MA,不过瘾

楼主:
回复  szshly

    据说多晶硅的效率相对较高,期待测试结果,
    手头有些太阳能电池片,奈何输出电 ...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散片焊的,阳光下130ma,空载6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片倒是有几十个,阳光下每个开路电压有7.5V左右,
   不好搞在一起啊。
    您这几个的总输出是120MA还是一个输
    出120MA啊,

网友:
这个我也有点是49厘米*36厘米不知道功率多大。还有问一下您这个多少钱收的??

楼主:
回复  szshly

    电池片倒是有几十个,阳光下每个开路电压有7.5V左右,
   不好搞在一起啊。
     ...
引用 网友A:

    12片串联,6v130ma。强光下。

网友: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要多少钱一块?<指那块20w多晶硅>如这不方便可站内短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140两银子。

楼主:
还是不晴天。。。

楼主:
河北南部,中午12:30.
12v电瓶充电时的数据:20w的多晶硅0.95a,10w的单晶硅0.407a(角度不好,应该超过0.5a),并联30w端电压13v,电流1.327a。总体不错,要是有充电控制电路能提高输出功率,因为太阳能组件的最大输出功率范围很窄,这种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的电压一般在18v左右(组件端)。

网友:
请问楼主你上述的测试数值是空载还是接负载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