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叫漏磁变压器,跟普通的变压器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1-11-07):
看到广告行业那些高压汞灯(uv灯)使用的是漏磁变压器,不知道这变压器和我们普通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请问这些高压汞灯跟自镇流的高压汞灯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负载阻抗高的时候端电压很高,负载阻抗低的时候依靠初级次级之间的漏抗限制输出电流,拉低输出电压,这时表现为近似的恒流特性。
比如UV灯电源,最典型应用还应该是电弧焊机,开路需要高压划火,拉弧后需要恒流来稳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带负载特性很软的变压器。

网友:
二楼正解!  电焊机  微波炉高压变压器都是这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说在硬件(铁芯,绕制)和普通的隔离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分体骨架绕制变压器,就是输入一个绕组 输出一个绕组互相独立,插入IE铁芯,在两个线包的间隔处在隔着一点铁芯就行了  如果你要精密设计那就很复杂了

网友:
不完全闭合的磁路(留一定的空缺隙),使电磁转换过程中产生临界磁阻,反馈到负载电路中就会产生较大的内阻,又不消耗有功功率。

拆一个日光灯电感式镇流器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完全闭合的磁路(留一定的空缺隙),使电磁转换过程中产生临界磁阻,反馈到负载电路中就会产生较大的内阻 ...
引用 网友D:

    电感式镇流器,就是普通“口”形铁芯,加了空气隙而已

网友:
还是不明白,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早期的磁饱和稳压变压器就是利用这个特性制作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图,终于有点直观的认识了

网友(2012-03-30):
这个也想弄明白 假设把漏磁变压器改成普通工频变压器 比如说微波炉里的变压器拆掉磨开重绕 是不是能和一般的工频变压器一样用?绕组匝数是否需要增加?功耗是否会很大

网友:
原来电焊机是漏磁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