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6N2,6P1X2功放

楼主(2011-11-07):
我这个功放电路时采用6N2,6P1X2的电路,电路就不用贴了,论坛里很好找到的。这个功放的特点:方便的解决了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是用我在电子市场翻腾到的Z11(灰色0.35毫米厚)铁芯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输入是380V,输出为12V5W的仪表变压器。在铁芯顺插之前,初级的电感量为35H(使用电感电桥测出的),初级直流电阻为390欧姆。次级线圈漆包线直径为0.5毫米的。铁芯顺插后,垫0.2毫米的纸片,这时的电感量为10-12H(使用胜利9808+表测出)。变压器为7元一只。电源变压器,是1:1,70W的环形隔离变压器。灯丝绕组,使用1毫米直径的漆包线,穿绕30来匝,让输出电压为6.9V,变压器为50元一只也是购买的库存老货,质量很过硬。不过变压器我做了如下考验:给次级隔离接入一只40W220V灯泡,灯丝接入6N1,6P1X2 电子管灯丝。这时测量40W灯泡两端电压为228V,灯丝电压为6.4V。通电一昼夜,变压器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8度。由于变压器没有静电隔离,所以在整流二极管各并联一支103,2KV的瓷片,解决干扰问题。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是采用漆包线直接缠绕的方式,耐压有些欠缺,我并联了击穿电压为800V陶瓷放电管,保护输出变压器由于次级开路,造成击穿。我这个胆机,负载开路,没有发生输出变压器损坏的现象。整体效果,我使用音箱在距离音箱5厘米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使用MP3播放,麦克杰克逊的歌曲,很震撼,低音十足,高音亮丽,但不烦躁。胆味十足。我这个胆机最大限度降低了成本(变压器整个为64元,外壳20元,管子15,别的元件30元,总成本140元)

网友:
   外观、用料、性能和工艺都是精品!里面的PCB和布线很随意和省时,呵呵,赞赏这种DIY的风格。

网友A:
我就喜欢用料随意性大的机器,最鄙视那些一开始DIY就非补品不上马,不是WE铁芯一律无视的米机

网友:
最好再把电压电流数据写上

网友:
老乡哪里买的变压器啊?
给我留两个,省得自己到处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制作要顶! HY XHS-8-3顶!.jpg !!!要赞!! HY XHS-8-2-1赞!.jpg !!!要大叫好!!! HY XHS-8-4-1好!.jpg !!!理由:(1)楼主在制作中都是通过自身实验以取得最佳参数而制作主要元件,(2)胆机发烧、多的是在烧钱,而楼主力主节约、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完美变废为宝、变次为好,(3)楼主所做出的这个胆机俺想俺应该可以大胆叫道:精美佳作......
HY  :全体金牌会员们:您们来多加点分吧!!! HY XHS-8--4-2好!.jpg
HY XHS-8-2-3赞!.jpg

网友:
两个拉手不错

网友:
做得好,支持一下……

网友:
我这个功放电路时采用6N2,6P1X2的电路,电路就不用贴了,论坛里很好找到的。这个功放的特点:方便的解决了 ...
引用 楼主:

    不错机壳很漂亮去那里找到的材料呢?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联的是800V陶瓷放电管吗?请问800V陶瓷放电管容易买到的吗??

网友:
我这个功放电路时采用6N2,6P1X2的电路,电路就不用贴了,论坛里很好找到的。这个功放的特点:方便的解决了 ...
引用 楼主:

    对啦,忘记问啦还有那个输出变压器请问是什么样的仪表用的呢?

网友:
好人一个啊

胡七河却茵曼官网助求缺依蕾斯松连革礼苏娜国际官网纪听

网友:
漂亮 精致 好东东

网友:
DIY一定要顶的

网友:
激光兄的DIY
总是让人看着这么舒服!

网友:
做得漂亮啊,羡慕

网友:
构思巧妙,突出了自己的特点,赞!!!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在济南欧亚电子大厦买的。当时是一个卖各种变压器的。处理了一批积压变压器,我从中挑选了灰色铁心,片厚0.3毫米的那种。我只记得是1楼靠西边的那一排。1:1的隔离环形变压器,是在济南豪鲁电子大厦一楼也是卖变压器的,在处理积压变压器。这样小变压器,买了6只,环形的买了2只。放电管是在欧亚电子大厦,一楼,卖开关电源的。在南面的一家。放电管的系列不少呢从80V一直到2KV的都有。具体位置不记得了。可以进去仔细转悠转悠。积压的变压器可能没有了。大概处理完了。

楼主:
补充一下:两边的把手是在垃圾佬那里淘换的,说给垃圾佬一些米,垃圾佬说不值当的。过了几天,我家处理了几个纸箱子,就送给他了,当作换把手了。哈哈!!

网友(2012-01-02):
请问输出变压器只改动铁心未该绕组吗?

网友:
全部国货,好!

网友:
外观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改动铁心,绕组不用动,因为是380V和220V ,改铁心前将380V 接入220V,,然后测量次级电压,要是8欧姆时让电压调整到7V左右(原来绕组是12V的,接220V时为10V,拆除到7V.要是4欧姆,就拆除到5V),这样反射到初级阻抗为5K.相同的变压器都按照相同方法改造即可.然后铁心顺插垫0.2毫米的纸.(注意变压器的铁心要看是不是0.3毫米的灰色片,不是这种片的变压器没有改造的意义),然后测量电感,用橡皮锤敲打铁心,让两个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接近,误差在+-2H就可以了,一般这样的变压器改造后电感量一般在10H左右.频想比原先电子管收音机里的变压器要好.不过初级一般是没有层层垫绝缘纸的,耐压不如老变压器.为了防止次级开路而击穿初级,因此在初级要并联一个600-800V的陶瓷放电管,保护变压器.

网友:
多谢楼主回复!学习了。谢谢!

网友:
踏实的人,踏实的作品。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A:
我就喜欢用料随意性大的机器,最鄙视那些一开始DIY就非补品不上马,不是WE铁芯一律无视的米机

赞同

网友:
支持用国产器件制作胆机!

网友:
做的很好,用国产的零件我特支持。

网友:
做的不错,有机会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看着很整洁

网友(2012-08-13):
引用 网友C:
做得漂亮~~~~

漂亮!!!!!!!!!

网友:
真好。学习中。准备复制

网友(2013-03-23):
太油菜了。。。。。。。。。。。。。

网友:
漂亮 精致 好东锡,花了不少毛毛吧

网友(2013-04-29):
所见过的胆机专用牛,四四方方,出声就是好料堆砌,没有理论参数说明,看见大作另一个天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