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55自制超声波驱狗器

楼主(2011-11-08):
据说许多动物在听觉方面特别发达,能够听到人类所不能听到的较高频率的声音。许多商业化的害虫驱赶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通常它们的频率范围在30到50kHz之间。
     本设计的原理也是如此,但又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功率强大的音频/超声波发生器,可以用来驱赶狗。用它,你可以让你的爱犬在午夜安静下来,不再乱叫或者降服别人的恶犬(大概盗贼会很喜欢这个东西的)。
     据我所知,狗类和其它一些类似大小的哺乳动物与昆虫表现的很不一样。狗类之间应答的声音在15到25kHz之间,老一些的狗发出的声音的频率会更高一些。这意味着普通的超声波昆虫驱赶器发出的声音,狗是听不到的。
     因此,我决定重新设计一个电路(当然,是基于最常用的555),使用了可变电阻来改变频率并且使用了能发出相对足够大的声响--82dB的压电蜂鸣片。
     电路非常小,可以在半小时内装配起来。大部分元件的参数值并不要求很精确,但你要知道这些值可能会使产生的频率发生改变。对可变电阻的调整:较大的电阻使得频率变低。由于不同的狗会对不同的频率产生反应,你可能需要对电路进行不断的实验调整。
     电路非常简单,对你来说可能是小事一桩。10nF(0.01uF)的电容非常关键,它决定了频率,大多数的瓷片电容工作起来很不稳定,误差大都在20%左右,很不好用,所以最好采用性能稳定的聚丙希电容。较大的电容值意味着较低的频率。

     调整过程中,一个示波器是很必要的。由于我没有示波器,所以我使用了Winscope。尽管它的测量范围限于22kHz,但刚刚能够看到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测试一下电路在不同的频率下是否都能工作。4k7的可变电阻与10nF的电容产生的频率为11K到22kHz,这样刚刚好。
     这个电路不需要蚀刻电路板,实验板就行了。如果需要,你可以把电路安装到一个小的塑料盒里,你也可添加一个发光管作指示灯。电路的耗电量非常少,一节9v电池能工作很长时间。
     进一步的实验:我使用了这个电路的带放大的版本来发出更大的声音。更远的尝试还未成功,主要因为555的高频特性变差。大概我必需使用倍频电路-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有点不对头。电路的另一个用途是“一个简单的防止狗乱叫的装置”,给这个电路加一个声音触发开关,设置为:只要你的狗在黑夜里乱叫就发出超声波的嗡嗡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的狗就不会在夜晚乱叫了。

网友:
不知找没找到对狗最具威摄力的频率?

网友:
这个,会把狗叫来。记得有一种东西叫狗笛的吧,那东西就是吹起来发超声波的,狗能听见人听不见,一吹,狗儿就跑过来了。

网友:
最好要知道频率,频率不对驱狗不成反把狗引来了,这不是更讨厌了吗?

网友:
不错的设想,要是能对付老鼠就好啦。

网友(2016-11-22):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