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音的分频问题。

楼主(2011-11-08):
八寸低音配了个铝膜号角,用音箱原有的分频器,高音电容是2.2UF。感觉高音很响很亮,齿音舌音非常明显,听时间长了耳朵有点不适有耳鸣感觉,很燥。后来把高音电容换成1uf的,声音是柔和了很多,但中音有点欠佳。看了很多分频器好像也没有用1uf来分频高音的。有没有其他办法让高音衰减一些?有图最好!

网友:
串并连电阻啊!!

楼主:
串并连电阻啊!!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一个6.8欧的电阻了

网友:
那就再串联一个6.8的

网友:
用一个电容分频的办法是最“山寨”的做法,效果肯定不好,只是简单罢了。标准音频电路里分频的方案有二:
1,把信号适当放大后进行分频,分频电路是RC网络;
2,进入扬声器前进行分频,分频电路时LC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老师讲得很详细,就是公式看不懂 我目前用的比较符合第二种线路,只在电感L后又加个10uf电容,这种电路接一般丝膜高音没问题,接灵敏度较高的号角好像不行。有没有适合号角高音的线路?是老南京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