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A电流表爆表

楼主(2011-11-08):
公司测试一台电机,使用了软启动,但是1500A电流表爆表, 斜坡启动时间30秒,启动完成稳定在200A左右.如果不用软启动,估计公司的变电所难保咯

网友:
估计得用超导线才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霍尔传感器的电流表…
电流调节器没有限流装置?

网友:
怎么不用霍尔检测啊???

楼主:
启动的瞬间电流不知道具体多少,启动完成电流在200A左右,

网友:
一般空载的话是额定电流的4倍左右,你用软启动器应该没这么大吧,要不就是没设置好!

网友:
电流那么大!用分级启动!

网友A:
是使用频敏电阻还是自偶变压器软启动?

网友:
软起动设置得不对,不使用软启动而直接启动也不过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瞬间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

网友:
这叫什么软起动?工作电流200A的电机,直接起动电流也不过1500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启动不是我设置的,看着电流表打到底,吓坏了

网友:
设置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置错误或者那个软启动有问题.今年夏天, 车间工人恶作剧,喊口号1~2~3~,一起开车床,配电柜立马跳闸,放假咯~~~~~~~~

网友:
我好想记得变压器功率的百分之八可以直接启动,超过的话用降压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软启动器,找到对应的说明书重新设置,启动时间调长点,不知你的主电路是启动器长期投入运行的还是有接触器并联的,要是有接触器的话看是不是一启动接触器就吸合了,这个接触器应当是在软启动器启动完成后投入的!接触器的线圈一端接在启动器的旁路控制端子上的!

网友E(2017-02-18):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频敏电阻还是自偶变压器软启动?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电解液滑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电解液滑动电阻

这个简单一些,不需要复杂的控制设备。

网友:
200A的电机直接启动也就1500A左右!严重怀疑软启动设置错误,启动曲线不好看!

公司基本上没有变电所,应该叫配电室!变电所基本上是管一个小镇或者更大的用电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