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枪随我行(电子速热烙铁制作)

楼主(2011-11-09):
厂里坏的电子镇流器不少,烧坏的不多敲坏的多,镇流器的板子不少,看看也没什么用。突然想起这个65W的镇流器做个电子速热烙铁不是蛮好的吗?说改就改,这东西主要是改电感为变压器,因为变压器磁芯不能有气隙所以拆了两个电感拼了个变压器,初级线圈不动用原来的,次级用0.27mm铜皮窜一圈(不到点)就够了。前面用了一根硬线1.75mm做烙铁头。一枪头成功,效果极佳。

网友:
非常漂亮,1.75mm的硬线是什么材料  铜吗

网友:
有创意,比变压器的轻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当然要用铜线。

网友:
肯割爱吗?

网友:
做得不错,受启发。

网友:
废物利用成利器, 如能将头子顶端风銲一鎳鉄合金, 烙鉄头将更耐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很不错, 使用效果怎么样?
我做不好,只好买了一个“山寨”的,连运费65元:

网友:
很有创意,非常实用!向楼主及各位矿友学习。

网友:
修旧利废,楼主好手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的有道理,我会想办法搞个好的头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效果可以的,还有外壳和开关要搞一搞.

网友:
好东西,不重还好找材料

网友:
请楼主把变压器的制作过程多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好好学习!!

网友:
发一下学习学习啊

网友:
不错,不错。既轻便又节能。
学习了,有时间山寨一个。

网友:
是啊,把变压器制作方法详细介绍一下,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强度差,用力挑元件引脚时,很易弯曲,线路板也易折断,我以前用变压器做过,很重,烙铁头有感应电,莫名其妙的烧了两次CPU,后来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废物利用,低碳环保,取材容易。加分!

网友:
请教那两个铁芯需要用胶粘起来吗?65w的镇流器一般家庭里都没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铁芯需要用502胶粘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谢谢!

网友:
好手艺。
请教:电路上还要作怎样的改动?

网友: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要注意安全,再做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好思路,不过不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