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完工后的效验

楼主(2011-11-10):
           不管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老师傅,当自己的作品就要出炉的时候,
    都怀着一份即激动又紧张的心情,但是完工后的效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败。
    下面就自己的一点见解结合师傅们的经验共同学习。。。
1:  首先检查电路焊接有无质量问题,焊接工艺有无不当之处
   (有无虚焊,漏焊,短路,断路,焊渣线头是否清理干净)。
   地线及排线是否合理到位。

2: 通电前的测量
    直流高压电源对地(高压电路两端)电阻,数值应接近或等于泄放电阻的阻值。
    测量交流进电电路与地之间的阻值,数值应该无穷大。
    测量输出有无开路(阻值无穷大)或短路(阻值约为零),正常数值应接近负载的直流电阻。
    测量电压放大级、推动级电源对地电阻,数值应大于泄放电阻。

3: 通电测量
    不插功放管通,测量供给功放级阳极的直流电压值,空载数值应是交流电压有效值的1.2~1.4倍。
    测量次高压电压,空载直流电压应接近或等于阳极电压(用稳压电路应等于稳压器输出值)。
    测量供给功放管栅极偏压(使用固定偏压),数值应接近预定电压值。
    同时应将每只功放管的栅极负压调至最大值(负)。
    测量供给电压放大级、推动级电压值,每级阳极电压应接近或等于设置的工作电压值。
4: 调整功放管静态电流
    插上功放管接好音箱。断开环路负反馈电路。
    通电开机,将直流电压表接在功放管的阴极上(将黑表笔插在机箱的螺丝孔内红表笔接阴极),
    调整固定栅偏压可调电阻,边调边观察电压读数。
    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细心,动作要慢,每次调整电位器的幅度一定要小。
    用电压表的读数除以阴极电阻值,即是管子的静态电流。(也可以在阴极串接电流表,屏极也可以但要注意安全)
  a: 特别要注意的是
    调试电子管放大器时不得使用假负载(改变晶体管电路使用假负载的传统观念),应接上音箱。
    因为使用假负载时,正反馈啸叫会使较强的超声频率振荡得不到及时发现,
    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引起功放管阳极电流急剧增大,导致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过流而烧毁,
    同时功放管也因超过最大阳极耗散功率导致阳极发红。
    开机时手不要离开电源开关,防止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导致不必要的人为损失。
    由于电子管的阴极加热后才能发射电子.阳极才会有阳流产生.
    所以,在从预热状态至正常工作状态有几秒的过渡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用眼睛看,耳朵听的办法观察被调试胆机的变化,
    一旦发现异常现象,要立即关闭电源排除故障。
B:输出变压器初级与功放管阳极不得开路,否则会使帘栅极电流增大导致帘栅极发红烧坏电子管。
    输出变压器次级不得与音箱开路,否则会因反射到初级的电阻变大,
    在电子管阳极电流发生变化时,产生极高的感应电压击穿绝缘层烧毁输出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次级不得长时间短路,否则会因为负载过重引起功放管阳极过流发红烧毁功放管。

C : 固定栅偏压电路不得开路、短路或有其他异常状况,
      否则会因功放管无栅极偏压或出现正电压在很短时间内阳极发红烧毁。
      自给栅偏压电路功放管阴极旁路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大、可靠性高。
     否则一旦击穿短路使栅阴极同电位引起阳流增大烧毁功放管。
D  : 如果能够按照上述的方法操作.对于保护输出变压器及功放管是很有帮助的。
5: 对胆管寿命影响较大的因素
     是共阴极的工作状态,如果在阴极不预热或预热不充足时就给屏极、帘栅极加上高压电,
     会造成胆管在冷阴极场发射电子,经常在冷阴极电场发射电子会加速胆管阴极中毒和过早老化。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方法,会缩短胆管的使用寿命。
     为延缓胆管阴极的衰老和灯丝免受开机时大电流的冲击,保护胆管,应该加装保护电路。
     开机时,调控高压延时启动和灯丝的软启动。
    避免在开机时电源冲击对胆管的损伤,达到利用控制电路保护胆管,延长胆管的使用寿命。
  6:总之,要想制作理想的电子管放大器,
     需要制作者深入了解胆机的原理,
     反复调整每级工作点及级间增益,
     更换不同的放大管进行搭配,
     更需要经过多次比较试听以求得最理想的性能指标、最佳的声响效果。。
     不足之处尚多望朋友们多多点评。。。。。。。。。。。

网友:
仔细看了 。
楼主写的很好,非常平实而恳请,是自己总结的经验。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借鉴

网友:
学习了,很经典!

网友:
时间紧先记下有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进步是在学习和交流中获得的,在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更是人才济济。
    真是个学习交流的好去处啊。。和版主交流更是进步。。。。

网友:
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经验,学习了。

楼主: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好经验,结合自己装机实践学习了。

网友:
是不错,写得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比教材实用的多!

楼主:
众人拾材火焰高,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值得学习和借鉴,感谢楼主提供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