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收音机天线的常识

楼主(2011-11-11):
【转自无线电)
    天线是收音机的触角,这是我们无线电工作者们都很知道的事。但由于天线的测试,需要用比较精确的仪器,一般很少有。知道天线应当合乎一定要求,但没有测试过,始终不能肯定它是否已经合乎要求。因此天线的性能,没有完全掌握;天线的效用,自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见搞好天线是有一定困难的,一般收听广播的群众怎能很好的注意天线呢?但是有些架设天线的常识是很容易理解的,它们能够帮助群众解决收听问题,而用不着任何精密仪器。
    天线的功用
    信号进到收音机里,首先要经过天线。许多电台发出来的电磁波,都会接触到我们的天线(图1)。这种电磁波如果碰着任何导线,就能够在导线里面产生电压。所以在天线里同样产生了电压,使得有很小的电流在天——地线的回路里流动(图2)。这种电流的频率和发送信号的频率相同,如果是广播台的信号、受过语言和音乐的调制,天线电流上也有同样的调制,仍代表原来的语言和音乐。
    一种常用的天线
    从收音机接天线的端子上,随便接出一根导线,或多或少总要起一些天线的作用。可是很好的接上一付天线,收听效果就会好得多。有些收音机制造厂规定了用什么样的天线,最好就装上一付那样的天线。一般晓得原规定式样的很少,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介绍一种常用天线式样——倒‘L’式。
    这种天线看起来像英文字母“L”的倒写,所以我们叫它是倒“L”式(图3)。在两个绝缘子之间水平的架一根导线,就是天线的“平顶”,另用一导线由水平导线的一端,接到收音机的天线端子,我们叫做“引线”。再由收音机上的地线端子接一根线很好的通地,就是地线。在收音机里面,天地线两端子间接着一个线圈,就是输入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也叫做天线线圈。
    倒“L”式天线用来接收四方播来的信号效率相当好,如果不受附近建筑物的影响,它对由平顶长线所对的方向传来的电波,接收得比较其他方向都要好些。
    信号和杂音
    天线把各广播电台的信号“拾”了进来,送到收音机去。可是同时它也“拾”到些破烂,就是我们不要听干扰信号,使得扬声器里有了杂声。
    产生杂音的电波是从那儿来的呢?简单得很,任何转动的电机,总是有火花的,一切火花都是杂音的制造者。一个火花发出来的电磁波含着很多频率,它们到了接收天线上,扰乱了有用的信号,形成杂音。收讯机的电源里面,时常在室外沿途“拾”得了不少火花干扰,像天线似的也把杂音带到收音机里来(图4)。
    天线所接收的有用信号电压,对无用杂音电压的比例,通常叫做“信号杂音比”。这个比值愈高,收音机输出愈没有杂音。如果这个比值低,收音机输出杂音就很大。图5表示受附近电力线干扰,杂音大和杂音小的两种情形。装置一付天线,应当使得它接收的杂音最少。随便接一根导线也能起天线的作用,但是它接收杂音可能很大。好的装置,要能够提高“信号杂音比”,使它接收信号比接收杂音的效率高。
    怎样使天线更有效
    效率高的天线接收信号最大,而接收杂音最小。天线的效率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一个因素是天线的长度,包括引线在内全长由8至25分尺的户外天线,比较常用。这样长的天线,往往可以拉得离开杂声来源远些。
    第二个因素是高度,天线愈高,个别信号电波在天线里感应的电压愈大,而杂声电波感应的电压愈小。
    第三个因素是天线的平顶和引线的布置位置,天线不应当靠近金属物体,它会挡住或吸收信号电波。有些在钢骨水泥房子里挂的天线,根本不起作用。天线还应当离开那些杂声来源远些(如电疗机件、电梯电动机、电风扇、电吹风、电力线等)。天线平顶的方向应当和电力线相互垂直,这样感应的杂音最小。特别注意天线不要直接贴着电力线,以免危险,引线是天线的一部分,也应当同样注意。
    第四个因素是倒L式天线的方向性,要收某一个电台,可使长平顶部分对着那个电台。要收很多方向不同的电台。就应当放在平均接收最强的方向。
    第五个因素是天线所用导线的电阻,如果导线电阻太大,感应出来的很小电压,就会很快的消耗在电阻里。因此导线上的各连结处应当焊好,把两头扭在一起的接线办法是靠不住的。
    第六个因素是装置情形,如果装置不好,有漏电现象,信号强度就会减低。所用的绝缘子须不吸收湿气(如玻璃和陶瓷),以防漏电。平顶部分要拉得相当紧,否则摆动起来有两种不好的影响,摇大了碰着任何东西就发生杂音,小摇的结果信号也不稳,忽强忽弱。
    最后的一个因素是接地线,地线实际是天线回路的一部分,它也可能“拾”些杂声。所以地线应当尽量的短,离开杂音来源尽量的远、它可以很好的接到自来水管或暖气管上,但不能接在煤气管上。管子上的油漆或锈须先刮除,然后用接触面积大的螺丝夹头和管子接好。虽说很多收音机不接地线也工作得很好,可是接了地线会工作得更好。
    天线的架设
    我们这里只谈倒“L”式天线的架设法。架设以前,应当先估计好地位的大小,和注意到影响效率的一切因素,两种典型的架设式样如图6,选两个隔得够远地位适当的稳定支持物,把第一个绝缘子一头用一段导线牢固在一个支持物上,绝缘子另一头接上天线导线,打好结,如图7,普通天线导线多用2公厘光铜线或用粗细相同的铜线,再把天线导线的另一头,接牢在第二个绝缘子的一头,这段导线就是天线的平顶。在平顶的一端附近把引线焊好,焊接以前线上的漆要刮干净。再就在另一支持物上钉牢一个小活落,拿一根绳子穿过活落接到第二个绝缘子的另一头,打好结。这时用力拉绳子到天线的水平部分拉紧后,把绳子固定在第二支持物上,结果如图8的样子,再就把引线贴着房子牵下来,用带绝缘的钉头沿线钉住。
    在进窗处由于窗子对引线有压力,容易断线。可加用一承得起较大压力的平面接线条(叫做进线板),把引线接到它的一端,另一端又用线接到收音机的天线端子上。所有这些连接的地方都要焊好。再把收音机的地线端子很好的接地。图9是进线和各种接地装置的附件图。
    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适当的避雷器,这是为了使得打雷放电的大电流可以经避雷器入地,不致损坏收音机。避雷器的接法很简单,一端接在引线另一端接地就可以了(图10)。
(本刊编译)
转帖者的话:本文仅说明了L型天线,其实也可以用T型天线,只要把L型的长度增加一倍,引入线接在此天的中点即可。

网友:
我的就是图8形状!楼顶露台。效果不错。

网友(2012-03-06):
这是个好图纸

网友:
又学习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
架设一简单的天线,胜过一级高频放大,······

网友:
没有好天线的机机,就像太监!被腌割的男人

网友:
哇! 好老的教材呀! 小学玩矿机時看到过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