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罗兰士(ITT103)晶体管收音机疑问

楼主(2011-11-11):
最近在打理ITT103晶体管收音机,故障现象是:FM收音正常,而AM均没有声音,连噪音都小不可闻。
图片:借用本坛的图片。

经过一翻折腾,发现AM的中频信号无法通过中周,见下图(图片来自本坛)

中周就是原理图中的L309/310,L312/313。
具我所知,中周的耦合有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但不知道L309/310的耦合是不是靠磁耦合,不知道中周间的磁芯有何作用。另外,我准备用国产双调谐中周TTF-2-7/-8两来对代替不知道可行否?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别急着动手,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断线,估计是槽路电容的问题,或者是电感变化失谐,我用中频扫频仪测量过。这种中周的磁芯很特别,没有专用工具调不了,所以我才想到用国产中周代替。

网友:
又看了一下电路,变频管T302工作正常么?

感觉中周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T302是正常的。我从T302集电级输入445-465中频扫频信号,收音机检波出来的信号很弱。而且中放曲线的顶点不是460K(该机的中频频率),在440K左右。中放放大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扫频信号应该从基级输入吧

不知道本机振荡有没有起来

网友:
代换槽路电容,用可变电容器调整到谐振点,再换上固定电容

楼主:
最新进展,我用TTF2-7/-8一对,TTF2-8一对,代替了原机的中周,最后一个TTF2-8中周次级重新绕了5圈,从T302基机输入扫频信号,简单调整中周,中频曲线已经正常。但是现在AM各波段灵敏度低,天线人体感应很严重。

楼主:
最新进展,国产中周代换成功。短波已经恢复正常,中波灵敏度非常低,还在打理中。

网友:
看起来好拽的机器

网友(2014-04-22):
打理好了吗?没有下文!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很养眼啊!很不错的机器!

网友:
在香港鸭寮街看见摆地摊有一台好像是一样牌子的,只是成色不是很新了,外壳绿色的,不知还在不在啊!

网友(2015-10-02):
建议 不要更换 原来的中周。。。大部分是受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