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P2豪华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1-11-11):
本人用学习业余时间做了一台2P2单管收音机,本机性能调谐性差灵敏度低但是声音绝对是上品。
配料表
电阻;3m
电容270p,5000p,薄膜可变电容233p,陶瓷微调5P/25p
机盒:经典的铁观音茶叶盒【以前盖子上面有商标扣掉即可】
磁棒:中夏牌8管收音机套件中波磁棒
线圈:1mm漆包线调谐70圈再生9圈
磁棒支架:明基笔记本电脑桌上面的档棍(时间长了桌面变形按不进去废物利用)
电子管:2p2一只(2p3也可)
管座:小七角管座(有罩)
电池:两节五号电池一节9V电池
电池盒:9v电池拆得,老式3V电池夹
电路图
准备电池盒

装入几盒

完成图

介入电池打开开关
本机器在晚上工作就对是精品声音清脆绝对是您在夜晚的好伴侣

网友:
不错!上个电路图更理想

楼主:
多谢提醒已及时修改

网友:
做的不错,已电如用到22.5V音质.音量更能上个台阶。

网友A:
2p2这么亮?????甲电池接错了?我的几乎看不出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周围够黑,照相机足够稳,曝光时间可以设定得超长,这样能照成跟照太阳似的。。。
再一个也不排除接错的可能,手册上说1.2和2.4都可以实际上是指不同的接法下。
如果两段灯丝串联(1脚、7脚各接电源一端,5脚空置)就用3V就行,
灯丝并联(1、7脚共同接电源一端,5脚接另一端)时用1.5V就行,
直接用5号电池不必怕电压太高,一个是电压范围比较高,再一个电池本来电压就不够1.5V

网友:
看出来你把1、7脚连上了,那就该接1.5V

楼主:
我的是并联灯丝接3V所以很亮就是把脚7接脚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一台好机器!赞!赞!!赞!!!长江后浪推前浪,无线电波显新秀!
顺便说一声:调谐差灵敏度低是否是磁棒线圈位置低影发

楼主:
不,我的我的就一个再生和一个调谐少了一个天线线圈

楼主:
大家的支持会是我一生的骄傲与荣幸。

网友:
小朋友做得好机

网友:
小朋友支持一下,今天在注意是老乡,无论动手能立还是发帖拍照看来都是行家了,看来这孩子有发展。

网友(2011-12-13):
参考个倍压电路解决乙电。

网友:
做的不错,继续努力。为学好各方面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网友:
做的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2012-05-15):
做的不错,但现在来看,单管机乙电还是个难解决的问题,都只能用低压乙电啊。

网友:
我看灯丝也亮的过头了,正常时要就室内灯全部关闭后才能看到灯丝隐隐发红。

网友:
用俺DIY的跟你PK一下!
说明:机壳是高地坛友的作品,俺拿来放个瓤子进去。使用机内磁性天线本地14个MW电台一网打尽。不过声音不大……

网友:
怎么样?灰常简单吧?
非参赛作品,仅供参考。

网友:
做的不错   很有创艺

网友(2013-04-05):
那个c3的地线接哪里

网友(2013-05-12):
引用 网友A:
2p2这么亮?????甲电池接错了?我的几乎看不出亮

2p2这么亮?我的也不亮!!太亮了一定有问题希望lz检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