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一个PCB专用迷你台钻

楼主(2011-11-12):
  做了线路板钻孔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手电钻夹0.8mm的钻头,钻几下就会断,想想还是自己DIY一个小小台钻吧,淘宝上买了配套的“电机连钻夹头”,没有加工设备这个东西自己不好做。再取旧的铝合金方管和木工修抽屉锁换下来的铝合金条,加工一个架子还是比较容易的事,再装上电源插座和微动开关就好了。按下钻臂就接通电源,放松就自动断电,很好用。摇臂上加了反作用力矩的弹簧,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放开摇臂会自动上升。
  我同事看见了说,你这个钻臂上下移动时钻头不是上下直线运动,侧面看是弧线运动,这个结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设计时尽量做到在钻孔的几毫米工作行程内钻臂处于水平位置附近,这样移动的弧度不大,实践证明钻孔效果很好,制作很方便。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东西不是经常使用,为了便于收藏,底座做成可以拆卸的,这样不用时可以拆开装进一个小盒子里收藏也不会粘很多灰尘。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一只白光LED,工作时照明是必须的,实际使用过数次,感觉很满意。

网友:
这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台钻能调速吗?如果钻头被卡是否需要反转退出。结构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

网友:
实用,自己制作线路板方便多了。

楼主:
这台钻能调速吗?如果钻头被卡是否需要反转退出。结构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台钻只用于PCB钻孔,钻头只用0.8-1.5,这么小的钻头钻PCB板没有发现被卡住的情况,所以没有搞倒车开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HY XHS-8-2-3赞!.jpg !!! HY XHS-8-4-1好!.jpg !!!向您学习!!!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与钻卡施怎样连接的?看看细部。

网友:
高!好!巧!妙!

网友:
和11楼同问。还想问问这个电机和钻头卡子在淘宝那个店买的,多少钱?

网友:
比我的好,我是用录音机马达装个小铜钻夹就用了。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以微小的摆动代替了直线运动,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简化了设计。对于PCB这样的微小钻孔行程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
想看看钻夹头与电机之间连接部分的结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