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废物再生,好好利用PC电源外壳

楼主(2011-11-12):
  业余DIY一些小设备最头痛的还是外壳不好解决,做出来的东西裸体的太不爽啦,所以挑挑拣拣选了个坏的PC电源外壳来改装,不错吧,里面主要零件装配图和做好的外观见下列照片。
  实际使用效果还满意,选择适合的关断电压和充电电流,按一下背后的启动开关就开始充电了,充到设定的电压时自动关断整机电源。采用这个办法是为了安全考虑,毕竟是安全第一啊。
  恒流充电是使用三端稳压器做的,使用了CPU的散热器和风扇,用热敏电阻检测散热器温度用电压比较器LM339来控制风扇的开停。
  当充电电池的电压充到设定电压值时,LM339输出截止而继电器断开市电电源使整机断电。关断电压选择开关选择的是不同的电位器分压输出,使LM339在不同电池电压时关断。电压比较器也可以选用LM393二电压比较器。
  机壳面板的美观很重要,原来前面板是很破的,可以自己设计好去扩印店冲印一张,当然也可以自己打印后封塑膜效果都很好。
  机壳做好别忘了喷漆一下,这样就基本看得过去啦。
  本作品是以机壳创意来参加比赛的,电路内容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朋友想参考可根据附图。一些参数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当然有什么疑问我在这里一定回答大家。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帖的照片是没安装完成零件时的,下面的图片比较清楚地显示里面电路构造。

网友:
好!废物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发热的在上面,有风扇还有通气孔,充电池无数次了,很好用。

网友:
散热风扇应该装在原来电源风扇位置会好点,能形成风路,对里边所有的元件都好点,全桥怕热的话就装在里风扇近的地方,其次是变压器还有板子什么的,你这样装风扇好像不起多大的作用。你看看电脑机箱的散热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你哪风扇是往里吹的,让他往外排风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道理我明白,这样装只是利用原来的没有去改了,实践证明发热量不是很大,这样吹吹已经足够了,大电流充电时风扇也只是走走停停的,外壳也不怎么热。

网友:
做的漂亮。想做一个,元器件的参数能标详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还需要哪个零件的标注?

网友:
做的漂亮,楼主真是心灵手巧!

网友:
漂亮,利用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R1---R5的参数。

楼主:
回复  qie

    R1---R5的参数。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阻的阻值都非常小,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基本都是数欧姆的串并联而成,我是一个个试验而成的,没有什么记录具体阻值,大电流档的只有0.X欧姆。
网上找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15是热敏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热敏电阻,从废的空调室内机拆下的,阻值5K。

网友:
非常好,很有启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漂亮, HY XHS-8-2-1赞!.jpg !!!学习了!!!

网友:
  业余DIY一些小设备最头痛的还是外壳不好解决,做出来的东西裸体的太不爽啦,所以挑挑拣拣选了个坏的PC电 ...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继电器关闭,在电池要满的时候,就是零界点的时候继电器会震动的,不能有效的关闭,

楼主:
这个用继电器关闭,在电池要满的时候,就是零界点的时候继电器会震动的,不能有效的关闭,
引用 网友D:

    我做另外一个类似的充电器时有发现这个问题,做这个没有发现震动,关闭很干脆,可能是滤波电容很小吧,上网查过好像这个问题不大好解决,您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D:
我做另外一个类似的充电器时有发现这个问题,做这个没有发现震动,关闭很干脆,可能是滤波电容很 ...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因为发现这问题,才问的

楼主:
我也是因为发现这问题,才问的
引用 网友D:

    改成迟滞比较器试试,网上刚找到的也许有效果。

网友D:
改成迟滞比较器试试,网上刚找到的也许有效果。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怎么懂,要多看看电动车充电器原理图了

楼主:
就加一个正反馈电阻,试试也很容易的。

网友:
精美得让人羡慕 ,问一下仪表的遮荫怎么做?

楼主:
精美得让人羡慕 ,问一下仪表的遮荫怎么做?
引用 网友E:

“仪表的遮荫”?就是像屋檐那样的东西吧?我今天才知道这个名称,就是用铝片折成角铁后剪两个90度口弯成的,由表头旁边四个螺丝固定。
谢谢无烟版主夸奖。

网友:
在风扇口加网罩防小蠊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建议很好,我已经有那种很细的过滤纱网了,准备胶上去试试。

网友:
废物利用,低碳环保,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学习了!!原来这样也行的!!

楼主:
其实做的好看些并不难,像这个“遮阴”的底座部分要厚一点,那下面这个面板内层就要垫厚点和它相适应。保持外表尽量平整,细节部分尽量做到位,最后喷漆也是不可少的,再加上打印而不是手写的面板,这样外壳就基本看得过去了。

网友:
合理利用,制作精巧。

网友:
心灵手巧,制做漂亮!

网友(2012-02-22):
回复 网友F:

    小镰又是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20586

    小镰又是什么东东!?
引用 网友G:

    小蟑螂。

网友:
手巧,资料好

网友:
有可能截至电压不准,温飘及调教的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
壳子有点成品机的范

网友H:
如果牛在大些可以做个电瓶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牛在大些可以做个电瓶充电了

充大电瓶的充电器有了,用处不一样这个摆桌面上使用很方便。

网友H:
能看看充电瓶的那个吗?提供个电路

网友:
好!废物利用

网友:
很好的利用,很好的技术!

网友(2012-03-23):
楼主制作的太漂亮了、真是心灵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看看充电瓶的那个吗?提供个电路

哦,那个是产品的充电器,可控硅调压来调充电电流的,充电电流大了噪声很大。

网友:
做得很好,不知楼主的前面板上的字体是怎样弄的!

网友:
安放的很整齐,

网友:
修旧利废,做功不错。

网友:
diy最难的就是外壳

网友(2012-12-25):
做的相当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2013-03-20):
做的不错,呵呵有时间我也弄一个

网友(2013-09-06):
厉害做的真漂亮了,废物利用,呵呵  真不错

网友:
做的真飘凉,佩服

网友:
厉害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