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不要电的磁棒双回路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1-11-13):
参赛:不要电的磁棒双回路短波收音机

      本人最近设计了一款用短波磁棒制做的不要电的双回路短波收音机,可以接收4---12M范围的短波电台信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可以只用天线,也可以用天地线,对于弱信号用天地线有较好的表现。本人用高3米,长6米的单根天线,清晰地接收到了9-10M附近的5个电台,其音量也还不错,比中波矿机要大一倍。

电路图:

     元件的选用:短波磁棒选用10X160MM , 可变电容为365P空气双连, 固定电容可以选51-100P瓷片电容,捡波用IN60,线圈和连接线用1MM的渡银铜线,耳机选用2200+2200欧头戴式。
线圈的制作:L1和L2的匝数相同,均直接在磁棒上间绕9T,每只线圈长度为3.5CM,L1在左,L2在右,L2头接天线。L1和L2相距0.5CM,L1距磁棒左边头1.5----2CM左右,具体待调试后固定,整机装在一块18X16CM的木板上。
安装完成后见图
调试方法:先接上天线,旋转可变电容,收到低端一个电台,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音量最大(L1和L2同时移动),适当调整线圈的长度和匝数可以改变在高低端的频率覆盖范围。如果有强台干扰弱台严重,可以适当增加固定电容的容量,一般最大不要超过300P。

网友:
做得好,简洁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
好漂亮啊
双回路的也像超外差那样存在跟踪问题

楼主:
谢谢支持,主要是向大家学习来了。

网友:
喜欢八宝粥盖和镀银线!

楼主:
用八宝粥盖主要是废物利用,还不失美观,见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得非常好! HY XHS-8-4-1好!.jpg
要赞!! HY XHS-8-2-1赞!.jpg !!
要顶!!! HY XHS-8-3顶!.jpg !!!
HY XHS-8-1你真棒!.jpg 要向您学习!!!
俺这村里的大爷们:
对做出要电的奖评一般——败家子、烧钱,商店多的是、几个小钱即可。
对做出不要电的大加称赞——才子! HY XHS-8-2-3赞!.jpg !环保!! HY XHS-8--4-2好!.jpg !!千金难求!!! HY  !!!
一位很有学问的大爷说:低能耗的led灯光技术出现、百年内定会有人做出不用电的电视机!!!

网友:
手艺不错,看着真漂亮。

网友:
机子确实很好,不过我想看看楼主的天线是什么样?

楼主:
我的天线是用两根木棒平拉一根长5米的铁丝,用细铜线引到房里。房屋共两层,我住2楼,天线在楼顶。

网友:
做记号   有机会模仿一个

楼主:
这个机器灵敏度较高,我用4米拖线放到窗外,可以收到2个台

网友:
做得简洁,佷精致!

楼主:
谢谢支持,希望能和大家共同探讨,不断完善

网友:
小时候曾经听说过不用电的收音机,那时还不太相信,今天看来还真是有的,不错,要是调频的也能改出不用电池的就更好。

楼主:
我实验过调频矿机对信号要求要高一些,不适合信号弱的区域

网友(2011-12-21):
我试了下你这个电路,在我这可以收到4个台,声音还蛮大的,精简实用,赞一个

楼主:
共同探讨,不断完善最好了

网友:
漂亮极了,看着特养眼。

网友:
简单的机器也做出水平来,楼主既是榜样,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网友(2012-06-08):
手工做得很好,不知道能不能带喇叭。收音机盲飘过

网友:
手艺加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