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简洁小耳放 TDA1308 只加七个外围阻容元件

楼主(2011-11-13):
闲暇用洞洞板焊成一小小耳放

IC选择TDA1308耳放专用集成块
性能描述参照手册
FEATURES
· Wide temperature range
· No switch ON/OFF clicks
· Excellent power supply ripple rejection
· Low power consumption
· Short-circuit resistant
· High performance
– high signal-to-noise ratio
– high slew rate
– low distortion
· Large output voltage swing.

电路形式

正端输入直接接地
负端输入通过一2.2K电阻接电位器
输出端通过10K反馈电阻接负端输入

为防止自激,直接紧靠在TDA1308的电源管脚上并104电容

放大倍数约5,
元件选用手边拆板旧元件,听感尚可

网友:
顶一下,1308做好了声音也是很清晰细致的...

楼主:
刚刚在网上搜一搜,
查到TDA1308的驱动能力还是一流的。
请参照下表,可以了解各个音频运放驱动能力的比较

楼主:
TDA1308输入输出皆采用场效应管,几乎能做到轨到轨的输出,低压表现突出。
大音量时,测电流才6-7mA, 使用普通五号电池也可以工作几百小时吧。

网友:
等你对比过其它集成块你就不会说它好听了。如果一点都不觉得有区别,那用的耳机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等你对比过其它集成块你就不会说它好听了。如果一点都不觉得有区别,那用的耳机估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矿坛也见到你~~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洁小耳放 TDA1308 蛮灵的。你的 PA04开工了没有?

楼主:
回复  锡钛镀锌

     简洁小耳放 TDA1308 蛮灵的。你的 PA04开工了没有?
引用 网友B:

    谢谢Sjp的关注
PA04尚未开工,正在找合适的散热器,异型的,不易加工

楼主:
等你对比过其它集成块你就不会说它好听了。如果一点都不觉得有区别,那用的耳机估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本人木耳一个,
对我来讲,难辨仲伯。
所以只是玩玩,难说听感如何,见笑

网友:
本人木耳一个,
对我来讲,难辨仲伯。
所以只是玩玩,难说听感如何,见笑
引用 楼主:

    同道中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我自觉也是木耳,但是,只要不停的听,对比听,再木的耳朵,也渐渐知道。。。。

网友:
1308确实是好片子,只不过我印象中它不能工作在+-V电源.只能单压供电.OTL输出..

所以我没怎么用这种片子做输出...虽然它的带负载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