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大环矿石收音机,向矿坛汇报

楼主(2011-11-13):
按照梁老师、qg2007老师、李老师、60年代爱好者老师、爱鼓捣无线电老师、老矿友老师、友谊电子张老师、tnlby兄、红涛兄......以及坛里的各位老师、前辈和坛友所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抽时间又做了一台大环矿石收音机。大环天线没变,双联空气可变电容采用军机电台拆机件;检波二极管采用HP5082-2835;提升电感和音频输出变压器采用仿T725变压器;接线柱还是选用音响发烧友使用的纯铜镀金直径8mm接线柱;主电路板采用绝缘性能好的电工板(300mmX150mmX15mm厚);绝大多数元器件来自友谊电子和家住寨河边。

和上次的大环矿石机相比,本次改进的主要是采用Q值高的军机电台空气可变电容;检波二极管采用高Rd的HP5082-2835;主板采用了绝缘性能很好的电工板;增加了电感提升和班尼电路;音频输出设置了低阻抗和高阻抗两个耳机插孔;整体电路的阻抗匹配较好。通过这些改进措施,这台矿石机的声音大了一些,灵敏度提高了一些,低音效果好(在收听中国之声和北京城市管理广播电台放音乐时,低音效果震撼),最主要的还是选择性提高了不少,基本不再串台了。一般情况下,白天能收到6~7个台,晚上能收到8~9个电台。但同时,微安表所显示的电流比原先低了,弱台2~3uA,最强台北京城市管理广播也才20uA。看看这台矿石收音机还有哪些问题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前辈和坛友不理赐教,在此先感谢了!

单位的工作一直很忙,生产经营、技术质量、工程项目上的压力都很大,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制作矿石机也感到比较累,但我想一定要完成这台改进的矿石机,向坛里汇报一下,才能够对得起各位老师、前辈和坛友的良好建议和友善关注。下面一段时间的制作工作要先告一段落了,主要是年底的工作更忙,以后有时间会再进一步钻研场效应管3DQ电路、调频矿石机、短波矿石机等,再向各位求教。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前辈和坛友的帮助!真心希望和各位好朋友多沟通交流 。以下是这台大环矿石收音机相关照片和图纸:

楼主:
上传图片一多了就晕,又乱了,还得请版主帮着编辑一下,惭愧!谢谢!

网友:
精心制作的典型,这种精神很使我们感动。性能可以再摩,相信能达到更高水平。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佩服!

网友:
不错!都是顶级的元器件,陈宪文电路和班尼电路都可以实验了。

直接用短波线圈或直径一米左右的铜管大环替换中波大框线圈,就是短波矿机。

网友:
让人眼馋又口水的机器,顶一个

楼主:
感谢老矿友老师、qg2007老师加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江村一树兄赞赏,有时间一定会和坛友们磨机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汽车兵兄赞赏,咱们多相互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qfree兄赞赏,您的矿石机进步也很快,咱们相互沟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qg2007老师指导和帮助!   您说的短波矿石机倒是很方便,有时间就试验一下。

网友:
矿机高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as8233639兄,您过奖了。指点我的几位老师和版主才是真正的高人。

楼主:
感谢梁老师加经验!谢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装机很注意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zhaohaitao99

    您装机很注意工艺,值得学习!
引用 网友F:

    的确要学习装机工艺和外观处理。一台成品机好工艺会有质量指标保证,好外观可以不但有实用性还有陈设性可以作为一个摆设。

网友:
严谨 规范   做得好

网友:
耀眼的极品。

网友:
工艺超好高人组装,要不断打磨总结收听经验。向您学习!

网友:
大环的电感是多少?双联儿多大?两者谐振的频率覆盖范围是多大?
不太懂,也没试验过,我总觉得室内大环是无法架设天线无奈之举,大环就是一个接受天线,并非是谐振线圈,所以矿机仍然要有与单双联谐振的线圈,以覆盖所要接受的频率范围。

楼主:
感谢qg2007版主将本贴设置为精华,谢谢您!也希望这个贴子能够为“矿石机技术区”的繁荣,增砖添瓦,贡献一点力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张老师加经验,谢谢您! 您过奖了,都是您的电子元器件给力,才造就了这台矿石机,还要向您多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YRADIO老师加经验,谢谢您!  您过奖了,这也是在矿坛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楼主:
感谢许老师xjw01和爱鼓捣无线电老师加经验,谢谢您们!

楼主:
回复 网友F:

    梁老师您过奖了。我的思路是做矿石机也像做工程项目一样,注重平面布置规整,功能分区合理,电路流程顺畅,工艺质量可靠。电路图得到了您和qg2007老师的指点,为我做好矿石机提供了最大的帮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et23v兄,以后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锄禾兄,以后多沟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tnlby兄,是您指点了我采用绝缘性能好的主板,Q值高,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fzh547611兄,一个大环天线的电感约为180~200uh,并联之后的电感值约为100uh;双联空气可变电容的单联为30pf~820pf,通过功能开关K1可以并联,则其范围为60pf~1640pf。相关技术参数可以看一下我的电路图中的说明,您点一下,就能够放大看清楚了。谐振频率范围能够覆盖中波波段522kH~1620kH,准确的说,高频达到短波2.9MH,低频可以达到长波395kH(偶尔能够收到摩尔斯码信号台)。另,大环天线本身就是电感,它既是“接收天线”,同时也是谐振电感线圈,而且具有方向性。也可以额外再增加一个耦合线圈,选择性会更好一些,但能量会有所损失,声音会变小一些。
  上述意见供参考,咱们多沟通交流。

网友:
电路方面我懂的不多不评价 光是看设计和布局就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忒有艺术感了。不能不佩服! 其实看了这矿机有点感想,做什么事情都要一丝不苟,尽量精益求精做到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赵兄 是否比较了  陈宪文与班尼电路

不加班尼电路和陈宪文的30H  灵敏度和选择性如何

只加班尼电路   不加陈宪文 灵敏度和选择性如何

只加陈宪文的30H   不加班尼电路   灵敏度和选择性如何

还有只加一个检波管而不是三个又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M:

    感谢红涛老弟加经验,谢谢!   在严禁和钻研方面,其实我做的还不够,电路理论还有不少搞不清的地方,还要继续向坛里的老师和前辈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J:

    锄禾兄您好!确实我这里没有比较所说的班尼电路、陈宪文电路等等各种工况,呵呵。我记得qg2007老师有一个帖子比较过班尼电路、陈宪文电路(电感提升)几种工况,好像是同时上班尼电路和电感提升的效果最好。至于hp5082-2835二极管,我倒是试过,1~2个的时候声音小,电流低;3~4个时声音大一些,选择性还可以;考虑到hp5082-2835二极管的Rd大约是1300多千欧,4个并联后阻抗约为300多千欧,与防T725变压器的阻抗匹配更好一些,于是就用了4个并联。  不过这种二极管还是比较贵的,呵呵,为了阻抗匹配也只好用了4个

网友:
请问  哪里有卖t725小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读过qq2007老师关于陈宪文和班尼电路的帖子,但还是想知道您的数据。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得到的数据也会有不同。所以向您询问是否做过比较。

我现在的所有连接都是用鳄鱼夹,想等到方实验成熟,做一个和您一样的大环,但大环尺寸更大些(目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矿机的吸引力  短短两个月不到  不知不觉中 我也花了几千块了  东西收集了一堆  各种空气电容就花了近三千(一算自己都觉得害怕,怎么花了这么多)。主要是欣赏空气电容的美感。

    图片中的数字就是电容的容量,单位pF。

网友:
回复 网友J:
照片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好东西啊!看来我和锄禾兄的爱好相近啊,空气可变电容我也买了一大堆, ,还有国外的,特别喜欢它们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工艺,那时候有点上瘾了。另,做矿石机可以先画个草图(电路图),请坛里的老师和前辈指点一下,方案合理后再实施,省了将来“返工”,呵呵。有了好元件,好电路,相信你将来的矿石机一定会做的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有的
  我是先简简单单的实验   比较
  最后再成型  供玩赏
  现在没急着成型   在慢慢实验比较

网友:
精品制作!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谢李老师赞赏和加经验 ,您过奖了,以后还要向您多学习。

网友:
矿机也来烧一把DX吸引.不用电和最小量的半导体吸引.最原始吸引.精良吸引.貌似最简单但最难做好最多理论吸引.线圈和空气连五花八门美感十足吸引.....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先实验好,最后再成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空气可变电容82pf和56pf的,各要10个

网友:
100件的订单我昨天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锄禾兄,是镀银的啊?我也要,马上下单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J:

10P可变电容,容量太小,只能做补偿电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N:

      学梁老师  用来调大声

   经验少   没用过   一厢情愿就买了这么多

82p和56p  用处大否?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天边的骆驼兄顶。

楼主:
回复 网友J:

    锄禾兄,我也是随便买着玩的,对我来说用处也不大。  可能以后做短波矿石机能用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J:

    82p和56p的可做“75号”电路的矿机,用处比10p的多,10p的电容量太小,做矿机几乎用不到。

网友:
这种碟片的,钢片镀啥不知道,轴承很好,并在Q表上不减Q。

就是90度调谐范围,少一半,使用时要加减速。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上去就是好东西!多大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qg2007老师这儿总是有宝贝啊, ,在哪儿买的,多大容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