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不敢想象,看看2003年的普通电池吧,难道真的是今不如昔吗?

楼主(2011-11-13):
今天看见表里的南浮电池烂的一塌糊涂,也就是用了一年左右,拉了一地,清洗了半天 。忽然想起计算器里的电池也有好多年没换了,打开看看电池,一点事也没有,仔细一看居然是2003年换的,浮想联翩啊,难道是真的今不如昔吗 ?有图为证!
徒有虚名的南浮

网友:
可能买到假货了,现在假的太多。

楼主:
教楼主一个辨别真假南府电池的办法,就是你扒开南府电池的绝缘皮,此绝缘皮是两层,一层主要是外包装的图片 ...
引用 网友A:

    我的南浮电池是在我们当地的大型超市(大润发)买的,一般我都是在超市买电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2012-03-30):
对现在的普通电池越来越没兴趣 与可充电池相比 普通电池开始变得昂贵

网友:
Nanfu我觉得很可悲,搞了这么多年,电池都做不精,居然还在大量生产这种浪费资源的一次性碱性电池,至今不能生产高质量的充电器和充电电池。

网友:
以前要的质量,现在要的数量。能比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假货啊

网友B:
真货电池过放电也会漏液,即使uA级的漏电时间久也会漏液

网友:
伤不起呀。换另一个牌子的电池吧

网友:
貌似那个烂的看起来不像是南孚电池,我就是南平的,我这边南孚电池不是这样的包装

网友:
我2005年在青岛的大型超市就遇到了假南孚,后来问了一个在天津读书的小伙,他说在北方很多假南孚。

网友(2012-08-17):
引用 网友B:
真货电池过放电也会漏液,即使uA级的漏电时间久也会漏液

真货电池,不放电也会漏液,我以前买了许多当地产的“双lu”五号碱性电池,是名牌电池了。根本就没用,放在抽屉里,没过一年,都流汤了。从此之后,就再也不买这个品牌的电池了。我在业余修理了许多机子,凡是带电池的机子,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因为使用完了之后,忘了把电池取下来,等到下次要用的时候才发现机子已经被电池腐蚀掉了。容易被电池漏液而损坏的机机如:数码相机、随身听、电子石英手表、半导体收音机、万用表、遥控器、复读机、计算器等等,举不胜举。所以对我们来说选好电池首先不是考虑电池的容量,应该考虑的是电池会不会漏液!!!

网友:
假电池比较多吧,我都不用南孚,用牡丹可能假货少,本身便宜

网友:
现在的东西让你真假难辩。

网友:
很怀念以前的锌皮的电池。没电了,打个孔放点盐进去,又有电了。根本不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