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是用松香做助焊好还是用焊膏肋焊好

楼主(2011-11-14):
大家说说,是用松香做助焊好还是用焊膏肋焊好?1是对铬铁好 2是对电子产品好?
大家在清除铬铁头的锡灰时,1是用高温棉加水,2还是用木板上在上面擦,3还是用铁刨花?

网友:
我一直用松香,助焊剂有腐蚀性,时间长了腐蚀元件管脚,助焊膏有的就是用的松香和锡球的混合物,仅供参考。

网友:
松香助焊适合长期使用

焊膏只适合临时使用,主要是针对不易上锡的被焊材料

网友:
A.一直使用松香
B.使用高温棉加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暂用松香……

网友:
时代不一样的,助焊剂有腐蚀是那种老旧的酸性或弱酸性助焊剂,用进口免洗的BGA焊膏,效果比松香好得多,当然一定要买正宗的。

网友:
焊铁用什么牌子的焊膏?

网友:
我用焊膏+棉签,焊完就擦干净,没有腐蚀。

网友:
学习一下。我觉得松香会好一点。

网友:
松香,湿的棉质毛巾抹。

网友:
松香好用,焊不上才用焊膏。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得比较含糊,得分不同的场合,因为即便是焊膏,也可以分许多种,要是焊薄铁类的,最好还是用含酸性好的焊锡膏,松香不好用,BGA用的那种也不好使。

网友:
一般就用松香!!!!!!好用!!!!!!!!!!!!!

焊膏一般不用,腐蚀电路板,元器件,还会引起漏电,会爬电,......

高温棉加水,湿的棉质毛巾抹。都不错!!!!!!!!!!!!!

网友:
家里焊锡膏好几盒,以前都用焊锡膏,很少用松香,最近自己试着做点东西,开始一直使用松香,觉得松香腐蚀小点,但也有有松香焊不牢的东西,从而认识了其中的差别!现在用一个小盒把焊锡融在松香里,时常用烙铁头沾沾,挺好用的!

网友:
焊锡膏吧我给坑了  不知道是质量问题 还是有水分 上次电池机子 换零件 结果 行锡膏 用完 通电 打火吓了一跳以为 电视玩玩了  后面叫师傅看了下 说我的行锡膏 问题 以后我也要改松香了  这个哪里卖  也是五金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