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研究一下这个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1-11-14):
最近,翻出几本我少年期间的几本小制作的书,好几本关于这类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的书中的电路都差不多。现在看里面好多电路可能是无法工作的。难怪小时候好多东西装不成功。现在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稍后我会贴出经过实验能正常工作而且性能不错的电路。
这个电路里的原件选择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检波二极管应该用2AP9,C3的容量也不妥。不过这些可以暂且不管,就认为器件正确。

用2AP9能提高灵敏度。如下图能很好工作,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

网友:
D2要用锗管2AP系列的。这样两二极管压降为0.8v左右,大于三极管be结导通电压,三极管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D2要用锗管2AP系列的。这样两二极管压降为0.8v左右,大于三极管be结导通电压,三极管才能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是大于的呀。

网友:
R2的阻值太大,即使R1调到零也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偏置电流,如果电源电压为1.5伏,R2不能大于10K。

网友:
看来,楼主遇到了李鬼著作。

网友:
我试过改成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原图没有错,D1和D2的选择和BG有关系的,早期的管子有点不同,和生产工艺有关,当时做的管子用一楼的图纸没有问题,只是难匹配,如果D1和D2的电流电压曲线斜率比BG的发射结曲线斜率要小,那么发射结的开启电压就可以控制D1和D2,反过来,如果由D1和D2控制BG,就会使BG无法正常导通,改了那张图,增加的Rx,5.6k就是用来降低D1D2的电流电压曲线的斜率,这样BG的导通电压就可决定D1D2的工作点,两者之间互不干扰。那么肯定存在一种二极管,它的电流电压曲线的斜率要比BG的曲线斜率要小,就是比较平坦的,你有时间不妨找找,测试一下。

网友:
检波管接反了吧?

网友:
能用的,你看看虽然是硅二极管,但是加了一点正向的偏置。

网友:
Rx上如果能并联上一只几十微法的电解电容,那就完美了。D2仍可用硅二极管的。

网友:
的确,我装过的不下10台机子,那只偶合电容C3我一般都用2000PF的,我试验过最少也要用680PF以上的,再小灵敏度就很低了,(有一次装四管机我曾用过10000PF的,但发现机子只有低音效果了,高音一点都没了,后改用5000PF了)但是以前的好多书上介绍的都是100P到510P的,想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下,大家一般都用多大的?另外一个问题:发现老书上给的管子的偏置电阻参考值和实际值差别太大了,经常书上说的100K左右有时只用到了20几K就可以了,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早期晶体管采用何种结构和工艺,比方合金结或者平面结,以及参杂方法,都会使得三极管的发射结导通电压有差异,一般说开启电压在0.6v-0.7v,只是很笼统的说法偏差是很大的,因此不同的发射极电流,各种管子的发射结电压是不同的,有些电流很大,但是发射结电压很低,有些电流很小,但是发射结电压比较高,对于高频小功率三极管来说,放大倍数越高,其基区做得越薄,发射区参杂浓度越高,因此发射结开启电压一般会比较高,使用数字表测试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发射结的正向压降会比集电结的要高,就是这个道理。二极管也有这样的问题,做单管机,如何匹配三极管和二极管,看运气,不行就换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