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电源制作

楼主(2011-11-15):
入门级电源制作

楼主:
基本参数:0-30V   10A  最大12A       13.8V   电流15A   最大20A        电路整理中

核心提示:
自己做电源的成本等于或高于买成品电源,外观一般也劣于成品,电源的电气性能、可靠性和制作者的技术水平、制作经验及制作技巧成正比。
个人认为DIY电源适合以下两种情况;
1、        以DIY为乐趣,把制作过程当成娱乐,而不计成本者。2、有制作电源的核心组件,如有现成的机壳、变压器、表头、整流桥等只要在化费很少费用就可制作电源者。

前段时间买了个30V5A的可调电源,拿到手里飘轻,对于我们这些人,手事闲不住的,什么东西都要看个究竟,打开一看,86*40的变压器,调整管用了一只10A的塑封管,10CM*10CM厚2.5MM的铝板当散热片,有个仪表风扇对着它吹。当时我差点晕倒,这就是所谓的国产优质电源吗?再说功率也不够呀,如果按5A算不考虑效率,变压器也得5*30=150W ,可这个变压器最多也就是 65w,真不知30V5A是咋来的,何况一开电源风扇就转,吵的人心烦意乱。看到网上好多朋友都在自己做电源,好生羡慕,自己手也痒痒的。由于自己知识水平有限,于是决定做一台入门级的电源。想法是做一台双路输出的稳压电源,采用较大的散热片,并裸露到外面以利散热,这样就可不用风扇散热。一路30V10A恒流、恒压可调电压输出,做实验和维修用,一路13.5V15A固定电压输出,做通信设备电源。
一、机壳
机壳用2只报废机架制作,全铝2.5mm厚,有散热孔,利于散热,按尺寸裁剪好后合并而成,用1cm*2cm铝条加固,组合成U型,面板和后板也用2.5mm铝板做成,用螺丝固定,直接用散热片做上盖,这样的机壳优点是简单易做,缺点是接线困难,犯了接线短而简洁的大忌。没做时想法很完美,但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手头工具有限,机壳做起来颇受波折,外观和想象的有不少差距。
二、核心组件
变压器分别用2只功率为350W的变压器,铁芯是114*70,其中一只是朋友给的成品,输出2*19V,电流并联可达15A以上,我怀疑这只变压器就是拆自通信电源。另一只自己饶制,铁芯同上,由于是拆机铁芯,B值取的较低为9000,计算下来约2圈1V,次级为15V、23V、35V,另绕14V*2、和12V小电流绕组。15A输出用100A1000V全桥整流,调整管用一只2DF20推动两只50A200W达灵顿MJ10015。10A输出用1个35A全桥整流,调整管用一只3DF20推动四只3DF20,散热采用35CM*25CM*4CM散热片。
三、电路选用
电路网上很多,也不乏成功之作,考虑在三,还是用小尚弟的电路,并且购置了他的套件,为什么选择小尚弟的套件呢?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套件用的人很多,说明电路较成熟,二是本地经济不发达,购买元器件实在困难,小尚弟的套件配置齐全。
调试过程可看小尚弟的介绍,网上也有很多。
四、13.8V通信电源
13.8V线性电源电路网上到处都是,我试验了317、7815、LM723、WB724、TL431扩流,个人感觉LM723和TL431电路最好,尤其是TL431电路简单易做,本电源采用TL431扩流,调整管用一只2DF20推动两只50A200W达灵顿MJ10015。我们都知道通信设备价格昂贵,万一电源调整管击穿,设备过压损坏,损失惨重,因此过压保护是通信电源必不可少的部分。本电源过压保护电路较为简单,采用15V稳压管+继电器的电路,反应速度较慢,是这个电源最大的缺点。

网友:
电源的制作
技术贴 ,搬个凳子占位

网友:
快上图纸,观摩一下

网友:
这个看这厉害

网友:
应该算重量级的。等候上图和制作介绍。

网友:
用料扎实……

网友:
坐地上慢慢看

网友:
这要是入门级,我就可以去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壳不错,高端入门级电源。

网友:
这么强大,怎么能说是入门级的呢,你叫我们用317的菜鸟大队情何以堪???

网友:
厉害啊,这也是入门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