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个1875的功放。发个图大家看看

楼主(2011-11-17):
我用了个拆机的铝的被裁成L型的底板,功放拆机的1875电路,加上成品音调板,电源部分用了两个进口拆机的15V2A的开关电源,顺向串联成正负15伏《现在调为17.5V使用。前级和功放均用这17.5的电源,功放无本底杂音。实际使用近一年了效果很好,一定量的提升低音后音箱放音强劲!音量最大时电源用数字表看都纹丝不动!!效果满意也无开关干扰!音箱为两分频自制的带倒相孔的小箱子低音5寸。但配合这个功放的效果绝对说得过去!!

网友:
做了很多套集成功放,但从未用过开关电源。有机会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眼馋,有时间一定搞个玩玩

楼主:
我个人感觉开关电源用在功放非常好,我这个不但没杂音,而且前级音调板也直接用这个电源,还是稳压的,目前功放和前级都工作在17.5V非常精确,音量足够,发热还小!!!两个开关电源每个是15V2A的。大音量时,电源和功放都温热,很均衡,没有过热现象

网友:
加磁环有效吗?
貌似散热器巨人一个,住不进该小屋吧。

楼主:
开关电源输出加磁环有点效果,《反映在示波器上,听是感觉不到的》输入线的磁环是心理作用吧,真实作用我没考证!!!另外这个散热器也不大,有一把钳子作参照!

网友A:
不错  还是分体电源滴 用开关电源做电源还是要得的  不过质量要选择好一点的  否则装进机箱可能有干扰

网友B:
支持开关电源的摸索运用

楼主:
要选就选进口设备或仪器上拆解的电源,性能高,干扰小,我就碰见过实际使用可以说没干扰的开关电源,因为对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没间干扰!!

网友:
电源比较牛

楼主:
这就是我以前做功放的开关电源是正负25V的

楼主:
进口无风扇开关电源,不知原来干什么的,但用料很不俗。外壳和每个螺丝都是不锈钢的,磁铁吸不上。内部多层玻纤板,开关变压器是铜膜绕制!零件一部分是西门子的,弄到两台打算串联后做功放电源,每台电源都有500瓦以上的功率。我想用在功放上肯定小菜一碟,

网友:
要选就选进口设备或仪器上拆解的电源,性能高,干扰小

学习了。

网友:
开关电源出来的声音不好听,还是使用模拟电源吧,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不过要看原来是做什么用途的  如果是充电用的 那就要不得了

网友:
楼主的电源亦属甲A

网友:
顶楼主,1875做好了声音还是很好的!

楼主:
虽然用开关电源,但选择开关电源很重要,有点电源一工作对卧室的电视,收音机都有干扰,那样就不能用,比如国产电源,和一部分进口设备上的电源都不行,干扰大,选那些对周围无干扰的,输出再用示波器看看合格了在用,声音嘛讨好耳朵就好,所以我装上了音调控制!对音箱,对音乐,对自己的耳朵都是一种弥补,和中和吧!!

楼主:
再有开关电源供电的功放不宜用太大的滤波电解,要用高频特性好,容量适当小些的好。开关电源都是带接地线的,一定接好,

网友(2012-03-24):
值得尝试的,有稳压的电路

网友C:
5V的开关电源能改成25V输出吗?

楼主(2012-05-21):
电源带稳压还是不错的,。5伏开关电源是不能改成25V的。差距太大可以找现成的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点功夫呗。
第一、重绕次级。注意,不是5倍的关系。要扣除整流管饱和压降后的计算值(如:(5-0.7)x ...

谢谢朋友的不吝赐教,受教了,有时间改装下。

网友E:
开关电源对收音机有影响吧?

网友(2012-11-14):
请问楼主1875和楼主淘来的发烧功放比如何,喜欢那个的声音

网友:
不看好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对收音机有影响吧?

开关电源对收音机有干扰

网友(2014-09-13):
   我也买了2个 19V 2.6A的开关电源  准备 做1875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开关电源的摸索运用

英国很多知名昂贵功放和cd都用开关电源!

网友:
我也做了个,但缺个功放外盒,没办法只有装低音炮音响里了

网友(2014-10-30):
   皇冠的一些高端功放里面都用开关电源,放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模拟技术,效果也可以很好,但那开关电源的电路不是一般的复杂!技术加成本才是王道!

网友:
用变压器简单,环型、R型都好看!

网友:
打算淘2个19V笔记本电源带1875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还是分体电源滴 用开关电源做电源还是要得的  不过质量要选择好一点的  否则装进机箱可能有干扰

两个开关电源做成功放的正负电源,真心不敢玩!建议电源做成后,测试仪下功率。以前玩过,待机功率有40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的开关电源能改成25V输出吗?

不可以的,正常情况下,5V能做到8V就很不错了。大了,负载带不起

网友(2014-12-08):
开关电源好大个啊,用工业扁铝壳的或者笔记本电源多小点了

网友:
我的惠威也是1875,感觉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无风扇开关电源,不知原来干什么的,但用料很不俗。外壳和每个螺丝都是不锈钢的,磁铁吸不上。内部多层 ...

对啊,用开关电源做功放电源很牛的

网友:
强人 顶顶 楼主很给力 呵呵 小白开阔眼见;了

网友:
来学习看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