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经典的单管机电路

楼主(2011-11-19):
【求】一个简单经典的单管机电路

锗管硅管的都好,材料基本都有。

做单管机有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

之前做的一个单管机声音非常小,而且磁棒得靠近高扼圈才会响,这是为啥?用的是成品中波线圈,大概50圈6圈这样子。。

网友:
硅管和锗管的的单管机图各给你一个,至于高扼圈离磁棒近声音响是再生在起作用。

网友:
再给你发一个可以采用低阻耳机的单管机电路图

网友:
经典单管机电路图,比如636,68-1,等等。
建议还是做老锗管3AG型高频管来复再生式的,经典,声音好。

网友:
经典单管机电路图,比如636,68-1,等等。
建议还是做老锗管3AG型高频管来复再生式的,经典,声音好。
引用 网友A:

636和68-1来了。

网友:
单管机还是68-1的性能最好。

网友:
单管机还是68-1的性能最好。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是关键。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是关键。
引用 网友C:

    636 的制作要比68-1要简单一些,关键就是不必制作高频变压器,其它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今天先做个636。。

楼主:
下午用636的图做出来只能收一个强台。。而且声音还不大。。电流已经不能再往上调了(1mA差不多是最稳定了)。
晶体管用的是3AG22   2AP9

麻烦大伙儿给找找原因。。

网友:
磁棒和再生很重要,只要机壳允许,尽量用Φ10圆磁棒长磁棒.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二个图的电源是否反了?

楼主:
用绿点的3AG22会不会贝塔值太低?貌似也不至于强台也真么小声吧。

网友:
回复  HRB7586

    第二个图的电源是否反了?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图是采用9015PNP型硅管制作的单管机,电池的极性没有错,正极应该接地。

网友:
下午用636的图做出来只能收一个强台。。而且声音还不大。。电流已经不能再往上调了(1mA差不多是最稳定了) ...
引用 网友E:

    不了解你的接收环境,如果接收条件还好的话只能收一个强台似乎不应该,不知有没有加再生,如果没加,加了再生后灵敏度会有显著提高,加不加再生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