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再做三灯再生机

楼主(2011-11-19):
既上回参赛的大八角三灯机不成功,但又想听听再生机的风采,所以又制作了一台三灯再生式收音机。
6K4+6Z4+6P1,
输出变压器是小电源变压器。
波段为中波。
线圈是磁棒的。三个线圈。一个小的是再生圈,两个大的是相连的调谐圈,一个调谐圈与再生圈放在一起,调节另一个便可以调节频段,所以如果收音机在某个频段变现不佳(再生式收音机都会有点这个问题比如“死点”)可以调节一下这个线圈便可把你要收听得台移到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好的地方收听。清晰、不串台
调节再生的是10K多圈电位器,转同样的角度下电阻变化比270°的电位器小多了,方便调节,解决了再生不好控制的问题。。
现在还不太完善,灯丝还用的是外接电源,等买来了变压器就装上,就用本机电源了。
能收约10台(在楼房里不接天线的情况下)

楼主:
外壳处理的还不太好,但收听效果不错。图中的音量电位器还未接上。
只好等下周处理好了再上图。

这回参赛这只是个小制作而已,精彩的还在后头,敬请期待!

网友:
这个就非常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比原来那个好多了。。。

再上个电路图

楼主:
还没做完呢。但是现在可以听。

楼主:
用的是这个线圈

淘宝上买的。

楼主:
我把这个线圈的那个小线圈拆去一些。留下3圈,用蜡粘住。作为再生圈。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怎么代替的?【用一个老古董有点奢侈】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12v小变压器,

“老古董”线圈三块钱一个,不用白不用…

把电源装上就行了…

网友(2013-03-23):
又见技术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