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利用闲置元器件做了个小电源

楼主(2011-11-19):
最近做了个小电源,发上来凑凑热闹。照片是手机拍的,帖子也是用手机发的,就不图文混合排版了
      绝大部分元器件都是拆机的,基本没有新件,制作成本非常低。变压器、主回路整流管、主滤波电容、散热器都是拆自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上加绕了几十匝作为辅助电源。4007都是节能灯上拆的,机壳是一个坏交流调压器的。调整管是一个断了脚的IRF540,把GS引脚处的塑料用钻头钻掉一部分,焊上引线继续使用,D极直接焊在散热片上。
     电路是自己设计的,采用431加MOS的形式,可以做到较低的压差,使用辅助电源,可以从零起调,并加入了恒流。交流输入采用两段电压继电器自动切换,大大的降低功耗。
      电路很简单,原理就不分析了,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调压部分,比常见电路多了一只三极管Q3,防止电位器中心抽头接触不良输出电压过高。正常时Q3是截止的,当电位器中心抽头接触不良或开路时,Q3便会导通,输出电压降低到0.7v左右,防止烧坏负载,这可是本人累死N多脑细胞才想出来的。
      输出电压:0-18v
      输出电流:0-1.2A
      实测输出电压非常稳定,空载满载电压纹丝不动(用Vc9806在电路板输出处测试),最小恒流5mA,这受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换用不同运放最小恒流会改变,试验了几个358,从几mA到30多mA不等。

楼主:
电路图是做完了后根据实际画的,以备以后维护使用。

网友:
不错不错,外壳喷漆一下,底下装四个橡胶地脚就更美观了。

网友:
做的可以特别是用分立元件做的!设计比较好的是高低压转换,这样一来在低压时输出较大电流时调整管发热就不会太大!

网友:
东西不错,做的不错,就是这壳子不太给力!呵呵呵

网友:
刀功了得!

网友:
厉害厉害,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变压器限制,只有1.2A

网友:
给力啊,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功夫,不要壳子更好啊

网友:
高密度!工作稳定就好……  先回贴 然后在分析电路

网友:
原理看不明白,高人给讲讲!

网友:
能不能去掉辅助电源,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想去掉哪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去掉继电器电路,电路哪些部分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有那个MOS管能不能换成3DD15,怎么换?

楼主:
回复  benli

    如果去掉继电器电路,电路哪些部分可以去掉?
引用 网友B:

    以u1-1为中心的电路全部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benli

再有那个MOS管能不能换成3DD15,怎么换?
引用 网友B:

    可以,需要用一个8050和3DD15D接成达林顿的形式。把上面红框内的换成一个电阻就行了,不要继电器可以把下面红框内的去掉,不过这样这个电路就毫无优点了,不如用317。

网友(2011-12-19):
回复 楼主:

    多谢指教!

网友(2012-01-31):
废物利用啊,不错够节约

网友:
我也想按楼主的图作一个,但有一个地方不清楚,所以还要请教楼主:U2:TL431的第1和第2脚接在一起.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楼主的图整理了一下,请楼主审核是否有错误.没错误的话,就作几套板出来,送给需要的坛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板草图出来了,等楼主确认没问题,就发出去做PC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自己都画错了。
还有7805,c10,R7的地为输负极

网友:
按照benli老师的指点,重新整理原理图和PCB图,供需要的朋友参考,过段时间就请PCB厂帮我作几块板.

网友C:
我把原理图和PCB图打包上传,供有条件的朋友作样板,请使用PADS2005(或以上)的版本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做的很漂亮,Q1的插座最好调整下按照管子的引脚GDS的顺序,VR5也做成引出到面板安装的电位器。
    R13的阻值不对,可能我写错了。R21不必用,短接。
    7805的地和输出端电容的地应当接到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29# 30#贴子中的文件已经按benli老师的提示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很多元件的数值都是很灵活的,可以根据手中的来用,我一向是按照手里的东西来做电路。

网友:
见低矮歪就顶!!!!!!!!

网友(2012-06-05):
引用 网友D:
PCB板子做成了吗?有没有套件?

没套件,如果有需要的PCB的,我可以请人帮助作,但没那么快,要等机会.

网友:
请教下楼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断脚都能利用,不是一般的高阿!!

网友:
有辅助电源, 输出更加稳定, 也算专业电源了, 制作水平高, 加上闲置零件的利用到位, 电源这东西, 利用率较高, 看看想想, 很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把原理图和PCB图打包上传,供有条件的朋友作样板,请使用PADS2005(或以上)的版本打开.

PCB板子做成了吗?有没有套件?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呵,佩服有技术的人

网友:
看这样下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2012-07-05):
自己动手,劳动最光荣!

网友(2012-08-1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功率管能用IFR830代换吗

网友:
好,很好,全手工,很费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需要用一个8050和3DD15D接成达林顿的形式。把上面红框内的换成一个电阻就行了,不要继电器 ...

benli老师;你好我也想用手头元件做一个从0V起调的电源,我用绘图助手拼凑了个图,格式不对发不上去,能发到你邮箱吗?想请你给看看。电磁炉上的门控管可以用吗?

网友:
真不错,下了你的原理图学习中

网友:
人靠衣装,金屋藏娇,楼主的作品外壳好像是冰箱旧稳压器的,要是稍微讲究一点就好用又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