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1.2V-20V实用可调电源

楼主(2011-11-20):
总想有一个趁手的可调电源,可惜市面的可调电源质优的昂贵,廉价的劣质。所谓求人不如求己,翻资料,找图纸设计电路。
也准备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第三届DIY大赛举行之际,一显身手,顺便将我的快乐发给大家分享。
     我的一贯设计理念是:电路简单明了,易于推广。尽量使用通用元件,易于维修。
我设计这个可调电源主要自用,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机壳是塑料的,安全工作温度不能太高。2、效率不能太低,DC-DC正好。3、布局工整,维修方便。
4、指针表简单可靠,布线方便。   5、1.2-20V、2A基本就够用了。   6、外接笔记本电源。

主要工具:尖嘴钳,螺丝刀,电烙铁,锉刀N支。

第一张原理图
第二张PCB底图
第三张PCB正面
第四张开孔很费劲,求掌声!哈哈
第五张安装后的面板
第六张内部布局
第七张全家福,这回笔记本电源用途广了。

电路在限流方面比较有亮点,完全可以引出电位器外置,随意调节限流值(0-2A)我暂时内置,就调在最大值2A使用了。

网友:
手艺好,壳不错

网友:
PC817是什么东西?最上面的一只三极管,你确定没画错吗?最好解释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
PC817是什么东西?最上面的一只三极管,你确定没画错吗?最好解释一下电路原理。
引用 网友A:

    pc817是光耦,那只三极管没画错,用来产生一个相对不变的电压(0.6-0.7V左右),给下面那只三极管提供一个基极偏压,通过调节电位器,可以调整过流保护的动作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是当稳压管用,是吗?那个电感是什么用的,有什么要求。也想做一个,很实用的,最好在敷铜板上标出原元件位置。

网友:
2576属于开关电源稳压芯片,这个电感是用来滤波的,并且再开关导通是存储能量,而在开关关断时释放能量。在这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件。不能简单地用一色码电感替代。而要有足够的电流,且在规定的直流电流通过时不能饱和(所以其磁路都不是闭合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磁路饱和)。图中那个LYN001  T2C就是这个电感。

楼主:
PC817是什么东西?最上面的一只三极管,你确定没画错吗?最好解释一下电路原理。
引用 网友A:

难得新手关注,自然要回复新手一下 PC817是4端光藕,用来传送隔离信号很方便。
详情请百度PC817

最上面的一只三极管是接成稳压管的工作模式。三极管bc短接时相当于一个特性比较好的稳压管二极管,因强烈的负反馈具有更好的工作特性和温度稳定性。
详情请百度三极管bc短接

楼主:
这个PCB图和实物稍有不同,实物图在它基础上有改进供参考
PC817图片

网友:
很想也做一个,找了一下,请帮我看看,我这两个对不对PC817, LM257, 电感不知象这样的能不能用?谢谢解答。

楼主:
PC817-ok.有点的是1脚。 LM2576-ok。电感对效率影响比较大,这个电感不好说,估计也行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导。

网友:
这电感一般来说不能用,因为磁路是闭合的,很容易磁饱和。当然输出电流比较小时,只要不饱和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2576好象有好几种,我这种12V的不知用你这线路是否可以调压?

楼主:
2576好象有好几种,我这种12V的不知用你这线路是否可以调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LM2576T-ADJ ,你那种LM2576T-12你那种是固定12V可能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我今天也查了一下,只有ADJ的才叫可调的。
但看了内部结构发现,定压低的可以调高,定压高的不能调低。
定压内部下面电阻是1K,上面3.3V的1.7K, 5V的3.1K,12V的8.84K, 15V的11.3K, 所以定压的只要从4脚加一个电位器接输出端就可以调高,如要15V则串(11.3-8.84)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错,跟那个m8v系列的比较哪个好些?

网友:
楼主厉害!还用了光耦!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电路是限流还是恒流?

楼主:
这个电路是限流还是恒流?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我只能简单说稳压电源一般都是限流保护,但对本机来讲限流=恒流。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我只能简单说稳压电源一般都是限流保护,但对本机来讲限流=恒流。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的保护电路能否像1718一样,在恒流状态下能稳定输出。而不是切断

楼主:
本电路是限(恒)流保护,非截止保护。在恒流状态下能稳定输出。而不是切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板子立起来放前面,笔记本电源放后面应该能装进去吧?

楼主:
其实装进去很简单,关键我那个电源是多用途的。不能装进去,要不我本子用什么?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LM2673+LM358,恒流效果不好,在某个电流值有振荡(纹波较大,>100mV),只好放弃恒流;不知LZ的纹波如何?

楼主:
我这个加了2级滤波输出是很稳定的

网友:
0.33r的电阻是不是很好找?

楼主:
0.33r的电阻是不是很好找?
引用 网友D:

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A:
pc817是光耦,那只三极管没画错,用来产生一个相对不变的电压(0.6-0.7V左右),给下面那只三极管 ...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电路图

    请问输入端那个'sip2;是个什么

网友:
这种机箱哪里有,多少钱?

楼主:
楼主那个电路图

    请问输入端那个'sip2;是个什么
引用 网友E:

SIP2就是一个输入插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习者,谢谢了,你那种机箱哪里有卖?

楼主:
就是在掏宝买的,搜索塑料机壳

网友:
电源做得不错。

网友(2011-12-22):
印刷电路设计得很工整,刀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也想做一个,请教:哪个接成稳压管用的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我有个7A多的电源,想输出电流做到7A,哪些元件值要调整?

楼主:
回复  tyf3792

你好,也想做一个,请教:哪个接成稳压管用的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我有个7A多的电源, ...
引用 网友F:

这款电源受IC所限,最大只能3A,无法输出7A的电源。

网友:
做的可以!不错!!

楼主:
印刷电路设计得很工整,刀刻的?
引用 网友G:

惭愧手工一般,设计上我确实构思了很久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变压器,是直接接220V吗?

网友:
输入,输出,各哪儿?

网友:
10楼感觉有问题 该2576不是可调整的应该是固定输出的 ,可调是ADJ的

网友:
请问最上面的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好像没注明。谢谢

楼主:
为什么看不到变压器,是直接接220V吗?
引用 网友H:

第七张全家福,这回笔记本电源用途广了。

网友(2012-01-21):
请问最上面的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好像没注明。谢谢
引用 网友I:

什么型号呀?

楼主:
请问最上面的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好像没注明。谢谢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是S8050、S9014、普通稳压管、TL432、普通二极管都行。主要做稳压管使用要求并不太高TL432、TL431最好。

网友:
做的好  改天也学做一个

网友(2012-04-12):
楼主做的非常好,也想做一个。D1 4148 工作电流多大啊?

楼主:
实际用的是大电流二极管,D1 4148 只能100ma

网友J:
1,你的原则“电路简单明了,易于推广,尽量使用通用元件,易于维修。“很好。但是你的实际电路违背了这个原则,其实,你的辅助电路应该全部舍去。
2,从大家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你的电路图太难看了,不说根据这个图看不懂电路工作原理,就连输出端都找不到哦。
3,LM2576工作原理与应用举例,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6728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你的原则“电路简单明了,易于推广,尽量使用通用元件,易于维修。“很好。但是你的实际电路违背了这个原 ...

兄弟作为一个参赛作品,你认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东西拿得出手参赛吗?
辅助电路只是用来调整最大输出电流的。如果全部舍去,那就是经典电路了。
超级简单电路,我还费这事做它干嘛!
这个电路用我的眼光看已经很简单了,连PCB电路图我都给了。很容易看懂的电路。
你看不懂的话,就只能通过努力学习基础电路,提高自身电路分析水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作为一个参赛作品,你认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东西拿得出手参赛吗?
辅助电路只是用来调整最大输出电 ...

别人的话都没有看明白,就发言驳斥,也太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吧,够意思的啦,我不与你争论的。

楼主:
你仔细看看5楼qzlbwang 朋友的回复,就会发现qzlbwang 就能看明白我的电路设计理念。
其实很多人都看的懂得这个电路,只不过看得懂的基本都不问,因为电路确实很简单。

网友:
想要个PCB黑白图,做一个

网友:
2576性能怎么样呀

网友:
看看,学习,需要时也可以做

网友:
楼主,才看到啊,很想跟着您学习啊,俺也想做一个啊,希望您能帮助啊,先谢谢啦!

楼主:
不明白的朋友随便问,有时间一定回答

网友K(2012-05-26):
三极管的发射极朝哪里?
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的发射极朝哪里?
没看到。

红色的是发射极 ,根据电路分析也能判断出的

网友:
做得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2-08-12):
电路有点特色!赞一个。

网友:
一楼原理图中,滤波电容C2的正极,是不是应该接到0.33电阻和电感相连的点上呢,或者在这里在加一个滤波电容。我这段时间做个一个相似的分离件的线路,开始也是把滤波电容放到电流取样电阻后面,这样的话取样电阻中流过的是脉冲信号,取样电阻的感性有很大的影响,导致检测电路不能正常稳定工作,我试验把滤波电容放到电感后面取样电阻前面,就完全不存在改问题了。

网友:
取样电阻的感性是一个方面,我试过几个无感电阻,还是没解决问题,试过在电阻上面并电容,短路交流成分,还是不如在取样电阻前面加滤波电容彻底。即使电阻无感,三极管T1基极得到的信号还是脉冲方波信号,该信号即使平均值电压较低,也很容易因为较高的尖峰脉冲导通三极管,不如取样信号为直流成分来的稳定,三极管的导通程度更接近于输出电流的正比。

以上意见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看法,未必正确,本人没试验过楼主这个线路,楼主的线路工作状态也可能很好。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试验在电感的后面加个滤波电容试试,几百uF的高频低ESR电容就行。

网友:
不错,不错,就喜欢这样简单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74楼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其实不是无感电阻也无妨,开关电源这东西PCB布线很重要的。实际电路我加了电感滤波的。实物上就有,不过说实在的,加它等于锦上添花。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

网友I(2012-11-26):
我做了这个电路,现在问题是带不到1A的负载时,电压输出从5V变成了3V,为什么呢?负载取消后,电压又一点一点的上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做了这个电路,现在问题是带不到1A的负载时,电压输出从5V变成了3V,为什么呢?负载取消后,电压又一点一 ...

可能是储能电感 线径太细或电感量不够吧

网友(2013-04-07):
买了几个 LM2596  也想做个玩

网友:
我也有个和lz一样的壳子,但里边只有一个12服的开关电源。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又是一个kis-3r33s的改造应用呢,呵呵,不过lm2576也是经典神器,呵呵

网友:
看来我就从这入手了,不懂得再麻烦楼主,呵呵

网友:
LM317 比较好用

网友(2013-05-21):
4148二极管能通2A的电流???

网友:
好功夫,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