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源的高压扩展插件

楼主(2011-11-22):
  有了自己的基准电压源之后,就希望有一个附加的插件,使电压升高十倍,这样对于原先0.1V~10V范围的基准电压,可以扩展到10V~100V,这样就将校准万用表的档位从200mV~20V扩展到200V档。

  插件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V~20V,输出要求为10V~200V,升压比为10。由于电压比较高,负载电阻规定最小为2MΩ,既在200V输出时的最大负载电流为100µA。基本上所有的手持式数字表和灵敏度为10KΩ/V以上的指针表都能作为被测负载。

  电路的基本原理如下图:

  运放的供电是24V,最高的输出电压限制为22V。BG1是共栅接法的升压级,由BG2跟随输出并将输出信号负向反馈到运放的输入。BG1的栅极接24V供电的中点,因此运放的输出变动范围在8V~12V之间。

  完整的电路如图:

  其中斜向红线的右侧是高压扩展插件的完整电路;左侧是在板的高压发生器。

相关参考:
  简易基准分压源
  变换器磁芯匝数的简易计算
  VIPer22A的低压/微小功率应用

楼主:
电路说明:

  图中C11是电压级消振电容,使用的是高压瓷片。

  R8和R9是实现比例升压的关键器件。R8、R9、P1串联的总阻值是200KΩ,最高承受电压是200V,因此流过的电流为1mA,总功率达到200mW。由于考虑的是廉价方案的实现,因此电阻器都选择了国产RJ14型1/4W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器。由于电阻器在承受功率时必然产生热量,而热量又会对阻值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基准设备使用的部件,有必要解决因温升而产生的阻值漂移问题。

  对于升压网络中的比例电阻R8和R9,要求在施加功率后的温度升高是一致的,这将保证在同样的温度系数下有同样的阻值变化比例。RJ14型电阻器的温升因子为0.22°K/mW。R8的阻值是R9的九倍,承受的功率也是九倍,这样在同样的电流流过R8和R9时,R8将产生九倍于R8的热量。按图中参数,显然R8上的功率将达到180mW,R9上的功率为20mW。按温升因子计算,R9的温升为4.4°K,R8上的温升为39.6°K。如果电阻器的温度系数为50ppm/°K,那么在环境温度不变的情况下,一旦R8和R9通电,R9产生的阻值漂移为220ppm,R8产生的阻值漂移为1980ppm,而结果就是R8和R9的比例大大偏移了预定的要求。

  解决的办法就是将R8拆散,由九个180KΩ的电阻器通过三串三并组合而成。这样R8的每个电阻器规格都与R9相同,发热量一致,漂移也趋于一致,比例就趋于一致了。下图中的数据是对R8、R9、P1的测试记录,R9是实现电路中的R8,R10是实现电路中的R9:

相关参考:

  简单有效测量电阻温漂的一种方法
  总结一下温度测试所用的工具
  简易基准分压源

楼主:
测试状态下的板子:

和基准分压源的组合状态:

高压发生器磁芯从EE13换成EE16后,在200KΩ负载上的输出电压:

高压插件的输出信号示波器观察,X轴为5µS/Div,Y轴上部是5mV/Div,下部是20V/Div:

  上部曲线是输出中的噪声,最大幅度约7mVp-p,折合有效值约1.17mVrms;扩展器电路处于无输入时的中点约119V,则噪声为9.8ppm,或-100dB。这是测试时达到的最好指标。

相关文档:

网友:
我觉得,BG1提供的增益有可能太大,对整机稳定性没有好处。BG1有了大增益,开环增益变大过多,而且GB1本身的相频特性也不一定很好,最终对性能没有好处。
在BG1源级串个电阻,我觉得更合理。运放的开环增益一般是够用的,不一定有必要增加过多增益,满足本电路要求的10倍升压放大即可。反馈回路再衰减10倍,整个闲环,增益基本不变,保持运放原有的原定性。

还有一个问题,BG1栅级所接入的阻抗有点高,低压高阻抗一般容易引入高噪声。如果有示波器观察,很容易发现基准输出含有较多中低噪声。

网友:
我用教科书上的共射放大器也做过一个电压基准的高压扩展

共射放大器仿真

高压基准扩展的仿真

实际制作,200V 直流电压通过将一个 15V 1W 的小变压器反接,将电源电压(AC 15V)升压为 AC200V up,其实这样反而方便、干扰小;比例电阻使用 10 个 10K 的小红袍,三极管是仙童的高压放大管 MPSA42/92。

以 7651 作为外部基准输入,观察其输出

断开外部基准,使用板上内置的 LT1236-10 基准

楼主:
我觉得,BG1提供的增益有可能太大,对整机稳定性没有好处。BG1有了大增益,开环增益变大过多,而且GB1本身的 ...
引用 网友A:

您说得对,但是升压措施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合适,BG1主要是用来获得电平的移位,共栅连接的高反压管子比较容易获得。稳定性的问题,额外的增益只要采取消振措施就可以解决,不是难点,图中的C11就是用来矫正相频特性的。源极可以串电阻,但是实测没什么作用,而且因为栅极箝位的作用,阻值不可能很大,电压增益仍然存在,这样反而增加复杂性,一个C11可以完全解决问题。另外,如果不用C11,那么靠BG1源极串电阻也不能解决相频特性的问题,因为BG2的输入电容非常大,波德图改变很大。

BG1栅极的输入阻抗也不是问题,C11的负反馈将它压得极低。栅极接到电源中点的180K电阻就是普通的金属膜电阻,实测噪声并不是很大,在输出中的电源纹波电压幅度都要比它大。这是专为插件做的低纹波电源的测试图:

其中X轴为2mS/Div,Y轴上为5mV/Div,下为500mV/Div。上部是24V电源输出纹波,下部是24V电源的输入纹波,幅度为650mVp-p。

对于100Hz纹波,输出曲线的扫描线中心值为0.35mVp-p左右,折合有效值约为58.33µV。0.1Hz~100Hz之间的噪声,在我的示波器上无法观察到,这要使用长余辉或者存储示波器才行。不过因为扫描线的显示很稳定,所以这一频段内的噪声还不至于影响到出现抖动,因此主观认为其幅值小于100Hz纹波。

楼主:
我用教科书上的共射放大器也做过一个电压基准的高压扩展

共射放大器仿真

高压基准扩展的仿真
...
引用 网友B:

用共射放大器形式来做高压扩展不太合适,应使用共基形式,这样可以压低电流增益到1以下,并充分利用基-集结的高反压能力。场效应管也是同样道理。

楼主:
... 实际制作,200V 直流电压通过将一个 15V 1W 的小变压器反接,将电源电压(AC 15V)升压为 AC200V up,其实这样反而方便、干扰小 ...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我考虑过,因为高压下的工频纹波不容易解决,所以最后权衡的结果还是采用了高压发生器形式。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DO30校验仪内的电路改装一下。它好象也是使用的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
好文章。收藏备用。

网友:
我用教科书上的共射放大器也做过一个电压基准的高压扩展

共射放大器仿真

高压基准扩展的仿真
...
引用 网友B:

    这台爱德万让哥口水一地

网友B:
用共射放大器形式来做高压扩展不太合适,应使用共基形式,这样可以压低电流增益到1以下,并充分利用基-集 ...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共射为何不合适,因为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共射的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都较大,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是比较理想的放大器;共基放大器是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的,很不理想的放大器...作为直流放大电路,频率响应不是重要的,所以选择共射好像也挺理所当然

网友B:
这个方法我考虑过,因为高压下的工频纹波不容易解决,所以最后权衡的结果还是采用了高压发生器形式。
引用 楼主:

作为基准电压输出的负载很小,所以即使不采用容量很大的电容也容易获得较低纹波的电源吧,再说可以先对电源进行预稳压,纹波也可以进一步抑制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共射为何不合适,因为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共射的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都较大,输入阻抗 ...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需要电流增益,甚至电压增益也越小越好,因为过大的增益对于相位-频率特性有劣化的作用。共基或者共栅接法主要是用于电平移位,因为输出电压已经远远超出了运放本身的限制。

楼主:
作为基准电压输出的负载很小,所以即使不采用容量很大的电容也容易获得较低纹波的电源吧,再说 ...
引用 网友B:

实际做起来,效果和仿真的想象结果要相差很远,最好是自己用示波器实际的感受一下。

网友:
看高手过招,学习中

网友:
如果器件都是理想型的应该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网友:
基准电压还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并没有认真分析计算你这个电路可能的输了纹波,仅是从常识性的思路定性的分析了一下(不一定正确):
  电路中无故引入纹波噪声,然后用运放负反馈抑制,这样效果会打折扣。
  前端高阻抗,非常容易引入低频(工频)干扰的。
  而输出端是低阻的,工频干扰难以直接耦合进来。
  前端基准,是低阻抗的,工频干扰是远小于1uV的。后级升压放大后,理想状态就是增加了10倍。顶多几个微伏。如果用示波器也观察到这种干扰,说明输出纹波比较大了。
  此外,电源稳压,最好直接把纹波消除。

如果非要使用几百k欧的高阻抗,建议做屏蔽处理。裸机状态,干扰比较大。
音响放大器,对噪声的要求,有时比基准要求还要高。音响依靠屏蔽,可以把工频干扰信号消除的干干净。

我曾经DIY过长波时码放大电路,采用纯分立元件,信号非常微弱(只有0.xxuV),前级采用低阻放大数千倍,基本没有干扰,末级推动的输入端采用了几百k欧高阻,就发现干扰不得了,手一碰PCB板的绝缘部分,信号就会被干扰信号淹没,无法接收。换了低阻结构,问题就解决了。
末级放大40倍就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longshort
    其实,我并没有认真分析计算你这个电路可能的输了纹波,仅是从常识性的思路定性的分析了一下:
  电路中无故引入纹波噪声,然后用运放负反馈抑制,这样效果会打折扣。
  前端高阻抗,非常容易引入低频(工频)干扰的。
  而输出端是低阻的,工频干扰难以直接耦合进来。
  前端基准,是低阻抗的,工频干扰是远小于1uV的。后级升压放大后,理想状态就是增加了10倍。顶多几个微伏。如果用示波器也观察到这种干扰,说明输出纹波比较大了。
  此外,电源稳压,最好直接把纹波消除。
......

纹波噪声并非是无故引入的,都是有来源的。
前端不是高阻抗而是低阻抗,共栅接法的BG1栅极电阻起的是交流隔离作用,它与栅极输入电容构成了半功率点为2.8KHz的低通滤波器,以便C11抑制过高的电压增益及由此产生的高频率振荡。场管不是双极性管,对电流没有增益,而电阻噪声恰恰与流过电阻的直流电流正相关。引入100Hz干扰的不是栅极和源极,而是漏极的供电部分。由于漏极本身的高阻抗近似恒流的特性而导致供电电源中的纹波直接通过BG2跟随器出现在输出上,这才是输出纹波的真正来源。解决的办法就是两个:一是对BG1供电进行简单滤波,二是另做一个低纹波的24V电源,两者同时进行。前者将60KHz纹波和100Hz纹波分别衰减了84dB和29dB,后者将100Hz纹波抑制到0.35mVp-p,相对于输入的650mVp-p,抑制比达到了65dB,输出纹波折合有效值为58.3uV。这两个值已经远优于几乎所有的三端稳压器。
前端基准并非如您所说都是低阻抗的,这个跟应用的需要有关。无论多低的输出阻抗,只要在负载上输出电流,由输出内阻造成的压降立刻就会低上至少几十个ppm。例如我那个基准源使用的LT1021,每mA负载达到至少50ppm的压降,实际使用必须考虑负载能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压降允许范围。至于工频干扰没那么容易引入,在示波器上观察基准根本看不到100Hz纹波,所以这不是基准的问题。
电源稳压,是不可能直接把纹波完全消除的,您自己分析一下、观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LT1021,每mA负载,50ppm,说明LT1021的阻抗非常低的,是毫欧数(或几十毫欧)量级的。
BG1的阻抗,比它大得多,不是100倍,也不是1000倍,后面还要加几个0,数量级概念不同。
小纹波信号,用示波器是看不到的。比如,我用示波器,难以看到78xx的纹波。用示波器直接看到稳压电源的纹波,说明电源纹波没有做好。
至于说一直说到的多少dB,80dB也不一定体现性能。因为,您的目标是向ppm级的基准看齐的。当您引入了纹波信号或干扰信号,然后用LT1012负把馈抑制,使得达到“指标”,当然,只要达到指标,也行的。只是,我觉得,如果从基它途径减小干扰,以减轻LT1012的负担,说不定会更好。只是一个求精过程。

网友:
几十k欧以下的阻抗,抗干扰能力明显加强。
几百k欧,就大一些。
几兆欧,会很大。
G欧级,不加屏蔽,几乎无法工作。
数量级上的概念,大约是这样的。

网友: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基准噪声为a,10倍放大后,是10a或稍大一两倍,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也许,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比较难。

楼主:
几十k欧以下的阻抗,抗干扰能力明显加强。
几百k欧,就大一些。
几兆欧,会很大。
G欧级,不加屏蔽,几乎无法工作。
数量级上的概念,大约是这样的。

强调一下,您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双极性晶体管的概念。

楼主:
LT1021,每mA负载,50ppm,说明LT1021的阻抗非常低的,是毫欧数(或几十毫欧)量级的。
BG1的阻抗,比它大 ...
引用 网友A:

78xx系列的稳压器,无论是BK、WS、ST甚至TI的产品,我全都测试过,输出纹波均在毫伏级水平,这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网友:
强调一下,您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双极性晶体管的概念。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场效应管我测试了不少,高阻总是带来高噪声。高阻问题麻烦事比较多。
   78xx纹波大小,与负载有关的,我实测,很难看到纹波的。当然,我的示波器灵敏度低一些,不过毫伏级极的电压是可以测试的。轻负载时,不经过78xx,直接测量整流输出,就以经没有多少纹波电压了。要外,要注意一下示波器探对地短路时有没有干扰,如果有,可能是示波器探端有点问题,不要用10:1的探头,用1:1。用10:1,探头端会形成高阻。

网友A:
78xx系列的稳压器,无论是BK、WS、ST甚至TI的产品,我全都测试过,输出纹波均在毫伏级水平,这对于我已经 ...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
...
小纹波信号,用示波器是看不到的。比如,我用示波器,难以看到78xx的纹波。用示波器直接看到稳压电源的纹波,说明电源纹波没有做好。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为何经过稳压电路后还有会纹波,实际上这是稳压电路的电源抑制比不足导致的吧?

楼主:
我想知道这是如何测试的?
引用 网友B:

测试三端稳压器是最最容易的事情。
A通道接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衰减器打1V/div或0.5V/div,交流隔直方式。B通道接三端稳压器的输出,衰减器打5mV/div,交流隔直方式。

网友B:
测试三端稳压器是最最容易的事情。
A通道接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衰减器打1V/div或0.5V/div,交流隔直方 ...
引用 楼主:

这样测试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