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实验箱

楼主(2011-11-22):
使用“面包板”做实验,具有效率高,无制版、焊接产生的污染,环保节能等诸多优点。为今天的电子学习提供了更快捷方便的方法与手段。
下面看我制作的一款简易实验箱。我把一些常用的实验组件组合到了一起,使实验起来更加简单方便。

网友:
  创意无限,,不过有点吧简单东西复杂化了吧?

网友:
学生必备物品,值得收藏,制作简单,创意无限。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这位网友。这东西你想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实验各种电路用的平台。

网友:
学校中学物理课有时候见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
做做实验是很方便的,你那一大把带插头线真好,我没有只好用网线剪了插,就不大方便。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最好还是去买一把专用线,价格也不贵,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面包板只能用引脚比较细的元件  如果用1N4007这类的就不能胜任了  新的时候好用,用多了一般都会出现接触不良导致电路不能完整工作,搭简单电路还可以玩玩,电路稍微复杂一点就有点麻烦,查接触不良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以上是个人曾经用面包版的结论。 楼主做这个手艺不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