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出声的6N9P推6P3P单端

楼主(2011-11-22):
贴字后的正面

贴字后的正面

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

内部

内部

内部全貌

内部全貌

内部电源部分

内部电源部分

内部1,

内部1,

电路图,是参照这个。

电路图,是参照这个。

楼主:
我的电源次级电压高,345V, 空载整流出来居然有512V .所以把图中470K的泄放电阻换为10K 30W的用来降压,电感用的是20H 300mA 的,第一级滤波电容为 4UF/600V 国产铁壳油的, 据说这级电容不要太大,小点对整流管有好处。嘿嘿我就照做了,第一次做鸡胆整流, 负反馈电阻用50K电位器暂时代替,等调好再换固定电阻。我感觉我的电阻功率都太小了,问问各位老师,是不是不安全?6P3P阴极对地电压 23V阴极电阻300欧姆,是不是高了?
屏级 302 V 栅极 264V   声音挺好的,低噪几乎没有,得需要耳朵贴喇叭上才能听到!

楼主:
机内有个别电阻不对称,我是能找到绿壳的就用绿壳的,没有的再用普通的,所以外形不一样但是阻值功率是一样的,嘿嘿,就是看着别扭,但是好用就可以,我挺喜欢这绿皮电阻的。耦合 据说是什么红美人,没听过,所以弄上感受下,看看能享受了不,嘿嘿, 输出用的是乐潘的 S-1002 3.5K / 0  4  8 欧  电源是拆机的看个头应该有300W左右,电感也是拆机的。嘿嘿废物利用呗!

各位老师们,看看我这新手弄的东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机器搭接起来出声音很容易,关键是要知道如何去调校音质,要把音质调到最好,这才是做胆机的的关键.

网友:
搭棚的人真正能调音的有几位?听声真正懂音乐的有几位?都快变玄学了。玩玩而已,开心就好。赞楼主的第一个胆机作品!不错!

网友:
不错了!6N9声音好,6SQ7也不错,试着调校音质吧,调到喜欢声音听为止。要拿出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嘿嘿  声音现在的声音就挺好的啊,我的要求不高。比晶体管好听耐听就好,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慢慢来呗,等到我60岁的时候要是一直不舍胆,估计那个时候应该能略懂一二了!嘿嘿,现在只是初级阶段,不跟自己较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  我主要是想听听6N9P声音如何。嘿嘿

网友:
搭棚很不错,可以。
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作品。这玩意收不住手的,呵呵

网友:
这不错,那字是咋弄出来的啊

网友:
用20H的扼流圈后大了点,电路的动态会有一定影响,听感上柔化的有点过了。实际上单端电路用5H扼流圈(直流电阻100欧以内)比较平衡一些。当然如果是想要很柔声音者除外。

网友:
我来泼泼冷水,搭棚可不怎么地,乱!在坛上搜搜,横平竖直像工艺品的搭棚随处可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字是偶然间陪老婆逛饰品店,在一角落里,有24个英文字母 0-9的数字,突发奇想,就买了这几个,做底板的时候特意留的地方,弄好贴上以后还挺好看的。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谢谢老师的冷水。  因为还得上班时间比较紧,没太多的时间来弄。所以就很乱,要是多花些时间来弄的话 还会稍稍好上一点,这是一次性连做底板,到完成出声连续18个小时完成的。一口气没喘!有些着急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手头合适的只有这么大的了,10H 250mA的用在别的机上了,没时间倒了,等有时间的调换下试试。嘿嘿。剩下的都小,120  100 mA 的倒是有七八个,也是10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您个问题,朋友说 我这机的屏流不对。  要怎么调整?    现在6P3P屏级电压:301V 栅极:264V 阴极对地: 23V 阴极电阻 300欧姆。还有 6N9P的 屏级电压:167V  阴极对地: 1.5V  都是按图上来的啊!可是工作电压怎么不对呢, 就改了一个第一级的滤波电容, 图上是47UF  我用的是 4UF ,这影响什么吗?  要是在并一只 20UF的可以好些吗?

网友(2013-12-20):
电路图是200 b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