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旧电脑电源改装的2V—10V简单可调电源

楼主(2011-11-22):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电压调节模块

电压调节模块

数字电压表

数字电压表

成品外观

成品外观

4个电压输出口3个固定电压输出为3.3V5V12V和一个可调输出2V—10V

4个电压输出口3个固定电压输出为3.3V5V12V和一个可调输出2V—10V

220V电源开关和电压调节旋钮和一个5V的USB口

220V电源开关和电压调节旋钮和一个5V的USB口

侧面外观

侧面外观

网友:
建议补上电路图和详细介绍,谢谢。

网友:
支持建议补上电路图和详细介绍,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利用电源的12V,然后用IC加三极管再降压出2~10V。

楼主:
电脑电源基本未动,只是将多余的供电线剪掉,IC上的可调电阻引出。三路固定输出,一路可调输出。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电源,就是不会弄。

网友:
那显示调节部分总该补一下电路图吧?
没有电路让评委和观众怎么客观评价呢?

网友(2012-01-23):
俺也有计算机电源,回头也搞一个。

网友:
材料简单  好好学习

网友:
建议补上电路图和详细介绍,谢谢。
引用 网友A:

    一对看不明白的照片,毫无价值。

网友:
这个电路用的LM723吧。我也买过

网友(2012-04-12):
没看明白。。

网友:
精神可嘉,说明不详细。。。

网友:
请把数字电压表电路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