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制造的仪器设计低纹波稳压电源

楼主(2011-11-23):
  这一想法的初衷是来自于将基准分压源和高压扩展插件组合的需要。

  根据上述想法的需要,算出直流24V供电电源的纹波峰峰值不能超过2.7mV,而几乎所有的24V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纹波都达到和超过了3mV。同时由于高压扩展插件使用的VIPer22在输出高压时有一个正的电压温度系数,如果电压的稳定性不够就会使高压发生器工作时超出允许的范围,因此必须自己制造这样一个稳压器。

  负载电流最大100mA,输出电压准确度不作要求,在24V的正负一伏内就可以。
  线路抑制比和负载抑制比都要达到0.04%。
  温度系数在正负50ppm/C以内。
  100Hz纹波小于等于0.41mVp-p;根据高压扩展插件的要求是2.7mVp-p,因为插件本身可以抑制6.67倍,但考虑到其他应用可能没有这样的抑制能力,所以需要将指标再严格到0.41mVp-p。
  非工频和非100Hz噪声低于40uV有效值。

  所设计的电路如下:

  其中,运放5G26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其它任何运放都可以使用在这里。运放的最低增益为80dB或10,000倍,经R3、R4分压后的放大倍数是2800倍左右,对于负载的变化可以压缩到0.0357%。C5用于直通交流变化信号而不受R3、R4分压的影响。
  调整管使用了P沟道的增强型MOS管,额定负载下的功耗约为400mW,温升大约24.8摄氏度,可以不加散热。因负载加大时产生的输入电压下降,对使用P沟道管的影响比N沟道管子要小得多,所以无须辅助电源。
  R2是启动电阻,R1和BG1的组合使负载电流在110mA起控,并使最大短路电流不超过130mA。
  C11、P1支路是纹波调节网络,调节P1使纹波达到最小。实际使用的P1是100K的可调电阻,调节到7.9K时纹波最小。

  全部电阻都使用了普通的5%精度的碳膜电阻,虽然温度系数都高达300ppm上下,但基本上不影响输出指标。

  这是成品的要求和实现指标:

楼主:
  未补偿时的100Hz纹波:

  X轴为2mS/div,Y轴上为5mV/div,输出纹波;下为500mV/div,输入纹波。
  可以看到输出纹波有3mVp-p的突起。

  补偿后的输出:

  标度同上。仔细测算上部扫描线中心位置的峰峰值距离为0.35mVp-p左右,折合纹波有效值为58.33uV。

  将信号拉宽:

  标度为X轴2uS/div,Y轴上5mV/div,下5mV/div。
  在输出纹波的曲线中,扫描线受背景噪声影响的宽度值大约为0.4分度,对于5mV/Div即为0.4mVp-p。扫描线无干扰的宽度大约为0.2分度;由于扫描线可以看成是直流背景,于是减去这个基底值即得到0.2mVp-p。0.2mVp-p值的噪声干扰,折合有效值约为0.2/6=33.33µVrms。

  未修改补偿网络和调试之前的电路板:

  板子的右边部分是本电源,左边部分是辅助高压电源。用了双连孔的7cmX9cm洞洞板。

楼主:
  0.35mVp-p值的100Hz输出纹波,折合有效值约为0.35mVp-p/6=58.33µVrms,对于主输出电压24V,相当于2.43ppm,或-112dB。

  0.2mVp-p值的噪声干扰,折合有效值约为0.2/6=33.33µVrms,对于主输出电压24V,相当于1.39ppm,或-117dB。
                                     __________
  纹波与噪声的合成值为√(2.43²+1.39²)=2.8ppm,或67.2µVrms,合-111dB。如果高压扩展部分完全不能抑制纹波的话,那么这个水平也可以直接用于高压扩展部分的供电而无须顾虑了。

相关文档资料:

  (修正版,将D2移到R3与其并联,在发生瞬态动作时箝位调整管的反向栅压)

  基准电压源的高压扩展插件

网友:
LZ的这几个主题恰好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啊。

强力支持。

网友:
那个D3稳压管如果换成干电池的话,是不是噪声和稳定度更上一层楼?

网友:
另外,请问老兄绘制电路图的工具是啥,我觉的看起来很爽。可否给一个?

楼主:
那个D3稳压管如果换成干电池的话,是不是噪声和稳定度更上一层楼?
引用 网友A:

当然,噪声指标是肯定的,稳定性难说。

网友:
另外,R2的存在是否会把前面的噪声传递到后面,是否影响噪声的降低?

楼主:
另外,R2的存在是否会把前面的噪声传递到后面,是否影响噪声的降低?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因为它产生的电流远远小于空载电流,额定负载时的所有变化都由BG2承担了。

网友:
再请教,R2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为后级提供启动电流吗?还是别的作用?

楼主:
再请教,R2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为后级提供启动电流吗?还是别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提供一个几毫安的启动电流,没别的作用。

楼主:
另外,请问老兄绘制电路图的工具是啥,我觉的看起来很爽。可否给一个?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protel99se,再转换成pdf文件。

网友:
又见佳作. 下载收藏了.

楼主:
又见佳作. 下载收藏了.
引用 网友B:

眉版客气了!

搞那个逆变器费了不少工夫,总算眼下有一点小小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