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类文明谢罪!损坏了两只电子管!悲哀啊! ******

楼主(2011-11-23):
电子管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昨晚在调试飞燕100B高频头时不经意间损坏了两只电子管,真是痛心疾首!玩电子管几十年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悲哀啊!!由此,世界上又少了两只电子管!这只ECC85可是老友送我的从几千里之外邮寄过来的啊!虽然已经损坏,但我将永久保留作为纪念···损坏了电子管,就等于损坏了人类文明!——向人类文明谢罪啦!!
        都是飞燕惹得祸!
        首先,将ECC85插到飞燕100-8的高频头上,当时觉得有些紧,不过还是挺顺当地插上去啦,接好电路,连好仪器,加电。哇!示波器有显示啦,振荡波形很好,于是便结合频率计调整覆盖范围····突然,啪的一声,频率计显示开始出现不稳定,波形逐渐变劣,最后成了一直线。断电,观察···天啊,ECC85炸裂啦···心里纳闷,为什么呢?···
        于是又插上6N1···结果出现上面现象,6N1也炸裂啦!
        炸裂一个管子,可能该管子有毛病,炸裂了两个,一定是有其他问题啦。于是仔细观看、检查,经分析找出了罪魁祸首——飞燕管座焊接方式不合理造成的!该管座的3、5、9脚经折弯,直接焊在底台上了,这样,管座的插脚很死板,没有游动空间,管子插上去后,管脚受力,再经热胀,最终导致管子炸裂损坏。如果管座的一个脚焊在底台上,问题不大,近乎三足鼎立的三个脚都焊在底台上,问题就很大了···前车之鉴,望后来者能得到启示——发此贴的宗旨。嘿嘿····

        不罗嗦了,看图吧:

       我在这里呼吁:保护好每只电子管,保护好人类的文明!

网友:
呜呼哀哉,Ecc85,6N1j,二位一路好走

楼主:
这样焊接会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不太相信。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不信您试试~~嘿嘿~~

网友:
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网友:
损失几只电子管有啥关系?库存那么大,生产量也不小,而消耗量并不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楼主说的应力问题。见过fu50热裂的,和这个情况差不离。
以后焊机得注意
!!!

网友:
慰问六一大师!这个高频头空间狭小,用烙铁作业很不方便。我焊时都是用一个带灯的放大台灯焊。短路时间长了形成热气体膨胀电子管碎裂了。ECC85没有,6N1 有不少如需要可奉送。

网友:
多只管脚形成刚性连接,管子表示很郁闷,居士很生气。

楼主:
慰问六一大师!这个高频头空间狭小,用烙铁作业很不方便。我焊时都是用一个带灯的放大台灯焊。短路时间长了 ...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您!
今天在淘宝上买了两个,50元/只···呵呵··
6N1我也有20来只,呵呵···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