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镍镉电池放电器

楼主(2011-11-23):
这个镍镉电池放电器是20年前做的,以前用的充电电池基本是镍镉电池,因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充电前最好放完电,所以制作了这个放电器,可同时放电四节5号镍镉电池。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用一块LM324做比较器,每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相连接可调电阻滑臂,此点电压做基准比较,一般调到1.0—1.05V,同向输入端分别接需放电电池正极,当电池电压大于基准比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LED亮,三极管导通,电池以约100mA(放电电流大小由集电极电阻决定)的电流放电,放到电压小于等于基准比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LED灭,三极管截止,电池放电完毕。

    现在用的基本是镍氢或锂电池,充电前无需放电,所以此放电器也没了用武之地,但这种比较器电路应用还是比较广范的,此放电器的另一个功能是可测量充电电池的容量,将充满电的电池用放电器放电,若放电电流200mA,放电时间5小时,则电池容量是1000mAH。

    电原理图:

      整机照片,赤膊无外壳:

      PCB面:

网友:
设计巧妙,工艺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各种电池用一圈下来以后才发现还是镍镉电池最好用,唯独放电让人头疼。

楼主:
做东西一丝不苟讲究工艺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自己看了也是一种享受,如68—I型单管机原先我也有一台,是我哥哥文革串联到上海买的,当时我还小,据他说是10元钱买的。70年代这台机被我拆了,改成一台四管超外差式耳塞机(变频、二级中放、一级低放),当时确实下了功夫,元器件用的都是当初难买的超小型的,可惜这台机后来被人要走了。

网友:
看起来是刀工

网友:
做的很整齐,漂亮。
放电过程电压会变化,电流也会变化,计算容量只能参考吧。

网友:
元件部局齐整,印板做的漂亮,赞!

网友:
请问楼主C3419现在用什么可以代替,10欧姆的电阻选多大功率的,不知道印版图还能找到不能,想仿照一个,我有好多镍镉电池,丢掉可惜了。

网友:
不错!拿出去人家都说是厂机!    电路简单合理,放在现在依旧合理

网友:
排列整齐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刀刻的,这种刀刻法也是我自己原创的:
   1..PCB排版,排时尽可能不同部位的直线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刻时可一刀下去刻几条线;
   2.将排好的PCB图画在绘图用的毫米格纸上,用铅笔沟边,用彩色水笔填色,要求线条都是直线,当然也可以是45°线,线条之间间距一般为1mm;
   3.PCB板选取,在板边缘刻一细条,要选能整条撕下来的,撕不下来易撕断的就很难刻好,以前的板子铜箔厚好撕,现在的板子铜箔薄难撕;
   4.用双面胶或办公胶水将图纸密实粘贴在PCB板上;
   5.用锥子在需打孔的部位扎一孔痕;
   6.刀刻,这是考验手功的时候:用雕刻的刻刀,要锋利,备好磨刀油石,随时准备磨刀,不锈钢直尺,一般一条线最多就刻两刀,掌握好手劲避免滑刀;
   7.一般刻几刀就磨一下刀,待全部线条刻完,撕去纸,就可揭铜箔条;
   8.用刻刀刀尖轻轻揭起需撕去的铜箔条一角,再用拔猪毛的镊子夹住这一角,顺利的话整条线条就撕下来了。
     最后做好就是非常漂亮整齐的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C3419我是现拿现用,因当初买了一大箱日本的彩电垃圾板,那些小电阻也是拆机的,这管子只要Icm>500mA都可用,如8050,10Ω选0.5W。抱歉,年份已长印板图找不到了,实际上也不可能找到,因为图纸一次次修改最后定型的那张就贴在PCB板上最后刻完了。

网友:
回复  cytx

    C3419我是现拿现用,因当初买了一大箱日本的彩电垃圾板,那些小电阻也是拆机的,这管 ...
引用 网友C:

    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镍镉电池放电器是20年前做的,以前用的充电电池基本是镍镉电池,因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充电前最好放完 ...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我也有不少镍镉电池,懒得拿去市场卖,有的很旧,有的漏油啦,不知道是否放完电就是和新的一样呢??谢谢

网友(2011-12-23):
收藏了
照葫芦画嫖做个锂电放电器也不错

网友:
回复  linyinet

        是的,刀刻的,这种刀刻法也是我自己原创的:
   1..PCB排版,排时尽可能不同 ...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电路板几乎都很好撕,这几年试过几次,却很难了,一撕就断

楼主的板子非常整齐漂亮!

网友(2012-07-23):
楼主,多少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