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V~200V的参考电压发生器

楼主(2011-11-24):
  有了基准分压源,有了高压扩展插件,并且也有了专门为此制作的低纹波电源,于是将它们组合起来成为使用方便的参考电压发生器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当然,组合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接线逻辑来实现,电路比较简单,如图:

  组合也需要合适的机壳来包容,如下面的图:

  前面板:

  后面板:

  电源板位置:

  电源板下面的变压器、:

  继电器,这是用来在打开高压后连接扩展器输入的:

  后部:

  前部:

  内部:

相关链接与资料:

  简易基准分压源
  基准电压源的高压扩展插件
  为自己制造的仪器设计低纹波稳压电源

楼主:
  这是设计的前、后面板:

  前面板:

  后面板:

  作长时间运行测试:

  当前气温的10V测量值:

  当前气温的200V测量值:

楼主:
在基准分压器的制作中,输出电阻分压器的分压比精度和温度系数比较难以控制。我选择的是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1.分压器是等分间隔的,所以可以选择同阻值的电阻器。
  2.组成分压器的所有电阻器尽最大可能挑选阻值差异小的。
  3.每一档的电阻器使用两个并联而成,这样可供匹配温度系数的可能性就大了许多。
  4.确定电阻器在特定气温下的阻值。
  5.计算每一档对于总阻值的精确分压比。
  6.测试组装后的分压器的温度系数,这要和已经确定温度系数的基准源相配合后得出结果。
  7.根据所得到的温度系数将分压器外推至23摄氏度时的分压比例。
  8.测试所使用的万用表,温度系数必须事先获得,然后外推至23摄氏度时的特定显示值。

  下面是分压器的测试和计算数据:

  在得到了所有需要的数据之后,对组装完成的成品进行了初步测试。测试在热机一小时后进行,下面是测试结果:

  当然,外推和实际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VC980是经过实际测量获得的变化值,这方面的误差影响可以扣除,主要是考虑显示值与计算值的距离。

  对表中各栏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B栏是分压器外推到23摄氏度的分压值。

  C栏是在分压器的各档分别并联10M电阻后的分压比计算结果,因为绝大多数手持表的输入电阻是10M欧,我的VC980是9.98M。

  D栏是根据K栏(环境气温)和L栏(VC980的温度系数)计算出的显示值。

  E栏到J栏是全部档位的实测值。

  在×1档,基准分压器直接输出到万用表而没有任何转换,因此它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9V档的误差最大,为+2个字。这可能是分压器的温度系数测量不够准确,或者这一部分的曲线比计算的要上翘一些。各档的显示误差为:
    电压  字差
    ------------------
    10  -1.184
    9   +1.02
    8  +0.254
    7  -0.375
    6  -0.029
    5  -0.861
    4  -0.352
    3  -0.729
    2  -0.761
    1  +0.023

  对于四位半的手持表,这个结果可以满足校准的要求。对于五位半,可以使用字差来校准。对于六位半,则要考虑低两位的数字抖动问题,这待手中的一台二手六位半修好以后再行试验。

  其它的比例档位,×0.1、×0.2、×2、×10、×20档均有一定的字差。×0.1、×0.2档没有设置可调电阻,仅是简单地挑选了合适的固定电阻器。×2、×10、×20档均有相应比例调节的可调电阻。

  实际使用的时候,输入电阻为10M欧的表使用C栏的值,输入电阻大于1G欧的表使用B栏的值,而低于10M输入电阻的指针表,仅使用每个倍率下的最高电压档,或者自己计算并联后的分压比例。后面板设计图上的那张参数表,已经说明了使用的参照值。

参考链接:简易基准分压源

网友:
LZ好文不断,要看不过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