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失真 1KHZ 音频信号发生器的制作

楼主(2011-11-24):
(无正文)

网友:
网页打不开,不知运放是什么型号!

网友:
Low-distortion Audio-range Oscillator

source: RED Free Circuit Designs

--------------------------------------------------------------------------------

Generates very low-distortion sine waves up to 1V RMS

No thermistors required - No settling time

Parts:

P1_____________10K  Log. Potentiometer (Dual-ganged)

P2______________2K2 Linear Potentiometer

R1,R2,R4,R5_____3K3 1/4W Resistors

R3,R6_________820R  1/4W Resistors

R7_____________10K  1/2W Trimmer Cermet

R8_____________22K  1/4W Resistor

R9_____________Photo resistor (any type)

R10_____________8K2 1/4W Resistor

R11,R12,R14,R15_3K3 1/4W Resistors

R13_____________2K7 1/4W Resistor

R16--R20________3K3 1/4W Resistors

R21____________56K  1/4W Resistor

R22____________68K  1/4W Resistor

R23_____________1K  1/4W Resistor

C1,C6_________220pF  63V Polystyrene Capacitors

C2,C7___________8n2  63V Polyester Capacitors

C3,C8__________82nF  63V Polyester Capacitors

C4,C9_________150nF  63V Polyester Capacitors

C5,C10________680nF  63V Polyester Capacitors

D1--D4______1N4148   75V 150mA Diodes

D5_____________LED    5mm. Red

IC1,IC2_____NE5532   Low noise Dual Op-amps

IC3__________TL084   Quad BIFET Op-Amp

SW1__________2 poles 3 ways rotary switch

Comments:

Producing low-distortion sine waves, this oscillator operates over the range 16 to 22000 Hz. The circuit is based on two articles that have appeared earlier in Wireless World - Roger Rosens' "Phase -Shifting Oscillator", February 1982 pp. 38-41, and J. L. Linsley Hood's "Wien-Bridge Oscillator with low harmonic distortion" from May 1981 pp. 51-53.
This design features the simplicity of the Rosens' circuit but avoids the use of a thermistor. Instead, oscillator stability is controlled by means of a common photo-resistor driven by a LED, as suggested in the Linsley Hood article.
There is no settling time when the oscillator's frequency is changed and no bouncing of the output waveform. Use of an expensive and sometime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rmistor is avoided.

Technical data:

Output voltage:

Sine wave, 1V RMS max.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 1V RMS output:

Frequency  Reading

      100Hz = 0.0035%

      300Hz = 0.0028%

       1kHz = 0.002 %

       3kHz = 0.002 %

      10kHz = 0.001 %

Notes:

·   Any common photo-resistor and 5mm. red LED can be used, provided they are in close contact and enclosed in a light-proof small box. I used the metal screen of a small IF transformer for AM transistor radios sealed with black insulating tape.

·   The 10K trimmer must be set to obtain a 1V RMS output.

·   The circuit must be supplied by a + and - 15V dual regulated supply. Common 7815 and 7915 regulator ICs should be used for this purpose.

This circuit was awarded with publication in ELECTRONICS WORLD "Circuit Ideas", February 2003 issue, page 38.

网友:
I was thinking about similar ideas the other day: in a typical weign bridge oscillator,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obtain is the light bulb. using an led + photoresistor (with a long time delay) would serve similar purposes.

楼主:
I was thinking about similar ideas the other day: in a typical weign bridge oscillator, the most dif ...
millwood 发表于 24/11/2011 04:38

                Are you getting any good stuff this black Friday?

                Good to see you around!

p.s.    check out this video,  LMAO~~~
http://www.youtube.com/v/6JNRmBei_gg

网友:
我曾经见过一个类似的。但精度比这个高一个量级。用了一个FET和三极管进行稳幅。好像一个日本人写的书里有这个电路。等找到了发上来。

楼主:
我曾经见过一个类似的。但精度比这个高一个量级。用了一个FET和三极管进行稳幅。好像一个日本人写的书里有这 ...
帅的不行 发表于 24/11/2011 18:30

    谢谢。。。。。。。。。。。。。。。。。。。。。。。。。。。。。。。。。。。。。。。。。。。。。。。。。。。。。。。。。。。。。。。。。。。。。。。。。。。。。。。。。。。。。。。。。。。。。。。。。

网友:
我印象里是这样的。晚上找找看。要是记错了,您别见笑。
我只记得失真度的指标是小数点后好几个0。当时还在想,这么小的失真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超低失真率的音频信号发生器。
手机拍的,太烂。失真率约为0.0005%

下面的图是利用一个CF1037构成的很简单的但精度很高的正弦波发生器
THD<0.0025% ,输入噪声电压普密度<0.0001%

将就着看。还有一个失真率约为0.0001%的电路,实在想不起来在哪本书里了。抱歉。

网友:
上面的输出频率都是大约在1KHz左右。

网友:
原理还是 文氏振荡器
关键 那个 R9 不好弄

网友:
那个R9好弄,就是一个光敏电阻,把那个LED对准它就行了,然后封装在一个不透光的容器里。

网友:
Are you getting any good stuff this black Friday?

no. was never a fan of it.

here is a picture from today's nyt.

网友:
下面的图是利用一个CF1037构成的很简单的但精度很高的正弦波发生器

that's the standard wien's bridge oscillator. the one posted by e3po should do better.

HP has an application note about this. I will see if I can dig it up.

网友:
移相振荡器好像失真度都比较高。

楼主:
no. was never a fan of it.

here is a picture from today's nyt.
millwood 发表于 25/11/2011 08:14

    oh my frigging lord,  they must be chasing some serious HIGH.

楼主:
PDF 里面的是做到了  <1ppm 的 distortion,   该作者是拿它来测插入耦合电容的失真度。

网友:
有更加简单的不?

楼主:
这东西确实要抽时间做一个来玩玩

网友:
有更加简单的不?

应该是有的。

楼主:
巧了,这两天正想弄一个低频正弦信号发生器
拿了个原来门铃上的音乐IC,不是很满意,主要是还要有触发信号 ...
tt7fans 发表于 25/11/2011 20:52

       很有启发

楼主(2012-10-31):
又想起这个东西来了

http://diycore.com/patrick/files ... citor/capsound1.pdf

http://www.redcircuits.com/Page82.htm

网友:
超低失真?如果只是单一频率的话,似乎用双T更好些。关键是做好自动稳幅控制。

楼主:
     作者说, 只有 1 ppm 也就是  -120 dB

楼主(2013-05-01):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55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