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MK484“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1-11-25):
上图先

拆个玩具电机漆包线做天线,磁棒直径10MM120mm长。初级绕65T 次级6T.

收音机用空气双联,并联使用 约300P。

”单管“用MK484----其包含高放 AGC 检波,输出直接接150欧姆电话听筒。

因电流仅有0.3MA,所以电池直接焊接固定。

效果:第一版仅感觉调台分辨率低,有串台现象,而后改为改进版,解决调台问题。效果比我装的单管机效果好,音质也不错。收5个台。

以前装的单管机分不开的台现在井井有条,满意。

以上均为常见元件,一个半小时完成,简单动手做,成就感不错。可以留着用来校正单管机的调试工作。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的耳机很有创意!顶你!

网友:
将电话听筒内部稍加改造,把全部元件安装在电话听筒内,磁棒可用短一些的或者扁形磁棒,调谐钮装载话筒处,这样整体效果就更完美了。

网友:
双联不是空气双联,是有机双联,照片有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创意,加分!

网友:
这个电路板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单”管机好!楼主若把耳机改进成挂在耳边解放双手则更好!

网友:
喜欢做7642的收音机,效果比单管机好。

网友:
不错帮顶 楼主能否发份详细资料到我邮箱

网友:
加个再生再试试看

网友:
您好 能不能把MK484贴一张大图   想知道其到底什么样子 谢谢

楼主(2012-01-06):
上改进版的

图片  图片  图片  回复 14# 锄禾

    上改进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NB7642=CD7642=MK484=D7642=YS414=CIC7642=C7642=BS414

   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这些型号都是同样的管子,只是厂家不同而已,电气参数等基本上都一样,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误会了,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呢。看到楼主的MK484联想到了我做的7642机子。

楼主:
今天查看时 发现最后的改进版的音频放大级的 三极管上偏置电阻漏了,我用的是1M 的电阻,先告知大家,随后补改正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