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6N1与6N11这两个管子听感如何?

楼主(2011-11-25):
两个管子换着听,可是我听来听去怎么还是觉得6N1比6N11好听点,6N11声音好像有点生硬.大家感觉如何?有没同感! 有时候听成了石机。

网友(2018-12-21):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管,周边的元件是否相应调整?

是的,很多贴都是直接换插上同一电路,应该宣布这些直插代换得出的结论全部作废!

约略地说;6N1适宜50k左右屏极电阻,250v,放大倍数约20多.电流约2.5mA

             6N2适宜100k屏极电阻/250v.放大倍数约60.电流约1ma

6N11前面有贴已刊出屏阻只适宜数K./80v.放大倍数约不到10倍,电流约10mA

怎么可以互相代入直插呢?代入,必失真或过载/或截幅.

这尤如把举重运动员抛下游泳池,把双杠运动员拖去捉围棋.这比赛还能进行吗?

网友(2012-03-12):
6N11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声音是十分好听的。

网友(2011-11-25):
6n11比6n1贵几倍啊

网友B:
  说真的啊, 您找几个朋友 ,在他们 完全不之情的情况下 换管子 ,我估计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挺不错差距

网友:
11的跨导高,速度感明显比1快,1略要阴柔内敛一点,俺个人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听糊涂了,没法表达了...

网友:
跨导高就一定速度快

网友:
听6n11高频比6n1好些 ,个人感觉。

楼主:
我感觉也是,6N11高频是突出一点,之前我用6N11做推动放大试听高音好些,后来又改了线路,改成6N1做了推动,发现高音少了点,低音感觉差不多,还有我想问下12AUT7那个是什么管来的?与6N11和6N1对比哪个音质有什么特点?现在我接触的电子管很少,还没听过其他的管子?大家能否介绍下做前级的有没有音质好点的管子?

楼主:
或者谁有好的?我买几个试试看

网友:
以上都是各位主观的感觉,还是学会用仪器来说话吧!

网友:
仪器只能说失真不真,好听不好听???

网友:
贵价管很定好的

网友: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贵价管不一定就更好听。
6N1和6N11参数差异比较大,确实也不宜直接代换。
跨导高的管子好像高频都比较亮,比较有“力”,这也只是俺个人的感觉~~

网友:
不同的管子不同的工作点,不应该这样比。

楼主:
工作点也按照不同管子确定测试的,的确6N11的管子感觉高频明亮点,听起来感觉高音也很好些.

网友:
6N11清丽,6N1厚重些。

网友:
没有不好的胆管,只有不合理的电路与不正确的工作点。但是欧洲胆管肯定好过国产胆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不是说不好,只是想比较他们之间的音色,它们都是各有特色,根据每人的喜好听感不一.

网友(2012-03-12):
6N11做好了 美妙无比

网友E:
6N11被不少人捧上了天,价格也直线上升。我存有数十只6N11,为此还专门用该管做了一台前级,不管用什么形式的电路试验,怎么听都没有像有些人传说的那么好,还不如6N1、6N2来的清晰和动听。用和它性能相近似的同类管E88cc比较,6N11差的更远,国产6N11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网友:
6N11是高频管.高频端亮.速度快. .声音清亮..

网友:
个人感觉:6NI声音厚些,6N11声音发飘,

网友:
我只知道6N11用在电子管电视高频头上,6N1用在通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6N11要在3ma以上才好声,控制屏级电压在90-110v左右就可以了。阳极负载宜用100k以下的较好。

有道理。

网友:
6n11看你怎么做 电路好就能发挥其特点、声场宽、弹性好、高频美。6n1功率大一点 听出来比较结实,高低频也可以。所以呢价格要时候和东西好赖是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N11被不少人捧上了天,价格也直线上升。我存有数十只6N11,为此还专门用该管做了一台前级,不管用什么形式 ...

那一定是没做好

网友:
我猜,不管是灯丝还是屏极,电流越大越好听。想办法选电流大的管子,选电流大的电路试试。

网友:
6n1被誉为“万能管”  6n11被誉为 “高价管”

网友:
6N11是与时俱进的管子,专做电视机阴地栅地级联高放的管子,是先进的框架栅结构。比6N1先进,和6P12,6F3,6F2同时诞生,不久,就被晶体管踢出电视机。从此电子管厂纷纷倒闭,成为时代过客。6N11,6N1谁好谁赖,难分伯仲。自己体会吧。

网友(2015-10-27):
6n11地摊了下,石头声……

网友:
我反正觉得差不多,可能我的军火效果出不来吧

网友:
我的推挽功放,前级和倒相管都是6N1,感觉不错。

网友:
看【无线电与电视】一文说;6N1没有6N2的音乐味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啊, 您找几个朋友 ,在他们 完全不之情的情况下 换管子 ,我估计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挺不 ...

认同海版的说法,很微小的差别人耳未必听得出。

网友(2016-07-24):
我用的是6N3做前级放大,声音不错,6N11没用过,听说GE5670还好点

网友(2017-08-09):
没听过,感觉德国的管子好听,否则不能卖那么贵。

网友(2018-12-14):
引用 网友G:
我猜,不管是灯丝还是屏级,电流越大越好听。想办法选电流大的管子,选电流大的电路试试。

你说的有道理。

在网上查了一下,
大都说6n11的屏流要在5mA以上才能出好声。

下面是引用一个网友的原话:
“大家可以试试把前级电压放大换为6N11屏压85V左右、屏流10MA。  6N11其实根本不是好多人说的没音乐感、声音硬那样的。可能有些朋友在使用中没注意调整好6N11的屏级电压和电流,调整好后是非常靘的,并不比其他有名的前级电压放大管差。”

网友:
6n1/6n11/6dj8/和渡金脚ecc88,也没听出区别来,可能设备不行,金脚管是自己拆到的真品管

网友H:
记得自己听的第一台胆机是把两台海燕D322-1 电子管收音机摞在一起,原机的喇叭不用,各引出两根线接了一对飞乐10寸全频喇叭,从拾音器输入台式CD机,D322-1 原机用的是6N2  听了几天,把6N2换下,依次换上6N1 6N6 6N11  试听,综合评价6N1 是最好的,低频时床都在震

网友:
我做胆推石,6N11的感觉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记得自己听的第一台胆机是把两台海燕D322-1 电子管收音机摞在一起,原机的喇叭不用,各引出两根线接了一对 ...

由于cd机出1V,拾音插座灵敏度0.2V所以6n2失真了,而6n1放大倍数小,等于从新设计了电路输入端灵敏度,

声就好了,但结论是因为6N1使这整体电路放大倍数下降而迎合了唱机插竟插入Cd机的改变,而不能下结论

6N1优于6N2,

假若仍用6N2,而改变屏阻/阴阻,使其放大倍数迎合唱机端子改插CD机这改变,声音说不定比6N1还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由于cd机出1V,拾音插座灵敏度0.2V所以6n2失真了,而6n1放大倍数小,等于从新设计了电路输入端灵敏度,

声 ...

那时就知道换管和换耦合电容,听着好听就喜欢.

网友:
这几天试验下面的图:

应证了我前面的回复,
网友们说的不错,
6n11屏流在7~9mA之间,屏压在80~90V之间的时候,
声音比较理想。

我这几天试验的时候,
就是把6n11的屏流和屏压
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的,
这样出来的声音很好。

网友:
不过无论怎么调整,音质不会变化太大,和管子结构材质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