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帖】简易温控仪

楼主(2011-11-25):
重在参与,本人利用业余时间,diy了一个使用1个LM358+ULN2003AN的电子温控仪。
特点:单电源,电路简单,元件好找,成本低,稳定性好,实用性强。
电路原理:热敏电阻RT°(负温系数)作为温度传感器与100欧姆电阻,10k动作温度设定电位器,LM358等元件作为测温电路,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lm358输出高电平至ULN2003进行驱动,驱动继电器与动作指示灯。470k电阻的目的是防止在温度到达临界点的时候使继电器发生抖动。电路如图:

网友:
请补上实物清晰照片。

网友(2012-01-04):
重在参与,本人利用业余时间,diy了一个使用1个LM358+ULN2003AN的电子温控仪。
特点:单电源,电路简单,元 ...
引用 网友A:

    成批生产时怎么解决传感器的离散性(不一致造成标定温度要花很多时间)?有如何保证测量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