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单端胆机和音箱匹配问题。

楼主(2011-11-26):
朋友们在制作胆机时往往忽略了自己制作的胆机和音箱匹配的问题。
下面就一些常识性的和大家谈谈机。箱。的匹配。
单端胆机的输出功率都较小,
与音箱搭配时应考虑到这个因素。
现在生产的扬声器为了降低自身的失真大多灵敏度都偏低,
对于甲类单端胆机来说,推起来有些困难。
与甲类单端胆机搭配时最好选择一些灵敏度较高的音箱,
灵敏度的高低不仅与扬声器自身的灵敏度有关,
而且与音箱箱体的结构形式有密切关系。
在常见的几种音箱箱体结构形式中灵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1;号角式音箱,
 2 ;传输线式音箱,
 3; 倒相式音箱,
 4 ;密闭式音箱。等。。。
号角式音箱应该是甲类单端胆机的首选。
因为在扬声器单元不变的情况下,
号角式音箱的灵敏度比密闭式音箱要高约10dB,
这就意味着号角式音箱在输入功率相同时所产生的声压比同等体积的密闭箱大10倍,
而且对甲类单端胆机重放高保真信号非常有利。
号角式音箱的制作难度较大不易制作,自制时应充分估计到其难度
    在从音箱扬声器形式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选择全频式单元结构为好,
  因为选择两分频或三分频结构虽说能扩展高、低频的功率频响范围,
  但增加分频器后会增加插入损耗,
  使甲类单端胆机的负荷增加。
  另外整个频响曲线都会受到分频器的品质影响。
  而且胆机受到输出变压器功率频响曲线的限制,也不可能像晶体管功放那样,
  能输出低至几Hz高至数+KHz的音频功率。
而且每个胆机都有自己的一个最大不失真功率,在这个范围内推任何一款音箱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机器在小音量时感觉很好,大音量时就会声音发尖,或者失真。
还有的朋友问我如果要是大功率的机器要不要配更大的音箱。
我上已经面说了,在聆听位置时,效果是分辨不出来的,
只有在大的动态下才会体现。
 所以说单端胆机配接的音箱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超宽频响的音箱,
 应根据自已胆机输出变压器自身的频响范围来合理选择音箱的频响范围。
下面给出一个音箱灵敏度与所需输入功率的关系表供大家在选择音箱式参考。
 1W-105DB
 1。3-104DB
1。5W-103DB
2W-102DB
2。5W-101DB
3。5W-100DB
4W-99DB
5W-98DB
6。5W-97DB
8W-96DB
10-95DB
15W-93DB
18W-91DB
20W-88DB。。。。。。。。。。。。。。。。。。
可以看出功率越大所需要的音响灵敏度也越低。
可以避免选择的盲目性。
一点建议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号角式音箱的灵敏度比密闭式音箱要高约10dB,
这就意味着号角式音箱在输入功率相同时所产生的声压比同等体积的密闭箱大10倍”???

???????????

网友:
号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助声腔”,双手拢嘴喊话时的效应呢?呵呵

楼主:
补充一点,里面没有说阻抗匹配的问题,
原因就是这是大家都熟知的问题。
没有哪个胆友在不明白这个问题就上马的道理。

网友:
学习了,还要考虑听音房的人小。个人的听音习惯。

网友:
房间的大小。

楼主:
是的如果有单独的听音室,还要考虑房间的吸音材料,和阻尼系数。

楼主:
不是机器确定箱子。但是要达到箱机合一的境界也是个难题。

楼主:
不要盲目的配接。一台好机器,配上合适的音箱,才是美妙音乐的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房间大小也是关键。音箱,房间,功放,都是因数。

楼主: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现有设备去选择。总而言之不要盲目。

网友:
LZ,如果我做一台6N2+6P1的甲类单端,扬声器大概选多少灵敏度较为合适,
能不能推荐几个功率多少?全频扬声器。房间大概12平米左右,或者是电脑桌面
音箱用的全频扬声器。估计这个问题是很多坛友都想问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给出一个音箱灵敏度与所需输入功率的关系表供大家在选择音箱式参考。
 1W-105DB
 1。3-104DB
1。5W-103DB
2W-102DB
2。5W-101DB
3。5W-100DB
4W-99DB
5W-98DB
6。5W-97DB
8W-96DB
10-95DB
15W-93DB
18W-91DB
20W-88DB。。。。。。。。。。。。。。。。。。
可以看出功率越大所需要的音响灵敏度也越低。
可以避免选择的盲目性。

网友:
6N2+6P1功率大概在2W左右,那就是要选101DB左右的扬声器,太难找了啊,能推荐下吗?国产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