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管机9012比3ag1效果好

楼主(2011-11-26):
做单管机9012比3ag1效果好

网友:
用高倍的9014效果更好

网友:
请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谢谢.

网友:
用硅管作单管机接收效果确实比老锗管好一些,个人认为可能是硅管放大系数大一些的结果。我做过实验,9014B值在200左右,不用加再生,效果最好,B值再大,改善效果不明显,而且容易自激。另外,硅管的降压特性不是很好,电池电压稍有下降,灵敏度就会下降很多

网友:
改天用9014整一个单管机玩玩儿,坛内有电路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636电路声音大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也做过9014单管机,没有加再生,效果不错。偏流难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硅管的降压特性不是很好,电池电压稍有下降,灵敏度就会下降很多——对基极偏置电路稳压即可解决你的问题。之后,电压下降只会使音量减小,但灵敏度不会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我曾经用发光二极管作稳压改造过硅管的六管外差机,效果很好

网友:
我曾经用发光二极管作稳压改造过硅管的六管外差机,效果很好

2nd that.

网友:
硅管的放大倍数比锗管大,新硅管的更大,动不动上百、几百,要在以前老管准是
漏电流大不能用或不稳定。
锗管单管机必须靠再生提高灵敏度,否则严重的话收不到台。
所以新硅管、老硅管、老锗管玩的不一样。

网友:
硅管的放大倍数比锗管大,新硅管的更大,动不动上百、几百,要在以前老管准是
漏电流大不能用或不稳定。
...
引用 网友D: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子大部分电都让发光管给用掉了吧

网友:
回复  husk2012

    是这样,我曾经用发光二极管作稳压改造过硅管的六管外差机,效果很好
引用 网友B:

    机子大部分电都让发光管给用掉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机的静态电流6.3ma,加发光二极管稳压后静态电流增加到10.6ma。发光二极管还可作电源指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