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制作的0-32V0-10A 开关-线性恒压恒流电源,效果还行!

楼主(2011-11-26):
没有神马说的以图为证:
面板自己画上去的很难看别笑 用的两个泰格斯10-30V电源,一个做可调电源(已经改为10-32V),一个做两颗白菜的电源设置在24V.
电路图如下:这个电路几乎是0压差,输入输出都是最高32.xV!这是由“一乐”论坛大侠“3AG1”设计的低压差充电电路改造而来!开始用的是Nmos,压差竟然达到4V,很不满意才参照大侠“3AG1”的电路改成Pmos,结果出乎意料的达到0压差!
用的这个电压跟随电路:高电压保护已经改为32.5V了,低电压保护不知道怎么改!就只能10-32V跟随了!

楼主:
电压电流表头和万用表对比测量图:电压显示不错比较准确,电流显示就差多了!还是看图吧!
0V起调:
1.4V
0压差:输入输出都是32V

楼主:
继续:怎么发不了图了?
bbs.yleee.com.cn/viewthread.php?tid=11431&rpid=190568&fav=yes&ordertype=0&page=1#pid190568  这里有图

网友:
楼主的电源不错.表头那里买的.也想能一个

楼主:
TB上买的!电流不准,而且跳动厉害!
还有测电流的图片,怎么上传不了了???

网友:
楼主被降级了.俺原来是银牌现在变成高级会员.银牌牌没有了

网友:
听说开关电源的,一短路就没输出了是不是真的?

楼主:
听说开关电源的,一短路就没输出了是不是真的?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都是有保护的!没有可调部分当然短路就无输出了,电源自我保护了!
有了电流可调就是限流的了!除非你电流开得太大,超过了你电源的功率限制或者电流限制才会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能够设计一个100伏的吗。电流2安就够。

楼主:
这个运放最高30V,我这个已经超了一点了,tl431最高36V,100V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被降级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好象R1电阻小了一点。

网友:
表头好!鼎一个!

网友:
很多被降级了。。。。。

楼主:
没有发完的图!
40mA表头才显示一点点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把表头的电流显示搞准点?

网友:
不错,电源部分倒是还算简单,至于表头就难了,hah

网友(2014-02-01):
小电流显示不准

网友:
能数控更好了

网友C:
好作品!請教一下樓主,運放用32V供電會不會高了點

网友D:
请教一下R2的温度如何稳定和补偿?不然电流怎么会准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作品!請教一下樓主,運放用32V供電會不會高了點

358的供电好像是3-32V。在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R2的温度如何稳定和补偿?不然电流怎么会准确呢?

没有补偿,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补偿。自己用用也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E:
电路图上没有电感啊?楼主板上的电感是哪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上没有电感啊?楼主板上的电感是哪张图的?

用电感后来发现要自激!就把电感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跟随电路是干啥用的

配合前面可以3-32v调节的开关电源,使电源调整管两端电压始终在4v左右(此电压由电压跟随电路中的稳压管决定,压差太小大电流输出不稳定,太大功耗增加),减少调整管损耗。就像工频变压器用抽头加继电器调节一样。使供电电源跟随输出电压变化而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