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大家都能做的数码钟

楼主(2011-11-27):
【参赛】只要自己动动手,大家都能的数码钟
我今年九月份开始学习单片机,主要是为年底退休后有点事好做做,大概所有学单片机的朋友都要做一次数字钟一样,我当然也不例外。在买来的开发板上做只完成了程序部分,学单片机必须自己动手做一做。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太小了。我决定用一种比较大的来做。应该是1.8英寸的吧。看照片一:
先用面包板搭个线路试试,成功了再动手做不迟。照片二
我自己第一次动手,还是用洞洞板来做,要学做印刷板(现在都叫PCB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等不及了。洞洞板高度和数码管一样高。数码管使用插座,这样单片机和其它元件都可以放在数码下面了。照片三
数码管不亮时是黑底白字,我用红色的自粘纸贴在上面,这样白的黑的都看不见了,好象好看点。照片四
这次没有用1302时钟芯片,是用单片机的计时器做,我感觉用1302和用计时器差不多,都不大准,可能是晶振问题,一元钱都不到的晶振也不能指望它有都准。加了温度显示。经实验测温管不能放在数码管下面或单片机边上,要连线拖出来尽量远离发热元件,我开始放在里面温比放在外面差4到5度。用洞洞板做就是越做越乱,最后完成就一塌糊涂了。有先见之明,把数码管续个放上就眼不见为净了。照片五六
看来只要自己动手,做做也不难,我能做你也一定能。照片七
附线路图:
附C程序: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支持楼主的作品!也准备学学单片机.

网友A:
搭车问一下,我前些时买了一个福建出的时钟表,但是太亮,我想调整一下元件让它暗一些,怎么实现;

楼主:
找一下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加大点就暗了。找找看应该有7只(小数点亮的话是8只)电阻一样的,阻值大概在几百欧到1K左右,先可以取下一只,如果某一段都不亮了就是它了,先加大一倍试试。或者先降低电压试试?

网友:
学习,今后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
搭车问一下,我前些时买了一个福建出的时钟表,但是太亮,我想调整一下元件让它暗一些,怎么实现;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子钟原设计是要在表面加红色半透面板的,所以如果你不加半透板,就会感觉亮度太高,刺眼

网友:
【参赛】只要自己动动手,大家都能的数码钟
我今年九月份开始学习单片机,主要是为年底退休后有点事好做做 ...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己动手,绝对好玩
三极管部分建议使用ULN2003代替,布线应该更方便一些,一个ULN2003代替7个三极管

网友:
建议用12C887或1302来提高精度

网友:
程序不好做哦

网友:
段选的那7个三极管那样接效率貌似低了点。。。
不过也没办法,那个数码管内部应该是两个串联的,没法单片机直接驱动

楼主:
这种数码管内部是两个发光管串连成一段的,刚开始我就是5V直接驱动,亮度实在不够。

网友:
支持一下,觉得还是加上1302好,晶振可以慢慢找,作为钟表的话,精度是第一位的.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1302可以断电还可以走时

网友:
漂亮,没资格加分就口头加10分

楼主:
呵呵,我加上了1302了,偶尔断电后,不必校时了。

网友(2012-01-02):
程序不好做哦
引用 网友D:

    程序有现成的,焊好电路就行了,做个玩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里能找到程序啊,也不知道怎么烧录,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你采用STC的51单片机,可以通过: 电脑串口 → 232芯片转换 → STC单片机 在线烧写

网友:
烧写程序的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和程序在楼主位的帖子里有了么

网友:
我的电子钟使用PIC单片机做的没有使用时钟芯片,晶体就用最普通1元一个的,走时误差采用软件方式调整,走时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
做的很好,有机会学习学习,没有加分的权利,在这里给你100分。

网友:
等有空我也试试,其实自己也知道永远也不会等到有空的。哈

网友:
简单易制实用,不过没有创新

网友B:
呵呵,自己动手,绝对好玩
三极管部分建议使用ULN2003代替,布线应该更方便一些,一个ULN2 ...
引用 网友E:

    我试做了一个竟然不得用的,那电路图和程序都不一样的。

网友:
发上来看看?可以发到单片机的分坛

网友(2012-04-06):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我前些时买了一个福建出的时钟表,但是太亮,我想调整一下元件让它暗一些,怎么实现;

能问一下在哪里买的吗?多少钱啊?

网友:
手上有好多PIC18F4620,不知道能不能用,晶振用多少M的啊?

网友:
比我强,我还不会写程序

网友:
不错 吗时间玩 要不也整个

网友:
学好技术

网友:
这个集成不好弄

网友:
照的很清楚,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2012-06-06):
DS1302要外加晶振,如果电容不设置好误差还是很大的。建议改为3.3V系统,使用DS3231.

网友:
好样的,但是原料不好找

网友:
学习学习,今后也学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