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模电之反馈放大器输入/出阻抗理论

楼主(2011-11-28):
随意翻开一本模拟电路基础书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作者是多么无名,还是多么德高望重,不管是50年前的还是现在的,说到负反馈时,都会不约而同低给出以下结论:
Rof=Ro*(1+T)
Rif=Ri*(1+T)

式中,Ro Ri分别为没加反馈网络之前的输入/出阻抗,Rof Rif是加了反馈之后的,T是环路增益。

注:这里不在区分是哪四种反馈类型,因为区别仅是乘以或除以(1+T)而已,这不影响该的问题的本质讨论。

问题是: 这个结论正确吗??能这样写吗??使用该公式有何局限,或者说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有一些说法,晚上下班回来再说,有兴趣的各抒己见先,晚上再一起讨论。

网友:
对阻抗我还是一头雾水,期待楼主的传道解惑!

网友:
你是哪里看到的?按你的公式,输入输出阻抗都因为反馈的引入而增大,而事实是输入阻抗因反馈而增大,输出阻抗因反馈存在而减小。这里所说“反馈”是负反馈。

楼主:
你是哪里看到的?按你的公式,输入输出阻抗都因为反馈的引入而增大,而事实是输入阻抗因反馈而增大,输出阻 ...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哥,我在顶楼已强调了:输入输出一共有四种组合类型,结论的差别仅在于乘或除1+T,对于该问题的定性讨论没有影响。
顶楼给出的情况对应于电流串联情形。

这个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了一般模电书的“负反馈”一章就行了,由于模电书数量及其繁多,但内容都差不多的,八九不离十,所以不必指定哪本书了。

楼主:
没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哈哈, 罢了,我一个人在这干说没劲。

实际上,现在的模电书,至少60%以上的内容需重新改写了,其中系统性的解题工具--基于基尔霍夫定理的网孔和节点法,也早已“失宠”了,其它的很多分析技术:比如顶楼说的一个、米勒定理、极点分离等,特别是模电人最津津乐道的MIT教授提出的开路时间常数法,都需要改进,还有振荡电路的稳定性判据:一个是反馈模型,一个是负阻抗模型,课本对这两个模型振荡与否的判据是错的,或者说只是针对某一种电路来说才能成立的。。。。。
总之,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有兴趣,希望楼主讲解下去。

网友:
楼主是否学过电路基础,网络图论理论,控制理论?

网友:
用传递函数分析反馈问题会很容易理解

网友:
不要死啃那些公式。

在电动势理论里,有外电路最大功率之说,即当内阻外阻相等时,外电路可以得到最大功率。

对于放大电路输出,叫阻抗匹配,也是为了得到最大功率,负载与等效阻抗相等。

由于这些有源器件,等效阻抗只是一个范围(主要存在动态阻抗),所以负载也是一个大致匹配。有时候负载需要的是最大电流,有时需要的是最大电压,就不讲究阻抗匹配了,也无所谓什么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了。

网友:
首先,你那个公式可能打错了,应该是:Rof=R0/(1+T),至于你所说的四种反馈形式,是分别按串并联和电流电压分成四种拓扑结构,详细的请参考赛尔吉奥.佛朗哥: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已有中文PDF可免费下载!里面分析的非常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正在下载。

楼主:
用传递函数分析反馈问题会很容易理解
引用 网友C:

    那你给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无需具体电路图,画个基本反馈系统框图就行了。

回楼上的楼上,那本书我看过了,我手头差不多有15本模电的书籍。

网友:
反馈对输入输出电阻的影响与反馈类型有关,串联负反馈提高输入电阻,Rif=Ri*(1+AF),并联负反馈降低输入电阻,Rif=Ri/(1+AF);电压负反馈降低输出电阻,Rof=Ro/(1+AF);电流负反馈提高输出电阻,Rof=Ro*(1+AF),反馈对输入输出电阻的影响只对反馈回路内的部分有效,对反馈回路外的电阻没有影响。如果楼主觉得这些结论有问题,愿闻其详。

网友C:
那你给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无需具体电路图,画个基本反馈系统框图就行了。

回楼上的 ...
引用 楼主:

    从控制理论角度看,反馈(feedback,特指负反馈)的作用是根据输出与输入的误差来调整输出,使整个系统的输出趋近于输入,或者跟随输入的变化。而输入阻抗是影响系统从前一级得到的信号强度的因素,输出阻抗是影响系统将信号传递给后一级的因素。
才疏学浅,说不了那么明白,特意引用别人的一段,下面的仅仅是个参考,是个讨论的基础,不是说下面的就是对的,希望您能从下面的框图出发,细说您的高见,愿闻其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这时候点击右上角的显示原图,很清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上有多少本书或者看过多少本书不是问题,问题要能理解透彻!

楼主:
从控制理论角度看,反馈(feedback,特指负反馈)的作用是根据输出与输入的误差来调整输出,使整 ...
引用 网友C:

   哥们,辛苦了,回复的非常详细。

现在,根据你图片所给出的结论,来求下图中所标示的Ri和Ro,图中虚线部分是 用来说明Ro怎么求的,可以不看,其中,运放模型用通用的模型,输入阻抗用rin表示,输出阻抗用ro表示.

Ri、Ro和A*F的表达式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C:
哥们,辛苦了,回复的非常详细。

现在,根据你图片所给出的结论,来求下图中所标示的Ri和Ro,图 ...
引用 楼主:

    知无不言了,下图分析Ri时候,忽略了Is在RF2上产生的压降,实际的Ri'=Ri+RF2,同理,分析Ro时候忽略了(RF1+RF2)的分流,实际Ro'=Ro||(RF1+RF2)。

楼主:
知无不言了,下图分析Ri时候,忽略了Is在RF2上产生的压降,实际的Ri'=Ri+RF2,同理,分析Ro时候忽 ...
引用 网友C:

这种解法,其实是在套公式。问题有2:
1,我题中未给出各个量值大小,你不能随意做近似,也没有理由忽略某些量。你可能会说,实际上,rin会远大于什么,反馈网络单向化也是合理的。对电路分析人员来说,可以这样做,合格的设计电路会自动满足此条件,但对电路设计人员来说,不可以,因为你要知道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这样近似处理。
实际上,这种近似处理的真正理由在于,这样做可以使计算难度下降一半。
2,我在题中做了手脚了:加了两电阻RS.RL,情况会大不同,套公式肯定出错。不细述(快12点了,要吃饭了)

很多人认为这问题太简单了,不屑一顾,还是我来做好了,方便起见我用WORD编辑,然后截图。

以上解答YES OR NO?

楼主:
上图中GH表达式被坛标挡上了,再来一次。

网友C:
这种解法,其实是在套公式。问题有2:
1,我题中未给出各个量值大小,你不能随意做近似,也没有理由忽 ...
引用 楼主:

    注意我没有套用前面结论的任何公式,全部是由电路里的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得出,而且并未做任何近似,只是假设理想情况,计算完毕后又把实际情况加进去了,而且加进去并未影响我的结果。我的专业是自动化,自动控制原理也就是经典控制理论是我的看家本事,对于反馈还有系统的概念非常清楚,系统可以用传递函数来描述,我所有的结论都可以变成传递函数形式。如果您对控制理论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传递函数描述的是系统的数学模型,这些和实际的物理实现是没关系的。

网友:
慢慢学习,不过输出电阻用你的方法还测不出来,只做了一半,还应该接个已知负载测出带负载电压才能计算出输出电阻。
抱歉,看错了,没注意到你在输出端加测试电流,这个办法挺“理论”的。

网友:
慢慢学习,不过输出电阻用你的方法还测不出来,只做了一半,还应该接个已知负载测出带负载电压才能计算出输 ...
引用 网友D:

    是用激励响应法测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传统的方法是用戴维宁定理测定,保持输入电压不变,分别测出输出端开路和接已知负载的两个电压,即可求得输出电阻。楼主的方法理论计算可以,但实际电路中由于受控源的存在,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网友:
上图中GH表达式被坛标挡上了,再来一次。
引用 楼主:

    楼主的公式有误,而且您计算增益的时候考虑了负载效应,属于偷换概念。

网友:
回复  sudo1234

    传统的方法是用戴维宁定理测定,保持输入电压不变,分别测出输出端开路和接已知负 ...
引用 网友D:

    对,但是有受控源不影响结果,因为电路是线性的。

楼主:
回复  sudo1234

    传统的方法是用戴维宁定理测定,保持输入电压不变,分别测出输出端开路和接已知负 ...
引用 网友D:

    NO,这个方法是目前世界上,集精确性和操作简易型的折中,做的最好的。

这个方法物理上操作容易,电流激励源用一交流电压源串一几K到几十K的电阻,再串一若干微发的电容即可,
再者,如果测的是一振荡器的环路增益==比如靠鼻子振荡器,传统方法就不行了,而这种方法照样可行,其精度视插入点情况而定,满足足够的失配条件,测一次即可,或电压法,或电流法,若不满足失配条件,则需策两次,结果很精确,可用SPICE验证。

这个话题顺着往下说,就太大了,写篇硕士论文都够了,打住不表。

网友D:
NO,这个方法是目前世界上,集精确性和操作简易型的折中,做的最好的。

这个方法物理上操作容易 ...
引用 楼主:

    我想引用十六楼的话。

楼主:
楼主的公式有误,而且您计算增益的时候考虑了负载效应,属于偷换概念。
引用 网友C:

哈哈,果然是的,RF1,RF2标错了,就是两个简单的分流分式,所以写完也没检查。
另外符号是对的,因为我用的不是课本上的“激励法”,所以就算我说了为什么,您一时也很难理解。讨论这个会跑题,还是话归正题吧。

网友C:
哈哈,果然是的,RF1,RF2标错了,就是两个简单的分流分式,所以写完也没检查。
另外符号是对的 ...
引用 楼主:

    您别小看人,愿闻其详

楼主:
注意我没有套用前面结论的任何公式,全部是由电路里的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得出,而且并未做任何 ...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和模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自控理论照搬进某具体电路,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大多数控制系统中,从未出现过“负载效应”问题,这是因为假设放大器G的输出阻抗,相比于反馈网络H的输入阻抗,是非常的低,这在自控理论中是成立的,但在具体的反馈放大器中,未必如此。所以说,我前面的框图中给出的G和H,是完整的两个模块,但在实际模电中,是很难分开的,相互作用,互为负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呢,近代模电理论很多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G和H分开,他们就使用二端口理论建模处理--见拉扎维的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处理困难。现代人聪明了,尽然分不开我就不分,就把GH当做一个整体,发现处理起来就简单多的多了。不少著作对此有详细论述,不表。

网友:
跟踪学习!顺便下载了10楼说的书,不错,收获不小

楼主:
您别小看人,愿闻其详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小看人的意思,因为我从上面的回复中,看到你没有看出这种方法的本质--返回比方法,而要想深入学习必看博德的网络理论一书,啃起来很困难,时间充足的前提也得两三个月,所以我说一时很难说明白。
其实你楼上引用16楼的话,倒是有点那个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图是模电中关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输出器)输出电阻的分析,采用了楼主所说的外加激励电源的方法。左图是该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根据输出电阻的定义,将信号源置零,去除负载电阻RL,在输出端加激励电压U,求电流I(不明白楼主为啥一定要加电流源激励,而且电流源是用电压源串电阻来代替的),到此为止与楼主的方法应该说是一致的。

请注意右图中Ib、Ic的电流方向是与左图相反的!因为外加电压源只能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对于等效电路的理论分析,这完全没有问题,但真的要加个电流或电压的激励,三极管电流的方向能反过来流吗?NPN三极管的电流方向可不是要进就进要出就出的!

所以我质疑楼主关于输出电阻的测量方法。

网友C:
千万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小看人的意思,因为我从上面的回复中,看到你没有看出这种方法的本质- ...
引用 楼主:

    网络理论我学过,是基础知识。我说楼主的意思是,楼主一直在顾左右而言它,即便您求出了前向通道加上反馈通道的增益,带入您的公式也不能证明原来的是错的。

网友:
回复  xyn

下图是模电中关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输出器)输出电阻的分析,采用了楼主所说的外加激励 ...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输出电阻给出的结果夹杂着负载电阻L,因此很混乱。输出电阻的经典分析中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给出的,二者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楼主却还要引用经典模型,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状况。

楼主:
回复  xyn

下图是模电中关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输出器)输出电阻的分析,采用了楼主所说的外加激励 ...
引用 网友D:

1,根据的是同名法则:见受控电流源就加电流,见受控电压源加电压源。原因不解释,一说一大堆。
2,AC和DC大不同
3,放心,这个我琢磨有大半年了,出错几率微乎其微--偶尔计算公式中会出纰漏。

楼主:
明天得上班了,我一口气把问题说完,做事不能半调子。

如果19楼的公式(1)(2)(3)(4)都是正确的,那么会推出个荒唐的谬论--把公式4代入公式2,会看到输出阻抗与RL有关!这是不可能的,测RO时,RL已经从电路中拿掉了。同样,把公式4代入公式3,输入阻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公式4确实是环路增益,不但考虑了源阻抗和负载,还考虑了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所以是精确解。
如果用标准的基于基尔霍夫的网络分析法验证,会发现输入输出阻抗确实是错误的。

所以结论是:19楼给出的关于输入输出阻抗的推导过程是错误的。

这久是本帖要说明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辩论道:计算GH时,应该令RS=0,RL=无穷大,那么若此成立,又可推出一堆问题--尽管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对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那奎斯特判据失效。顺着这条路往下走,问题多多。

最终结论》如19楼所示的,绝大多数模电都会给出的结论,这样的描述问题的方法不妥,这个结论让很多模电人难以接受。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明天得上班了,我一口气把问题说完,做事不能半调子。

如果19楼的公式(1)(2)(3)(4)都是正确的, ...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计算增益的时候把RL计算进去了,那输出阻抗里面肯定会有RL,因为这时候已经把RL视为系统的一部分了。系统的传递函数是和输入信号、负载无关的,是描述系统数学模型的。把负载加入系统,就已经改变了系统的结构,数学模型发生了变化,增益也会变化。但是系统空载的输出阻抗不会因为系统有负载就发生变化,因为空载就是空载。
您给出的公式2、3,是他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在他定义的GH下的,而您并没有证明它适合您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您擅自加入了负载,但是还引用他人的阻抗变换法,然后您得出新模型的增益,代入他人的结论,证明它是错误的。这不就是偷换概念吗?
我不怀疑您的实力,您一直在说以前的是错误的,那请您给出正确的结果,让大家共同分析、学习、真理越辨越明,如果您的结论真的被认可,那可以获得很大的奖了。

网友:
哇,矿坛开始理论大比拼了!!

网友:
这个讨论挺长啊。。。。
18楼的分析明显是错误的,18楼朋友套用的是理想情况分析方法,如果是理想情况你的分析正确无误。可LZ讨论的是实际情况,
例如你说分析Ri时候,忽略了Is在RF2上产生的压降,实际的Ri'=Ri+RF2,你这里电路分析概念已经开始不清楚了,准确说也该是忽略 Is在RF2并上RF1那一路的一坨的产生的压降。
其实你说的忽略,也就是变相使用电路中分析实际负反馈的一种断开环路方法,只是你断开方法错了。

我想LZ是不想说实际放大器反馈网络是阻抗性的(无源反馈情况),因此会产生对于 除去反馈网络的 基本放大器的负载效应?也就是本质上会影响放大器的 增益, Rin, Ro。 另外这三个参数其实也还受不同的实际source和 load阻抗影响。
这样直接套用理想公式就会出错?是不这个意思?(其实不用运放作为放大器的例子 这个问题可能更显而易见些)

我记得这个好像在sedra & smith的教材里讨讲过,楼主是做IC的那应该看过吧?
我反正就是用以前Razavi那本基础的微电子教材(不是Cmos那本)上介绍的断开环路方法,比较直觉好用啦,但我不是学IC的,是做 boardlevel RF 的,没有深入想过Razavi的方法。
不知LZ觉得razavi的介绍的方法有没什么问题?

楼主:
哇,矿坛开始理论大比拼了!!
引用 网友E:

    哈哈,见笑了,搞技术的一般喜欢较真,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不过我喜欢
我发现人一般都有固步自封的特点,对于某新鲜东西,会采用激烈抵抗的情绪来看待,而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学习。
所以为了论坛的安定,我以后尽量不再发表类似的话题。有时看到学生学的特别苦,但学的70%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忍不住会说两句,让他看看美国一些高校的教学PPT,而不是看这些50多年前老掉牙且不实用的书籍。

网友:
"系统的传递函数是和输入信号、【输出负载】无关的,是描述系统数学模型的。"

额,这个。。。 ...
引用 楼主:

    打字手误。请原谅。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一个IEEE的Fellow怎么怎么样, 也请楼主回到正题。说说您的理论,至少给出您的结果,让我们也能够茅塞顿开一下。
我也试试用您说的观点一分析一下问题,我想这样就能从您的角度看到我。

网友:
这个讨论挺长啊。。。。
18楼的分析明显是错误的,18楼朋友套用的是理想情况分析方法,如果是理想情况 ...
引用 网友F:

    我承认我分析的有问题,因为我的分析是基于我前面给出的材料的,楼主强调的是原来的都是错的,至少60%是错的,我是想知道楼主的理论是怎么回事,您没看各楼也在等着看吗?
理想情况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就不用深究了,即使并上RF1后面那一坨,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也是可以算出来的。源效应和负载效应对系统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改变之前系统的参数是不会变的。
我一直也没坚持说原来的是对的,我是让楼主在原来的基础上说明他的理论。您也可以说出您的见解。

网友:
支持理论PK!

刚发现矿坛时,觉得自己DIY矿机单管机什么的手艺太菜了,
在矿坛呆久了,发现自己的理论是绿豆芽菜!

网友:
回复 楼主:

    汗 刚我还说razavi介绍的方法比较简单呢,原来也过时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争议先放一放,想知道你的结论,到底怎样算输入输出电阻才是正确的。如果经典理论错了,造成了哪些后果,现在有哪些突破。

网友:
建议楼主把争议先放一放,想知道你的结论,到底怎样算输入输出电阻才是正确的。如果经典理论错了,造成了哪 ...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很想知道楼主想通了什么,经典中有哪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被楼主解决了。

网友:
LZ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恕我愚钝,看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到底如何计算才是正确的,按我所学的经典理论,把19楼的电路重新计算了一下,请LZ看看错在哪里,您的环路增益是如何计算的,最后怎样用在计算Ri和Ro中了。

网友:
给你演示一个例子吧

下图是当今学术界的标准解法:

下图是我个人解法,孰优孰劣, ...
引用 楼主:

    同意断开受控电流源的做法,这样利用叠加定理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有个疑问,楼主第二步假设Vout=0,只有当gm=-1/rn时此情况才成立,失去了一般性,是否?

网友:
LZ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恕我愚钝,看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到底如何计算才是正确的,按我所学的经典理论,把19 ...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时候用的电流作为参考量。您用的是电压,按照楼主的说法,您的Uf,Uo的计算方法都是错误的,计算Uf的时候,您只是用了RF1和RF2,忽略了信号源置零以后,RF2左边有Rs+ri的负载,负载效应造成了RF2上的电压不是您的结果,而是比您的结果要小。Uo计算时忽略了由RF1+RF2||(Rs+ri)。

楼主:
同意断开受控电流源的做法,这样利用叠加定理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有个疑问,楼主第二步假 ...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叠加原理不沾边吧,虽然这种做法的结论是用叠加原理证明的。叠加原理是多激励源,而我本题图中只有一个输入激励源。

网友C:
这个跟叠加原理不沾边吧,虽然这种做法的结论是用叠加原理证明的。叠加原理是多激励源,而我本题 ...
引用 楼主:

    Vi也是激励源吧?您假设受控源断开,可是您是把Vi做激励得到的那个Av1啊?难道您的意思是Vi和受控源只算做一个一体的激励?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时候用的电流作为参考量。您用的是电压,按照楼主的说法,您的Uf,Uo的计算方法都是错 ...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惑,但还是想听听LZ指教。

楼主:
LZ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恕我愚钝,看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到底如何计算才是正确的,按我所学的经典理论,把19 ...
引用 网友D:

不细看过程了,原来我是按照课本学习,解法跟你写的这差不多吧
后来不得不洗脑,把这些东西忘记--中__国教育制度的悲哀就再这里,学的东西没用就算了,要接受好的解法,还必须把学的东西忘记才行。

正确的解法有3种,第一种:直接用DP技术,第二种,用EE技术,第三种,用常见的“布莱克曼公式”。
大家用的还都是课本上的方法,没研究过这几种技术,就算给出答案也不大容易理解。所以不想往下讨论了。
就像前面说的,本帖是想让大家理解,照着19楼那种课本上给出的标准解法,是不妥当的。

楼主:
要不给出我用的解法吧

借用46楼图片。
第一步,令图中的b=无穷大,则Vi处的输入阻抗为RI=RF2//(RF1+RL//ro)  式1
第二步,令Vi=0,求返回比,两简单的分流公式,结果略 得到的结果为式2
第三部,Vi处的输入阻抗为:式1*(1+b*式2)

如果求信号源处看到的阻抗,在上面的结果基础上加RS即可。

网友:
路过的各方神圣给指点一下:DP技术,EE技术,常见的“布莱克曼公式”。百度 谷歌 搜狐 搜狗统统都是浮云。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19楼的环路增益是哪里来的。

LZ请包邮发一瓶安定片过来,今天晚上是铁定睡不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是不是新理论中电压串联负反馈要计算电流了?
2.Rf2//(ri+Rs),数兆欧的ri并联数千欧的Rf2,算不算的真的很重要吗?如果真的重要,那失调电压要不要考虑?失调电流要不要算?共模电压要不要算?
抱歉我其实问的是LZ

网友:
回复  sudo1234

1.是不是新理论中电压串联负反馈要计算电流了?
2.Rf2//(ri+Rs),数兆欧的ri并联数千 ...
引用 网友D:

    哈,就是您说的1,我也想问楼主2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就是:实际反馈网络不能像理想形式那样和基本的放大器网络独立分开,所以你和前面的朋友用kirhhoff 定理分析电路前 就认为RF2的电压是 Vf=VO*F 就错了,但如我前面所说 楼主因为用OP作为基本大器例子所以很接近理想形式。
经典基础教材上 大多用二端口网路的电路分析方法 把实际反馈网络转换为与理想反馈等效的形式,从而可以把反馈网络分离出来。

可以去看看 Sedra& Smith 那本基础教材 《微电子电路》,还是讲的蛮清楚的。

楼主:
回复  sudo1234

1.是不是新理论中电压串联负反馈要计算电流了?
2.Rf2//(ri+Rs),数兆欧的ri并联数千 ...
引用 网友D:

1,计算不准的罪魁祸首是公式2,即 H=RF1/【RF1+RF2】。
2,给出19楼的计算结果和精准计算所得的对比数据,你自己评估:  环路增益误差 -0.03%;输入阻抗误差:-3%,输出阻抗误差:偏小了108倍(2.8K/25.9欧姆)。

3,输入阻抗的精确表达式之一(因为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表达式都不相同,但数值上是相等的):

Ri=rin+RF1//RF2+[b+RF1/[RF1+RF2]*[RL//ro//(RF1+RF2)]*[RF1/(RF1+RF2))]
1/Ro=1/ro+1/(RF1+RF2)+[1/(RS+rin+RF1//RF2)]*[b+RF1/(RF1+RF2)]*[RF1/(RF1+RF2)]

4,求解这个简单的问题的目的在于研究负反馈,负反馈是模电中最富神秘色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承认楼主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发现了新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完全推翻了以前所学的经典理论,所有的经典理论只能8毛钱一斤全部卖掉。但这个理论的价值何在呢?把输入阻抗的误差减小了3%?这有何意义?运放电路中每个电阻的误差都在5%以上,工程上合理近似的条件是5~10倍,那误差就是10%~20%。如果需要精确计算,请LZ首先考虑输入失调电压、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并在输出端认真处理好共模输出电压,所有这些因素对精确性、稳定性的影响远大于那3%的输入电阻,特别是失调电流失调电压的温漂对稳定性的影响更应该重点处理好。
请原谅我不去核算你的“精确”结果,一眼就看出的“乌龙”数据没必要多花时间。
不过你的输出电阻的数据看不懂,究竟是2.8k还是25.9欧是“精确数据”?以uA741为例,开环增益200000倍,输出电阻75欧(参数可参见中国集成电路大全集成运放分册126页)如果构成50倍放大器,反馈系数为1/50,根据经典理论(抱歉我只会经典理论)Rof=Ro/(1+AF)=0.0187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尽管我用的方法是完完全全是基于反馈原理,而不是基尔霍夫定律,但我还是要对基尔霍夫定律表示极大的敬意,所有对电路电子感兴趣的人都要尊重基尔霍夫定律,只要符合集总条件,即不考虑电磁辐射的直流和低频电路,基尔霍夫定律总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的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电荷守恒和能量守恒。用其他方法分析问题可能是正确的,但基尔霍夫定律一定是正确的。

另外,Vf=Vo*F是反馈理论中关于反馈系数的定义,你不能说定义是错误的,就像你不能说雪不是白的一样。

网友:
回复  xyn

我承认楼主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发现了新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完全推翻了以前所学的经典理 ...
引用 网友D:

    是否听说过一句话叫认真你就输了。这里是在讨论问题,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您得到了什么,如果非得针对结果说点啥,我想说的也是失调,温飘,分布参数和时间常数等问题。楼主一开始就云里雾里的说发现了什么问题,弄得我是心里痒痒,可最后楼主的结论就是您总结的那些。楼主却非要说书上是错的,经典理论已经假设某些理想情况,在假设条件下经典理论的结论是对的。实际应用那是工程上的事,用不着和理论较真。工程师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对不对,而是设计出来的电路是否是按照预定的目标工作。
通过这贴我学到很多,我想说的就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矿友开导,看来我是太认真了。其实我是真感兴趣,我也相信楼主真有发现,说不清楚而已,如果楼主能把自己觉得特别有心得的书推荐一下,我自己去看得了。

特别感谢62楼矿友推荐书目,已经下了。

到此为止了

楼主:
回复  xyn

我承认楼主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发现了新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完全推翻了以前所学的经典理 ...
引用 网友D:

本来不想回复了,但“乌龙”一词有侮辱成分,不能不回。

做IC的,能用的只有MOS,BJT,RES,CAP(一般小于5P)和basic 库,找不到741这个东东。上面的运放是用5个BJT搭成的DF+CE架构,偏置电流源为200uA和2mA.
RS=1K,RF1=1K,RF2=9K,RL=1K(?)。

如果连个“一个受控源+5个电阻”,这么个简单东东,都不能手算出来的话--不得不借助理想公式--那么模拟之路,还很远很远的路程要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仔细地按四则运算规则检验一遍62楼的表达式,“乌龙”是个很温和的词。上面是我猜测的两种看得懂的写法,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楼主的本来意思。
关于输出电阻,我是按楼主在17楼给出的电路进行的分析,按说负反馈理论不涉及具体的放大电路,用什么都可以,为了说明问题,我选了个最常用的741进行计算,可楼主居然说是根据你自己设计的“5个BJT搭成的DF+CE架构”IC计算出来的结果,问题是这个电路你从未给出,更遑论参数如何了,却要求矿友评估数据,这难道不算乌龙?

网友:
对于反馈我一直持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什输出能影响输入?信号一输入便有输出,再提取部分影响输入还有意义吗?这就好比未来的事能影响过去吗?过去再影响未来。

楼主:
我前面给出的数据——如果是有心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目的就是就是想使两种计算结果相差尽可能的大,以说明本贴主题:课本上的所给出的结论,只能在某种前提才成立,或者说,只是某种粗略估算。但是,在给出结论的 同时,课本并没有对此作说明,相反,认为公式1,2,3,4是精确值--其反馈网络用二端口等效后--比如用y参数等效----意味着考虑到其双向性了。使用接近理想的运放不能突出这一点,所以需用管子自搭一“性能不太理想的运放”,因为反馈理论同样适用于处理诸如两级CASCADE结构,其性能就差运放远了,那时矛盾就突出了。(在拉闸为的著作中,对单个管子也用了公示1,2,3,4来运算,输入阻抗更不可能无穷大了)

而SUDO1234在楼上所给出的“通过本帖所学到的结论”,纯属个人臆测,希望观众有鉴别意识,以防误人子弟。鉴别方法很简单,只要能推翻我前面的推导说理过程即可,但是没做到,只是口口声声说书上是对的,上面还说了书上“默认给出了某假设”,他肯定说不出是什么假设——个人猜测他把课本上对运放的理想处理照搬进来了。
事实上——如同我上面所述——公式错误根源是非要试图把G和H分开单独计算,而只要不分开,并在计算环路增益时,对源和负载阻抗作相应处理,计算结果即可精确——和用传统网络分析所获得的结果完全一致。

网友:
对于反馈我一直持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什输出能影响输入?信号一输入便有输出,再提取部分影响输入还有意义 ...
引用 网友G:

未来的事是不能影响过去的,但是能影响事物变化的趋势。

网友:
对于反馈我一直持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什输出能影响输入?信号一输入便有输出,再提取部分影响输入还有意义 ...
引用 网友G:

    输入输出是从网络理论的角度看电路,左边输入,右边输出;换个角度看问题,去掉人为画的框(基本放大器、反馈网络),放大也好,反馈也罢,就是电源和阻容元件构成的一个电路,左边的信号电压(ui)影响右边的负载电压(uo),既然电路是互联互通的,右边的电压也影响左边,仅此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有点明白了,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做个试验可以验证得到证实,建议用Electronics Workbench MULTISIM v7.0仿真软件,再有时间和经济实力用运放元件配合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做一个。

网友:
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