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流水灯程序成功啦!!!

楼主(2011-11-28):
NND,折腾一天串口线,买了个垃圾线,刚用里面就断线了,我暴力解剖后,重新焊接线,还是老问题:请用低波特率下载,1200了,还怎么低,还是不行。刚刚上CSDN有网友发了驱动,才知道,原线带的光盘里面的驱动不靠普啊,装了新驱动,线可以用了,赶紧用电工胶带拯救我的HL340串口线。哈哈,第一个自己写的流水灯程序终于可以下载,并成功运行。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MCU Type is: STC90C52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full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8.241046M.
外部时钟频率:18.241046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00:01] )
Current Baud is: / 当前波特率为: 115200 bps.
We are erasing MCU flash...
正在擦除应用程序区... ( [00:00] )
正在下载... ( 开始时间: 13:45:45 )
Program OK / 下载 OK
Verify  OK / 校验 OK  ( Total: [00:00] )
Program OK / 下载 OK
Verify  OK / 校验 OK
program times/下载时间 : [00:00]
Encrypt OK/ 已加密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250);
                P1=temp;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定时器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0; i<125;i++);
        }
}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的心情特别好

网友:
祝贺啊,俺也在学,没时间动手!

网友:
呵呵 恭喜楼主 俺也刚刚让1602显示出来字符 很兴奋

楼主:
呵呵 恭喜楼主 俺也刚刚让1602显示出来字符 很兴奋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下,1602是不是需要用驱动IC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不需要驱动电路直接用单片机写入命令和数据就行

楼主:
回复  火舞

    我的不需要驱动电路直接用单片机写入命令和数据就行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1602是不是还分种类啊?

网友:
1602简单的啊,基本不分种类的。

网友:
恭喜楼主走进了单片机的世界……

网友:
你用了移位函数吗?temp=_crol_(temp,1)
与temp=temp>>1;

网友:
你用了移位函数吗?temp=_crol_(temp,1)
与temp=temp>>1;
引用 网友C:

_crol_是循环左移函数。

网友:
恭喜楼主!

流水灯后面就玩玩数码管和1602液晶吧!

网友:
这段时间也在看相关资料,好玩

网友:
恭喜!恭喜 !尽情的玩吧!

网友:
不懂,神奇,好玩,想学,羡慕。

网友:
恭喜楼主!

流水灯后面就玩玩数码管和1602液晶吧!
引用 网友D:

     我下一步也开始玩数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这段时间也在看相关资料,好玩
引用 网友F:

    顶个老乡的 电子店 话说 中原你是崛起啊 ,啥时候中原电子雄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