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 深圳凤凰山脚下玩鱼竿天线

楼主(2011-11-30):
上图先

网友:
矿石机玩不响的同志们过来啦 响了以后的经验 !初级版
电源变压器, 检测, 收音机
矿石机玩不响的同志们过来啦 响了以后的经验 !

      1)玩矿石机之前请先搞一个差一点的收音机,用来检测你未来的放天线处的信号强度。如果收音机都不响那你的矿石机一定不会响。我是用一个单管机来检测信号强度的。单管机震耳朵的时候你的大环才可能有2-4ua的电流。
       2)你的耳机必须灵敏!至少一手拿着一个电极另一个电极碰烙铁外壳应该会听到声音,声音愈大愈好。我是用变压器220---12伏特的质量很好的3.5w的电源变压器做阻抗转换的。他的220电感可以测到26h 1k频率。(听说诺基亚的老式手机电源变压器不错可到20h,没试过带大家验证)
       3)耳机我是用600欧姆的电话听筒;或者用电话150欧姆的两个串联使用效果较600欧姆差些。   用直径54mm的压电陶瓷片串1u的瓷片电容再并接1兆的电阻效果也很不错,只不过音质稍差些,但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压电的耳机可以直接接检波不用变压器匹配。
       4)二极管就用IN60吧。便宜好找。
       5)建议先玩大环,好携带,直径要1米左右的才能有1-2UA的电流,此时单管机声音已经很不错了。我这里是深圳沙井的5楼楼顶。直径40公分的大环可以可以听到声音但电流只有0.5ua左右。
       6)微安表是必须的,因为你听不见声音的时候很难安静的慢慢调谐,只要表针有一些摆动你就应该能听到声音了,电流估计0.5UA都可以听到了。听说灵敏度好的耳机0.1UA都能听到了,你的听音环境不能太吵,否则你什么都听不到。表针动得时候你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7)大环一定要间绕效果好些。一米直径你绕10匝;40公分你绕25匝。我用的是0.5的漆包线 估计电线也是可以的。
       8)可变电容用收音机上的40-280P的收音机上用的薄膜可变,最好用四个角都有焊片的,把四个角的焊片接起来当定片,中间的用一边做动片电容可以做到50-340P范围左右。效果不错,我听说空气电容很好但没做过对比。待朋友们验证。
       9)电路我用的经典的LC 震荡上端接二极管正极下端接地,二极管检波接在耳机,耳机另一端接地的经典半波检波电路,效果不错。实践证明10圈的大环6圈处做抽头接检波选择性和声音兼顾。
      10)收听道的有中国之声,华夏之音还有一个粤语台,低端还有一个声音忽大忽小的台。

        好了一口气写完了,听到电台后分享一下。祝你们好运!

实在搞不响   可以留言 写 矿石机就可以加你了。

        再次祝你们好运!。。

----------------------- 楼主 5188  10月30日写的  我复制过来  与大家分享

网友:
应该这样玩!

网友:
恩,很好,你看小朋友玩的都很开心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
玩矿机,要从娃娃做起。。。。。。。。。。

网友:
阖家同乐

网友:
耳机太大,小盆友耳机压根没带在耳朵上

网友:
下次告诉俺一声。见识见识。

网友:
我也有这么长的鱼竿,夏天再去钓鱼也试试。

网友:
玩得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