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能参赛,但是也要在场外凑热闹!刚刚完工的6P3P甲类

楼主(2011-11-30):
因为头衔级别问题,无缘矿坛DIY大赛,但是!做为版主也要以身作则,虽不能参加比赛,只好在场外做表演凑热闹,今天发个帖子就当也来比赛了

   6P3P甲类功放基本上大家都做腻了,电路也无非这般如此,但是DIY的精神就是开心为主,所以本人还是再炒6P3P的旧饭。这次的电路形式依旧是我自己关起门来瞎想,电路图见后面的图片,电路才用6N1进行了两级放大后给6P3P做甲类输出,6N1第一级主要做电压放大,第二级做推动,这次我用两级放大的原因在于我觉得很多常规的一级电压放大形式在总体声线上有点内虚,总感觉高音飘渺低音没有底气(个人感觉),经过N多时间的乱想以及和本坛海河版主的探讨之后,我觉得照成这些感觉的主因还是一级电压放大驱动形式的本身输出特性引起,所以此次DIY大作就是要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站得住,也就因此有了这个电路。

   都是道上中人,看了电路大家都明白的,不说了 上图

网友:
除了佩服,只有佩服~

网友:
布局太凌乱,用接线架比线路板美观的多,也不易跳火

网友:
无烟版主 牛人!!
无比的佩服,无敌了!
一直闷头造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固定栅压电路就定位 机器的高端品质!  小小建议,适当下调 6P3P 负栅压,-15V有些低了,试试-10V左右

网友:
布局太凌乱,用接线架比线路板美观的多,也不易跳火
引用 网友A:

    看似乱而已,实则是很有章法的啊~

楼主:
布局太凌乱,用接线架比线路板美观的多,也不易跳火
引用 网友A:

    还望大师详细指点一二,让学生顿开一下,

网友:
两个功率管是不是靠的太近了点?

网友:
电源很复杂,不用洞洞板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盘就这么大,没办法了! 各种管子刚好入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线路后将相邻的焊片处理掉,绝缘强度800V不是问题, 做这个350V顶天的电路不是问题,已经实际测算过了才敢用洞洞板的

网友:
男人的功夫了得啊!哈!直棒跟葫芦声音有差别吗?

网友:
高压电路还用到0.33欧的保险电阻,功率管固定栅负压,管座由里往外安装比较好看一些。

楼主:
功夫一般基本都是斑竹之间互相吹捧
引用 网友D:

    是一般般,就是图个乐子,实习会员有本事也发一个DIY看看啥功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别目中无人

网友:
看照片有6N2呀,图里边全是6N1呀:

网友:
很感兴趣!想知道直棒6p3p是个啥味道?因听很多人说直棒的不好听,不知是不是真的?说说感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刚确定工作点,负反馈还在调整中…… 不过开声出来的感觉直棒6P3P和葫芦6P3P相比 直棒的声音比较通透,低音的弹性和空气感比较好, 但是气度不如葫芦来的波涛汹涌,直棒适合舒缓一些的音乐,葫芦适合爆棚一点的,在同样环境下,葫芦的屏红电流要大于直棒,由此也可知道葫芦的确属于功率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呵呵

    呵呵  拍照片的时候随手拿了管子就插上去看效果,电路是按照6N1设计的,最终的总装还是6N1 有点误导各位同学了 。

网友:
回复  老胆机迷

    刚刚确定工作点,负反馈还在调整中…… 不过开声出来的感觉直棒6P3P和葫芦6P3P相 ...
引用 楼主:

没换上南京的大葫芦6P3P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手里没有那么多的管子,只有曙光的大葫芦,还是85年的

网友:
回复  rzxb

    手里没有那么多的管子,只有曙光的大葫芦,还是85年的
引用 楼主:

曙光的应该是小葫芦吧,没听说曙光出过大葫芦的6P3P,南京的也只是6L6GC和6π3C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东西还分大葫芦和小葫芦??有图片吗?我瞻仰瞻仰

网友:
回复  rzxb

     这东西还分大葫芦和小葫芦??有图片吗?我瞻仰瞻仰
引用 楼主:

我见过大葫芦和小葫芦,大葫芦的个头和5z3p或6n5p大小一样,小葫芦的比它小一号我手里有小葫芦的6p3p和大葫芦的6l6g比较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葫芦就是现在普通的6P3P的体积,大葫芦的外形体积就和5Z3P 差不多大。

楼主:
我见过大葫芦和小葫芦,大葫芦的个头和5z3p或6n5p大小一样,小葫芦的比它小一号我手里有小葫芦的6p3p和 ...
引用 网友E:

    o~  见识了 大葫芦学生至今没见过,都是小葫芦满街跑

网友:
回复 网友G:
6N1与6N2管脚通用,工作点不一样,用做前级个人感觉还是6N1音质好些。

楼主:
回复  csninq
6N1与6N2管脚通用,工作点不一样,用做前级个人感觉还是6N1音质好些。
引用 网友I:

    对!我也有这样的观点,6N2的声音比较清丽 但是在大动态方面不是很给力, 6N1各方面都比较均衡一点,

网友:
无烟电路最大特点是用了固定栅负压,使功放级工作更加稳定可靠,另一个亮点是用了自动延时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
无烟兄,有个建议, 图中的+C由电阻降压所得, 这差不多不多是所有设计所用的办法, 在静态的时候万用表测量是无问题的, 但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 帘栅流就是变量, 电流变量加在电阻上就在loading端就产生电压变量, 而帘栅压跟屏流是成正比的, 这样一来失真就会很厉害. 所以我建议无烟兄, 帘栅压的供给, 一定要稳压.

楼主:
无烟兄,有个建议, 图中的+C由电阻降压所得, 这差不多不多是所有设计所用的办法, 在静态的时候万用表测量是无 ...
引用 网友J:

    您说的 这个问题 我也考虑过, 在电路方面是每声道独立稳压还是合并稳压这个我当时未能决定,所以这次在装机中并未采用,下次我会将帘栅稳压一同考虑进电源部分, 很多人都说我电源部分过于复杂您看我的电路有没有什么见解呢? 希望得到您的意见

网友:
clc比crc的输出特性硬些,即使是单端甲类电路,也应该有所不同吧

网友:
我是菜鸟,佩服老弟!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CLC的特性要比CRC硬,但是前提是CLC的电流越大效果越明显,但是对于胆机这种高电压,小电流的电路确实有点棘手,结果必须使用大感量的电感来处理,所以这次我还是摒弃了笨重的滤波电感, 刚开始我还考虑使用晶体管给高压稳压后供电,后来限于电路结构就没有考虑进去

网友:
无烟固偏有啥好处?   另大葫芦的是上海牌的6L6, 俺有过出了!

网友:
大个比喻, 电源内阻的高低就等于后台的硬软. . 电源做的越理想, 机器就能工作在越理想的状态.
如果比起复杂来说, 无烟兄的电源不份当然不够我设计的复杂. 但实验证明, 越理想的电源, 失真是越少的.

您说的 这个问题 我也考虑过, 在电路方面是每声道独立稳压还是合并稳压这个我当时未能决定,所以 ...
引用 楼主:

网友:
小无烟几时横空出世,都等急了

网友:
立体搭焊呀 我还停留在平面搭焊

楼主:
小无烟几时横空出世,都等急了
引用 网友L:

    哈哈谢谢老个关心  12月15号左右出来,出来当天立即来矿坛报喜

楼主:
大个比喻, 电源内阻的高低就等于后台的硬软. . 电源做的越理想, 机器就能工作在越理想的状态.
如果比起复 ...
引用 网友J:

    对 我也是这种想法,所以同样的电路我会在电源部分进行比较多的改进和增强。

楼主:
无烟固偏有啥好处?   另大葫芦的是上海牌的6L6, 俺有过出了!
引用 网友M:

    个人觉得,固定偏压在输出回路中减小了一定量的内阻(阴极自偏压电阻)这样在动态相应的时候 电路响应速度更快,直接得到的听音效果就是整个电路高频响应好,输出效率也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回复  老胆机迷

    刚刚确定工作点,负反馈还在调整中…… 不过开声出来的感觉直棒6P3P和葫芦6P3P相 ...
引用 楼主:

这都能听出来... 厉害,无烟兄 就是高手、高高手,崇拜中......哦耶

网友:
看照片有6N2呀,图里边全是6N1呀:
引用 网友G:

    是的,照片里有个6N2!这种搭棚焊法还是比较新颖的,也美观。学习了!

网友I:
对!我也有这样的观点,6N2的声音比较清丽 但是在大动态方面不是很给力, 6N1各方面都比较均衡一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6N2是高放大系数,处理不好容易自激?用锐截止五极管也有这个问题,也要控制好放大倍数。